Kolin KF-TAR01 風扇的開關要去哪邊買?

楼主(2017-04-24):
家中大廈扇(Kolin KF-TAR01)三段切換故障了,會有其中兩段按壓下去無法卡住,

請問圖中的開關該去哪邊買呢?網拍看到的問了老闆,結果尺寸不一樣...

网友:
這應該可以拆開修理~還有你的電扇是哪一牌的

网友:
這可以拆開,
如果接觸不良,
可能接點氧化或彈片變形而已.

主旨要註記 :品牌, 型號,故障原因..

网友A:
在電子技術版區發帖前會出現上面的提示,請勿違反版規發帖,增加管理人員困擾。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電子技術版區發帖前會出現上面的提示,請勿違反版規發帖,增加管理人員困擾。
謝謝配合 ...

抱歉抱歉~已修正...

网友:
歌林的  找歌林服務站比較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抱歉~已修正...

你跟我犯一樣的錯誤
要改標題,把型號加在標題裡方便以後的搜尋
譬如(Kolin KF-TAR01)三段開關卡不住
你還沒改喔

网友C:
其中兩段按壓下去無法卡住.....
按鍵中間的塑膠片...已經斷裂...或是高溫脆化了...

小心把開關拆開....拆下那個可以卡住(完整的)....塑膠片
用塑膠片或是墊板(小孩寫子用的).....自己剪個2片(相同形狀的)卡進去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買不到新的開關的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跟我犯一樣的錯誤
要改標題,把型號加在標題裡方便以後的搜尋
譬如(Kolin KF-TAR01)三段開關彈不起來

是卡不住....不是彈不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卡不住....不是彈不起來

哭哭~~~~~~~~~我又錯了n_1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中兩段按壓下去無法卡住.....
按鍵中間的塑膠片...已經斷裂...或是高溫脆化了...

拆馬達壞掉的電扇開關來換,應該是比較快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拆馬達壞掉的電扇開關來換,應該是比較快的方法。

是比較快....
就怕不容易找到相同規格和螺絲孔(位置)的

网友:
我說的是.....類似下列這種電風扇琴鍵開關
從側面看到的....黑色塑膠片
原理是利用這些塑膠片卡住按鍵的

网友:
試試跟歌林服務站 叫貨
-------------------------------------------------
https://www.kolin.com.tw/page/contact
Kolin歌林官方唯一授權的歌林家電維修的歌林服務站:瑞林科技
家電維修 歌林服務站 - 瑞林科技 的官方網址:http://www.realise.com.tw
家電維修 歌林服務站客服專線:0800-066-628
家電維修 歌林服務站專線服務時間:週一~週六 09:00~18:00〈國定例假日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比較快....
就怕不容易找到相同規格和螺絲孔(位置)的

窮則變,變則通。
如果不顧及外觀的話,可以有其他方法來固定。

网友E:
一般來說開關在最底下的最容易壞,因為都是用腳去踩壞的。
在側面的只能用手按,這類的比較少故障。
之前我就有一個踩壞的,找不到同位置大小的而作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般來說開關在最底下的最容易壞,因為都是用腳去踩壞的。
在側面的只能用手按,這類的比較少故障。
之前我 ...

呵呵...這支是大廈扇...開關在上面....
回收阿伯有拿來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這支是大廈扇...開關在上面....
回收阿伯有拿來過...

小弟家以前有一台,開關沒壞,反而是馬達掛比較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弟家以前有一台,開關沒壞,反而是馬達掛比較快。

回收阿伯拿來的這支...
就是馬達裡面的溫度保險絲.... (掛了)

网友F:
電風扇琴鍵開關拆解 :
開關板 : 為 接觸式, 按壓開關。

電木壓板 :  絕緣壓板 ,按壓時ON ,防止感電 !

防呆控制板 : 防止一次按壓兩顆電鈕 !

段數 栓鎖橋 : 動作時靠復歸彈簧左右移動, 段數按壓時箭頭處栓鎖孔 。

構造 :

其中兩段按壓下去無法卡住 !

段數 栓鎖橋, 彎曲變形或異物阻擋栓鎖。
防呆控制板,因栓鎖橋變形異位或掉落。

您的開關是塑膠材質,請檢查是否有破損 !
造成 其中兩段按壓下去無法卡住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風扇琴鍵開關拆解 :

開關板 : 為 接觸式, 按壓開關。

謝謝大大教學!!只不過我的內部構造跟這不一樣...且也已向原廠叫貨了!!
但我相信學起來還是可能用的到!!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教學!!只不過我的內部構造跟這不一樣...且也已向原廠叫貨了!!
但我相信學起來還是可能用的到 ...

希望你也能分享分解圖 ^^

壞了就把它給拆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教學!!只不過我的內部構造跟這不一樣...且也已向原廠叫貨了!!
但我相信學起來還是可能用的到 ...

既然都有新貨了,拆壞了也沒關係, 那麼壞的拆開來造福後人吧!

网友:
lkkseemi大大解說的真詳細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教學!!只不過我的內部構造跟這不一樣...且也已向原廠叫貨了!!
但我相信學起來還是可能用的到 ...

剛好我姐也拿了同型號的
好也跟你的問題一樣
也是裏面塑膠片斷裂
請問你跟原廠購買一個開關
是多少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收阿伯拿來的這支...
就是馬達裡面的溫度保險絲.... (掛了)

這一個型號我姐拿了兩台
一台像樓主一樣
一台好像軸心卡死
有可能溫度保險絲也燒壞

這一個馬達好像不好拆解

网友G:
大廈扇大概是從前方拆、卡隼卡住不是很好拆、每次拆一台多少會斷兩三個、自己試試就知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廈扇大概是從前方拆、卡隼卡住不是很好拆、每次拆一台多少會斷兩三個、自己試試就知道 ...

sandy319 大

妳誤會我的意思
因為他馬達不像是用螺絲鎖的
而是用鐵用勾住的方式去固定
我拆開要重新固定回去鐵定就斷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H:
sandy319 大

妳誤會我的意思

有照片嗎?
廠商應該不會這樣設計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照片嗎?
廠商應該不會這樣設計吧?

第一次看到這樣子的設計
可能不希望自行維修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看到這樣子的設計
可能不希望自行維修吧

第一張圖用三件鐵片勾住的不要動, 那祇是固定軸承套,
不用動它馬達殼也可拆出來, 若果撬開了那三件鐵片, 還原比較麻煩.
第二張圖由有經驗的大大回答, 小弟接觸風扇的馬達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看到這樣子的設計
可能不希望自行維修吧

這種設計快速組合,
鎖螺絲比較耗時,
如果保險絲沒斷,
不用分解,
如果要分解可用一字起子,
先撬開一點再用尖嘴鉗扳直,
三個都這樣做就可以分解了,
這鐵片有厚度不會輕易地斷,
但不要一直重複彎折,
保證一定斷掉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張圖用三件鐵片勾住的不要動, 那祇是固定軸承套,
不用動它馬達殼也可拆出來, 若果撬開了那三件鐵片, ...

另一台我拆了
結果固定馬達殼的鐵片斷掉了

因為軸承為卡死狀
要上油潤滑
拆開後想再固定就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這種設計快速組合,
鎖螺絲比較耗時,
如果保險絲沒斷,

sandy319 大
我也是用一字起字撬開
然後板直

然後板回去固定就斷了

並没有重複彎拆就斷了

可能為了降低成本
用的比較薄吧
一板就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sandy319 大
我也是用一字起字撬開
然後板直

有想修嗎?
看斷掉的那一鐵片,
轉個方向,
看可不可以再裁剪一片卡住,
不然就報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想修嗎?
看斷掉的那一鐵片,
轉個方向,

目前感覺是影響不大

有去找風扇的開關

全新的貨到付款一個賣150元

兩個價錢300元
買多並没有比較便宜

再來找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sandy319 大
我也是用一字起字撬開
然後板直

不可以扳直....
勾住的地方...用沖床沖過...已改變金屬結構...
扳開的角度越小....壓回去時越不容易斷..

馬達要拆...我通常都判定為溫度保險絲燒斷的情況下才會拆開(很搞鋼)
若是轉子卡死的話...噴些除鏽油...靜置一段時間...
通電後...讓鐵鏽流出...多噴幾次...直到除鏽油變清澈(比較簡單的作法)
非不得已...不要拆開馬達.....我已報廢很多顆...都是被我拆壞的n_04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扳直....
勾住的地方...用沖床沖過...已改變金屬結構...
扳開的角度越小....壓回去時越不容易斷..

感謝告知

第一次遇到這種結構
原本想說卡死

就拆開上油潤滑處理
結果就斷裂了

謝謝你提供的寶貴的建議
下一次再遇到
就先噴一噴靜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