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揚水交替並列加緩衝啟動器

楼主(2017-04-25):
請教板上各位高手~如圖部分!
該動作為何~如何配線~如有控制單線圖最好!
小弟學自動控制一年多 無奈遇到這種盤 就考倒小弟我了
還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器具為JK緩衝啓動器 5HP * 2
MC S-P16型 * 4
MS -P16型 5HP * 2
OMRON 交替G4Q * 1
OMRON 61F-G1 * 1
小弟基本需求要  手動啟動/自動啟動

网友:
yoyorocky大我覺得你應該動手做,有問題再題出來,這樣丟圖出來好像是丟工作找人無薪幫你做,大大們也不知道你要問的問題是什麼,會無法幫到你。

网友:
你這應該是管路配置圖 !!

不知道你的問題是什麼 ??

揚水交替並列加緩衝 啟動器 , 揚水交替並列 , 是不是說 揚水器 有 N 組以上 , 可以自動輪換使用, 也可以

同時啟動 , 至於[緩衝啟動器] 指的是什麼 ??? (不解)

如果你要自動控制配線圖 , 那你至少要把 輸出元件 , 輸入元件 , 動作條件 , 需求的動作時序說清楚  !!

要不然應該沒有人能幫你吧 !!

你自己都學過自動控制  , 應該懂得我說什麼吧 !!

或許是我脫離自動控制工作太久了被淘汰了??

楼主:
抱歉~可能我沒有說清楚!
手動條件是ON OFF 需附燈 自動條件為 電擊棒水位控制
緩衝啟動器 是緩衝啟動 及 緩衝停止
我不了解的是 為何緩衝啟動器的前面與後面
為何需要再各自做一顆接觸器來處理
為何還需要一顆5HP掛O.L的接觸器來啟動

以下為我猜測的動作~只是猜測!
我就是不了解他的動作  所以我連線路圖有不曉得怎麼畫
自動部分 平常由緩衝啟動一邊 正常交替運轉 水位電擊棒正常控制
但是緩衝啟動器 異常時 會跳脫由5HP的接觸器來啟動
超高水位 兩個馬達一起運轉!其中一馬達異常也會由另一顆啟動 這是並列
手動部分  我不解的是 我手動按ON 該啟動的是緩衝啟動器那部分 還是5HP接觸器那邊
或者是 手動部分啟動  僅能啟動5HP接觸器 自動部分才是啟動緩衝器  這樣感覺更奇怪

這是JK說明書附的圖  但是圖內少了很多我工程圖上面的接觸器

网友A:
緩衝啟動器->是不是類似變頻器
可以透過改變頻率來"緩衝"啟動

网友:
三相馬達我想到的是 Y→△,還沒用過軟啟動

在資源回收裡面有資料 XD
http://bbs.pigoo.com/thread-5433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緩衝啟動器->是不是類似變頻器
可以透過改變頻率來"緩衝"啟動

winrar070大應該是等同變瀕器,可在啟動跟停止時慢速增減,可用來消除水鎚效應

网友:
你應該是要
智慧型馬達控制器
泵浦控制模式只是其中一種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可能我沒有說清楚!
手動條件是ON OFF 需附燈 自動條件為 電擊棒水位控制
緩衝啟動器 是緩衝啟動 及 緩 ...

突然有個想法 !

針對那頭尾 用 2 個 MC 的看法  !!

有猜想會不會是用來區分故障點用的 !!

网友:
最近朋友也在問我類似自動控制的問題,我很久沒碰,看完線路圖我是知道動作原理,但我不懂大大要問的問題,自動除了溢位控制,您還需要怎樣控制??

网友:
---我不了解的是 為何緩衝啟動器的前面與後面
為何需要再各自做一顆接觸器來處理
為何還需要一顆5HP掛O.L的接觸器來啟動------

變頻器如果輸出端接電源會燒毀.緩衝啟動器我不知.可能也會.
後面隔離手動電源倒灌.
前面可能是防止有電就運轉.

自動-緩衝啟動器有保護機制.手動-需O.L保護.

--手動部分啟動  僅能啟動5HP接觸器 自動部分才是啟動緩衝器--

是的.
手動是啟動緩衝器故障代替.保養.測試用.

网友:
補充.
由你17991967...圖.
緩衝啟動器控制部分接到run信號.11.12.導通.
本身無異常狀況.會送出runing接點.7.8.導通.mc動作送入主電源.
異常時會切斷mc(主電源).

緩衝啟動器-主電源跟控制電源是分開.

网友:
他設計就是自動通過緩衝啟動器
手動沒使用緩衝啟動器
好處就是緩衝啟動器故障也可以使用不會因此停機

當然你也可以全都經過緩衝啟動器

你考慮跟設計者實際有經驗的不一樣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可能我沒有說清楚!
手動條件是ON OFF 需附燈 自動條件為 電擊棒水位控制
緩衝啟動器 是緩衝啟動 及 緩 ...

yoyorocky大
一樓就是單線圖(自動/手動ON帶燈與OFF帶燈,細部不會畫出)
4樓是複線圖(大多不外流)
1.馬達緩衝器前後有電磁接觸器大多設定旁通,意思可(控制或不控制)經旁通全載使用。
2.所以馬達緩衝器啟動(加速)與停止(減速)可獨立使用
3.也可馬達緩衝器前加電磁接觸器或開關(想想看他有哪些功用)
馬達緩衝器也相當電磁開關,只是非電磁式。也有更多附加功能,決取於各家設計與型號。以下單線圖  有無電磁接觸器(開關)未裝/裝一顆/裝二顆,個人看法,圖畫越簡單的,複線圖越困難。

以上參考

网友:
Soft start 是不是只是Y 接起動馬達,馬達起動電流較小。之後切換成△ 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yorocky大
一樓就是單線圖(自動/手動ON帶燈與OFF帶燈,細部不會畫出)
4樓是複線圖(大多不外流)

wkm 大大 複線圖 我也沒外露拉  買JK有附 他們網站也有
我PO的那張圖 是很標準的工程圖
難道在自動控制這行業裡沒有很標準的動作答案嗎?
我問了好幾個做2.30年的老師傅
答案都不一樣
有人說  盤面需做一顆選擇開關切換  SMC與MS只能擇一選擇
配盤的動作MS可做手自動  SMC 也可做手自動 ON OFF各兩顆
選擇開關二顆 一顆 手/自動  另一顆SMC/MS(目前我是這樣配~我師父給我複線圖的)
也有人說 手動部分就是 MS啟動 自動部分就是SMC那邊起動 交替部分當然是自動部分

這我有疑問
1.馬達緩衝器前後有電磁接觸器大多設定旁通,意思可(控制或不控制)經旁通全載使用。
旁通的意思是?前面那顆MC A接點 來啟動SMC?後面那顆MC 我真的覺得很多餘 不知道做啥用
我想請問的是 SMC 那邊  前面MC如何啟動?中間SMC因為什麼起動而起動?後面那顆MC為何需要啟動
那這樣主動力線的部分 不是會變成 MS及MC接到同一顆馬達?

稍微研究了一下復線圖~前後MC只是為了隔離緩衝啟動器 而存在的
那這樣豈不是只有緩衝啟動保護馬達跟SMC(怕回電)而已 根本沒有緩衝停止保護啊??

网友:
問師父不就有答案
有設計問題應該問設計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wkm 大大 複線圖 我也沒外露拉  買JK有附 他們網站也有
我PO的那張圖 是很標準的工程圖
難道在自動控 ...

yoyorocky大
啟動完畢可經旁通全載使用,另如15# Y-△或其他版友所說多少都有關係
絕取於人類對馬達依賴性,所做多重或複式保護避免意外。
手動只是經由開關切自我保持基礎電路,幾乎是標配。

對了1#提出揚水並列運轉,是基於大用水量與超低水位才會有的
恕刪......4#敘述-------超高水位 兩個馬達一起運轉!其中一馬達異常也會由另一顆啟動 這是並列.......
問題是揚水不可能如此設定會超高水位續供水會造成溢水,只有排水不及之設備如汙水/廢水/雨水...等

大大所PO JK運轉控制圖只是告知如何運用基礎版,進階需要更完整技術(非我能力所及)。
實體
下圖 面板控制至於遠端(圖形化)與液晶控制就不PO了,電腦化選單繁瑣這就是自動,下圖  盤外下半部分就是手動控制面板(一目了然,傳統無法放棄原因)

下圖  另一款盤內 變頻器二顆/地磁接觸器6顆

下圖  盤內 馬達緩衝器呢? 出來了三顆緩衝器/三顆變頻器/6顆電磁接觸器,為什麼越搞越複雜?

端看使用需求
這個網路上抓的非置入性行銷供參考http://www.cyco.com.tw/product.html
如有興趣就要自行搜尋,理論上如有生意往來都會不吝提供相關資料(沒辦法雙方都有利)
以上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緩衝啟動器->是不是類似變頻器
可以透過改變頻率來"緩衝"啟動

是的,沒錯
早期15hp以上馬達需要 Y-三角 起動盤
現在只要一顆 模組化的東西就可以
體積整體比 Y-三角 起動盤 小很多
我有用過 ABB的

网友(2017-06-06):
搜尋 技能檢定-->室內配線==>乙級==>59頁
第59頁有參考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