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線?

楼主(2017-04-25):
是這樣子的...因為個地方的民情不一樣....我們這裡有人100%自製的, 製作了一種天線...還賣的很不錯..但是呢? 我不曉得在台灣的情況, 在台灣可能每個人都有有線電視吧?

我們這裡有線電視很貴...很多人那就直接用天線接收TV, 都是免費的, 電台也不少, 有公共電視. 如果有這個需要, 想知道的人, 可以回復+1, 只要有五個+1回復就可以了, 如果有需要的話, 明天才會照相排版公佈, 如果說台灣根本不可能用天線, 請不要浪費寶貴的版面.

現在我要回去吃飯了.  peter5438  有些具有慧根的P友們, 已經經猜出來了! 就是....5438....[我是38]

网友A:
我印象中有人po過用衣架來做簡單型的天線
符合規範的話,據說效果還不錯.

台灣是因為,很多人家裡的電視都被某些頻道綁架了
所以只能接第四台有線

网友B:
類似這樣?

[DIY] 自製數位電視天線教學,既便宜收訊又好!
https://blog.gtwang.org/diy/diy-digital-tv-antenn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類似這樣?

[DIY] 自製數位電視天線教學,既便宜收訊又好!

J大這種自製天線,目前的數位電視是22台,可以22台全都收的到嗎?

网友:
是那種朝向外太空的那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J大這種自製天線,目前的數位電視是22台,可以22台全都收的到嗎?

看該區的訊號狀況而定,之前還21台時有試過都收得到.
http://bbs.pigoo.com/thread-61824-1-1.html

Peter大真是三八,每次話講一半就跑去吃飯!!

网友:
四菱形天線
在新竹科學園區裡面的接收效果還不錯
一樓室內遇到下大雨,三不五時會定格
三樓室內就不受天候影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有人po過用衣架來做簡單型的天線
符合規範的話,據說效果還不錯.

大大你說的衣架在這n_092|這應該是十年前我在網路上看到試作的第一個,他是利用大衣架[曬大浴巾可平整沒皺摺]
彎製可一體成型,而且尺寸剛剛好,我北中南都試過收訊比市面上買得還好,但是要在室外,而且方位要對準,後來我覺的鐵件會生銹
改用3MM*6MM的鋁條彎製,作了5件送親朋,自己這支捨不得丟,用到現在.

13&26&39

不過5438那個風動五林,精動萬叫很厲害的38教授,要分享的一定更精彩.

我先+10  你可以先-1  剩9個以後慢慢給嘿

楼主:
他一開始是PVC塑膠水管去做的...後來賺錢以後, 再改進貼上貼紙. 裡面是一根螺旋狀的銅線直接焊在...轉接頭的中心..地線沒有接...懸空的.
時下數位轉播...所以只要一小段電線即可有良好的接收......所謂兵不厭詐.....這是40年前的老技術了. ($20室内的天線 $30室外的天線 是一個我的客戶拿TV來修理時...我看到的..問他這是什麼...他說這個東西很好用!!)

网友:
一樓 巷子內

1.5mm銅線12.6cm菱形3*3 裸露處跟焊接點噴APL-400的樣子

用1*1要加LNA  用一陣子了現在拿去用其他用途了

楼主:
如來神掌...稱霸武林...那我告訴你一個真實故事...這個人呢? 他是我的恩師(白人)...在這個天線賺了很多錢...裡面就是一個E形的鐵片而已.

而他走高價位路線...裡面是兩塊破鐵片而已...這個秘密首次公開....他們都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們用Ketone把真空成型的外殼粘的實實...你根本無法打開...我看這個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了. 我經常跟他講...這個東西中國3天就做出一萬個..... 師傅, 我對不起你了.  公佈了你的小秘密.

如來神掌...稱霸武林

网友D:
哈哈大笑

要不要再把那片的形狀跟尺寸順便公布呀
如果你可以的話n_135|

网友E:
這些天線如果放在一樓,能抗機車的干擾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些天線如果放在一樓,能抗機車的干擾嗎?

答案是不行....因為機車的是高壓放電點火...它的諧波很複雜...很難防止...但是可能可以放在金屬容器內...可以阻止雜訊...但是同樣的你會影響到接收. 可能可以用長一點的線...把它放到曬衣服的陽台...外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大笑

要不要再把那片的形狀跟尺寸順便公布呀

師父送我一個他精心製作的傳門之寶...天線, 我把他亂丟....不知道要到哪裡..要找一下.  不用怕...等我找到以後...我把天線破解開, 來給你們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一開始是PVC塑膠水管去做的...後來賺錢以後, 再改進貼上貼紙. 裡面是一根螺旋狀的銅線直接焊在...轉接頭 ...

這…不就跟手持無線電機 & 一些WiFi分享器的天線相似, 裡頭也是一根螺旋銅線, 拔一枝來試試說不定堪用喔!

网友:
天線參數
維基解釋

网友F:
個人是拿2.0的硬電線去彎出來26*26的雙菱形天線接在電視上, 目前的數位無線台都能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個人是拿2.0的硬電線去彎出來26*26的雙菱形天線接在電視上, 目前的數位無線台都能收看. ...

跪求: 繪圖或者是照片.

网友:
無線天線本來看起來就是很簡單,但是裡面充滿的高深的技術,就是讓你剖開如法炮製你也只能仿到皮毛而得不到精髓的。

首先碰到的難題就是測量,專業廠家是用網路分析儀此網路非電腦網路是指 LC Networks 或稱向量分析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這一台要多少錢,他可以測出天線的諧振中心頻率與頻寬 Q 值還有 VSWR 值,頻譜分析儀加循跡產生器比較便宜也能簡單測出但就還是無法看到向量阻抗變化的史密斯圖型。

再來就是天線輻射場型的測試,除了要有相關儀器(射頻訊號產生器、信號場強表與標準測試天線)外還要有測試場所,這測試場所不能收到外界的干擾信號小天線可以在電波暗室做,暗室一般都是去租用時間或委託測試,但大型天線就得在非常偏僻沒有無線電信號的大型山谷內測這個條件在島國就辦不到。

生產天線的廠家絕對不能像 DIY 者銅鐵線折一折就拿出去賣錢,跟生產電路板一樣要有 RD 與 QC 品管。
高等學術單位就有專門開天線這門課程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找資料研讀,我自己就是數學沒學好相關一些問題無法突破所以無法靠這一行吃飯,人家能生產天線的人一定有許多經驗與訣竅不太願意跟外人說就算願意傳授你沒有相關學識也是聽不懂的。

來看個平常不容易看到的電視台發射站的發射天線。
每一個方塊都是天線單元稱為 Bay,每個單元裡面就只是銅管銅片或銅棒外殼是 FRP,因為要分別承受幾百瓦功率所以都用銅材質,這每一個單元的賣價是幾千美金計價。
一整組天線就能賣個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美金,全部拆開看零件沒什麼但全世界也只有少數幾家能生產這種天線,就讓你仿製出來也沒人敢跟你買。

天線就像音響系統的喇吧一樣看起來簡單但要做的好很難,常常其價位超過擴大機本身,效率與音質就是關鍵,就連單體的修理就很難搞更不要講如何生產。
喇吧跟天線ㄧ樣不管系統再怎麼數位化他都很難再有進化與演變,幾十年前是這樣再過幾十年還是這樣,這樣的難搞!

楼主:
說的也是.....在學校有一堂課叫天線理論, 想說很簡單, 就沒想到全部是數學, 從頭到尾根本都是高等數學, 學了不知所云? 腦震蕩了

 腦震蕩

网友:
引用 楼主:
跪求: 繪圖或者是照片.

其實做得很鳥(幾乎是狗啃級),不過因為住高樓層,隨便擺都收得到訊號。

网友G:
请问,台湾的数字电视信号都是不需要机顶盒解密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台湾的数字电视信号都是不需要机顶盒解密的吗?

台灣的數位電視採DVB-T + T2(HD)編碼,因為規畫得宜,新出廠的電視都有內建或提供選購,舊電視才需購買數位機上盒。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台灣的數位電視採DVB-T + T2(HD)編碼,因為規畫得宜,新出廠的電視都有內建或提供選購,舊電視才需購買數 ...

谢谢大大解惑。
只是,无线收到的台都是免费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大大解惑。
只是,无线收到的台都是免费的么?

全部都免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