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我這螢幕是偏光膜的問題嗎?

楼主(2017-04-25):
家人的2005年三菱第二代savrin休旅車的7吋原廠螢幕
去年開始就出現一圈黑色,和一小塊黑色

請問這是否是偏光膜問題? 維修大概需要多少?
主機我會拆,但沒接觸過偏光膜,請指導,謝謝!

网友A:
1.主旨: 請補上廠牌及型號

2.這種特規的東西,市面上我想因該買不到該機的料件.

3.若你不想換整台,能將就用就用吧! 若有破釜沉舟的決心,拆開panel或許可以解決問題

网友B:
您從側遍看一下會不會白霧狀看不到畫面,如果是就確定是偏光膜問題,但也可能背光反射板的問題。

网友:
請您殘殘拆了他
小弟覺得反射板問題比較大,前幾年修一台車用LCD,前偏光膜變質,影像整個變淡變白,換偏光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旨: 請補上廠牌及型號

2.這種特規的東西,市面上我想因該買不到該機的料件.

只知道廠牌是panasonic
型號還不確定,因為不同年份似乎型號不一定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從側遍看一下會不會白霧狀看不到畫面,如果是就確定是偏光膜問題,但也可能背光反射板的問題。 ...

坐在正.副駕駛座是還可以正常看
就只是多了那一黑圈
會覺得好礙眼

网友:
側邊看正常那就是背光膜故障了。

网友:
查了一下,換偏光膜麻煩在 1. 拆機 2.除膠 3.貼上去時避免氣泡

避免氣泡可參考隔熱紙的貼法,
水裡加點洗碗精,用來減少水的表面張力和減少阻力,
噴水到貼膜上,因兩層之間有水,貼膜可移動到適當位置和用塑膠刮刀推出水和氣泡。
然後放個幾天,等膜和螢幕之間的水都揮發掉,乾了就好!

要注意施作時別讓水流進螢幕或其他地方。
其他一些技巧和注意事項也都可自行搜尋隔熱紙的貼法。

手機/平板螢幕貼自己剪裁的塑膠保護膜,我都用隔熱紙的貼法...
而手機螢幕貼強化玻璃保護貼,不能加水,則有其他的賤招...

我有1台十幾年前的NB和1台19" 4:3的液晶螢幕,都是偏光膜老化霧化和皺掉...
但想到要搞這些就沒力了...

网友:
還有就是膠好臭
拆膜面版有可能破裂
要是我去給專業的修吧
自己弄真的臭死了

网友:
聽說這種膠臭味有毒...

网友:
NEUTRIK A2 螢幕偏光膜更換完工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47-1-1.html

网友:
的確是偏光膜的問題,真的看不慣就自己練功夫換吧,
論壇裡有前輩換偏光膜的實例,可爬文參考參考!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覆
確認問題所在,我會自行研究看看
起碼現在還能用,不急著處裡

如果沒把握的話可能也會考慮交給店家處裡
謝謝~

网友:
偏光膜不好處理 可以自己練習換 不然就交給專業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