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ARP 29C-F20T CRT電視機之又炸了!

楼主(2017-04-25):
王子與公主果然不能一直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繼一年前 "[求助] SHARP 29C-F20T CRT電視機,電容炸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9176-1-1.html
,過了一年,前陣子又炸了

沒辦法,對女優們(ㄚ不是!!),是對這台電視太有愛了,決定!繼續修

這次看起來像是炸電阻,腳斷了一支。

請問大大們知道,這顆電阻的規格嗎?

這是去年的舊照,顏色看起來像是綠/白/黃還是橘?(棕色是底色)

以上,有勞各位了!

网友A:
炸電阻絕不只是換新電阻就能完修的

网友B:
3.9M ohm 綠/白/橘  PCB版已經炭化....請請你挖空炭化PCB版...或者是跳開始用.  故障原因是上一次的電容液没有清乾淨...炭化..而形成電弧.造成TV故障. 清乾淨, 挖空....保證工作.

 如來神掌.稱霸武林 哎哟!!  你怎麼這麼...恰貝貝.

....4大叔教的....  沒...沒....沒有....我什麼都沒有教. 晚上...睡沙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電阻絕不只是換新電阻就能完修的

可否提示一下,還有哪些要換或檢查的?

网友B:
什麼都不用換.....電阻保證是好的....只要把他架高就好了.  故障的原因是跳電! [相...打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M ohm 綠/白/橘  PCB版已經炭化....請請你挖空炭化PCB版...或者是跳開始用.  故障原因是上一次的電容液 ...

是的!上次就有人提到,應該漏液一段時間了,才會造成附近一片焦黑的現象。
因為這次斷的是腳,所以可能是有些侵蝕到,結果產生高溫,熔斷掉的。

這次我還是會用跳線的方式連結,因為背面的銅箔在上次就都有損壞了。。。

請問 3.9M ohm 綠/白/橘,我該買幾瓦的呢?還有材質需要特別挑選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上次就有人提到,應該漏液一段時間了,才會造成附近一片焦黑的現象。
因為這次斷的是腳,所以可能 ...

3.9M ohm 綠/白/橘,我該買幾瓦的呢?1/2 w

還有材質需要特別挑選嗎?沒有.....可以[過電]就好了....[ carbon resistor 碳電阻] 如果是我的話..在這裡的要求並不高.....隨便找一個第3環是綠色的都可以

保險絲可能燒掉了? 20w 1.8ohm 別忘了...那一顆最大的白色水泥電阻是電流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M ohm 綠/白/橘,我該買幾瓦的呢?1/2 w

還有材質需要特別挑選嗎?沒有.....可以[過電]就好了....[ c ...

OK!3.9M ohm 綠/白/橘,1/2 W,材質隨意。記下了!

保險絲可能燒掉了? <-- 好問題,我不知道~我再檢查看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提示一下,還有哪些要換或檢查的?

除了方形水泥電阻要檢查外,建議旁邊兩根二極體也順便量一下是否單向島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麼都不用換.....電阻保證是好的....只要把他架高就好了.  故障的原因是跳電! [相...打電]

嗯嗯,我有想過電阻可能沒壞。
不過因為斷腳只剩大約2~3mm,我怕我焊接技術不夠好。
反正電阻很便宜,所以想想還是換了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有想過電阻可能沒壞。
不過因為斷腳只剩大約2~3mm,我怕我焊接技術不夠好。
反正電阻很便宜,所 ...

可以用銼刀把它磨掉一點沒有關係, 絕對可以再度利用.

楼主:
我搞笑了~

真的老花嚴重了,之前在搖動電阻的時候,看到焊點不會跟著動,所以以為是腳燒斷了。
今天在解焊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是上次殘存的銅箔燒斷了而已,電阻沒事。

鑒於新買的電阻看起來實在兩光,後來還是決定不換了。直接把舊的焊回去

還好上次跳線留得夠長,我把上次的跳線直接延伸到電阻的左腳

拍照才看到,版子都快燒穿了

就醬~搞定收工

最後,有圖有真相
感謝大大們的協助,請笑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