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試熱敏電阻抑制浪涌電流線路?

楼主(2017-04-25):
我要5Ω(P:TH)的熱敏電阻,進來是AC110V,通過電壓為DC5V,負載是DC5V、1A,DC5V、2A,DC5V、3A這三種狀況,要問我那個C濾波電容應該要用什麼容量的?線路我要怎麼製作?要有電壓表、電流表,電壓可調DC3V~DC12V,謝謝。

网友:
使用DC5V外接電壓,Rth=5歐姆,已限制了本迴路的最大電流為1A.使用越高容量的電容,將使開機時的湧浪電流相對持續時間增加.

网友:
很抱歉,真的不知道您在說甚麼。

网友:
5V太小   用25V吧

抑制浪涌電流   就是RC電路

R限制C的最大電流  瞬態可以用電源電壓下去推  基本上電容可以看做短路  所以就是I=V/R

你想看這電路運作  你必須要用數位示波器   兩通道   一通道看電容電壓  另一通道看電阻兩邊的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