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Goot TQ-95 拆解與保養

楼主(2017-04-25):
1.緣由:

看到烏骨雞學姊在示範TQ-95的使用方式,突然覺得用了一段時間好像不太順暢。

論壇上似乎沒有人發過如何保養,小弟野人獻曝一下,順便尋求正確的解答。

有錯誤請前輩指正,感謝。

2.本文:

<<<<注意!!保養時要等烙鐵冷卻後再動手拆。>>>>

本來以為卸下套筒螺絲只有「烙鐵頭+spacer」,後來發現不銹鋼套管(stainless sleeve)卡在烙鐵頭裡。

整體拆解應該是像圖示「大部分解」的狀況,烙鐵頭敲一敲會有片狀灰黑色的積碳。

不銹鋼套管(stainless sleeve)拔出來後,插進去旋轉刮除內部積碳,不知道能不能這樣做。

(這個零件的用途似乎有日文說明,小弟看不懂還請有經驗的前輩釋疑)

清潔保養完畢,的確有比較順手好上錫。  記得使用完畢要上錫保養烙鐵頭!!

3.後記:

滋...,沾到水了,沒多久頭有點黑,重複幾次「沾BS-10焊油 --> 用海綿清潔烙鐵頭-->上新錫」,

總算回復成光亮如新的頭了。

4.參考資料:

1.goot TQ-95 日本太洋兩段式烙鐵 GS-100 團購調查
2.Ultraman大提供的使用建議與保養

▼ 大部分解

▼交換部品/replacement parts

注意!!保養時要等烙鐵冷卻後再動手拆。

不銹鋼套管(stainless sleeve)

网友A:
不銹鋼套管 stainless sleeve ステンレススリーブ

[蘇丹雷蘇]  ステンレス  stainless 不銹鋼........
[蘇里布]  スリーブ  sleeve  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銹鋼套管 stainless sleeve ステンレススリーブ

[蘇丹雷蘇]  ステンレス  stainless 不銹鋼........

整支拿出來是黑麻麻的...以為是同志的...「銅製的」(這詞音/拼音輸入法也太天才了)。

网友B:
這銲槍頭沒事等冷卻就分解一下,
避免stainless sleeve 黏住就G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銲槍頭沒事等冷卻就分解一下,
避免stainless sleeve 黏住就GG.

我是不知道是否會黏住,可以敲一敲嘗試看看是否會跑出來一點。

再用鑷子沿著烙鐵頭與stainless sleeve之間的細縫拉出來。

楼主:
請問圖一中陶瓷發熱體上有些許積碳附著,因為不知道如何去除,抑或不需要管它?

所以小弟只用酒精棉片擦拭,結果沒有什麼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圖一中陶瓷發熱體上有些許積碳附著,因為不知道如何去除,抑或不需要管它?

所以小弟只用酒精棉片擦拭 ...

不用理它

這要超聲波才能稍微洗得動
(微塵 在陶瓷表面上的孔洞中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理它

這要超聲波才能稍微洗得動

原來如此,感謝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圖一中陶瓷發熱體上有些許積碳附著,因為不知道如何去除,抑或不需要管它?

所以小弟只用酒精棉片擦拭 ...

信不信由你....用噴火槍把它加熱到火紅...金屬表面的氧化物就會脫落...自然就清潔了..就乾淨了.

....4大叔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不信由你....用噴火槍把它加熱到火紅...金屬表面的氧化物就會脫落...自然就清潔了..就乾淨了.

我還是穩穩用就好。

乖乖讓他自然長大,再定期清除...

已修正:不銹鋼套管(stainless sleeve),感謝Peter5438的解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還是穩穩用就好。

乖乖讓他自然長大,再定期清除...

對不起. 是我回復錯了

把不銹鋼套管(stainless sleeve)  用噴火槍把它加熱到火紅...金屬表面的氧化物就會脫落...自然就清潔了.

怪我自己....我也經常沒有主詞...省略受詞...都搞錯....因為小時候跟媽媽講台語, 跟爸爸講客家話, 上學以後講國語, 後來去日本學日語,   跑來美國學英文,,墨西哥人很多, 開始學西班牙文   最近在學阿拉伯文............怪老子...功夫練太多...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不起. 是我回復錯了

把不銹鋼套管(stainless sleeve)  用噴火槍把它加熱到火紅...金屬表面的氧化物就 ...

Peter5438大也真的是博學。

小弟英文從國小補習學到退伍上大學,似乎沒什麼進步。通常是讀寫比聽講還厲害。

講是敢說啦,只是還是從中文文法再轉成英文。

請問除了待在國外有純外語環境的優勢,學習外語有什麼訣竅嗎?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Peter5438大也真的是博學。

小弟英文從國小補習學到退伍上大學,似乎沒什麼進步。通常是讀寫 ...

在台灣都是閉門造車. 我在台灣背過了整本的大陸字典(聖經本), 所以來美國28年都沒有查過字典. 我以前經常去台灣國立圖書館看時代雜誌, 國家地理雜誌, Time它對我來講有一點難, 我都看Newsweek比較簡單. 但是聽總統演講或者一般看美國CNN電視, 大概都是全懂. 所以在台灣你可以把功夫練到此為止.

其實日常的會話只用到300個單詞, 習慣性用法, 俚語和語調是比較頭痛比較難難學習的, 只有和真人對話才有辦法學習, 也就是您提到的環境. 所以說美國人可以從你的語調, 就知道你是從紐約來的或者你是一個外國人. 人類都有一個學習階段, 我們錯過了學習階段, 除非重回娘胎, 不然很難學好. 我在這裡認識個博士, 他的台灣話英語, 連我都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