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HD7850供電燒毀維修.型號:AX7850 2GBD5-DHV3E

楼主(2017-04-25):
GPU第一項供電燒毀如圖
12V金手指正反面均有燒焦的痕跡.
動工拆電容及燒焦的MOS管.此型燒毀適合已60W電烙鐵沾錫輕輕取下不建議以熱風槍拆.
發現DRV對地阻值偏低
跑線到5359地8腳發現異常
拆下5359發現阻值恢復正常值.
佐證一下故障點.果然是IC燒毀..
用BGA紅膠注入焊墊破皮點並將其填平.進行乾燥處理.金手指補焊後也順便補上膠
乾燥後紅膠硬化可作為黏合及絕緣效果
補上MOS管.原N4925*3(30V,48A)改成上管N4921(30V.58A)下管N4935(30V,93A)
換上5359良品.並補焊其旁邊小元件.
完成圖.順便將之前可能及穿的電容一併換掉.
上機測試以可正常開機.
將基板再拆下以超音波清洗後乾燥.將一些快要氧化的SMD電容電阻補焊預防再次供電擊穿.

最後方可上機測試.
最後個人的故障分析:應該是機板氧化造成錫削短路燒掉N5359晶片供電IC造成上管短路機板燒破皮.
軟體測試圖..完修.

网友:
細節流程很詳細,還有故障分析解說。

感謝分享!!

网友A:
如果把空的mos補上會怎樣?

网友:
12V的SMD沒一起短?

网友:
N5359=NCP5359  a synchronous buck converter. 同步降壓轉換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空的mos補上會怎樣?

您是指沒絕緣直接上mos嗎?那會短路的.銅箔下層為接地.

楼主:
經測量12v smd 電容沒短路.不過固態電容12v 270u通電時可能會短路所以一併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指沒絕緣直接上mos嗎?那會短路的.銅箔下層為接地.

我想a471大的意思,應該是指如果補在右邊mos的空焊點上是否可以。
因為右邊比較完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指沒絕緣直接上mos嗎?那會短路的.銅箔下層為接地.

不~我意思是它PWM不是總共有4相供電嘛,上下管各兩個零件位置,實際上料
只用三個,如果讓它兩上/兩下四顆會怎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我意思是它PWM不是總共有4相供電嘛,上下管各兩個零件位置,實際上料
只用三個,如果讓它兩上/兩下四 ...

理上論有可能會開機但一定會當機或黑屏.您可用主機板測試將cpu供電端下管供電mos拆掉拆掉一顆試試...相同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上論有可能會開機但一定會當機或黑屏.您可用主機板測試將cpu供電端下管供電mos拆掉拆掉一顆試試...相同 ...

那為什麼會有四個位置卻沒上滿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為什麼會有四個位置卻沒上滿料?

您這問題可以打電話去撼訊問看看..說顯卡mos為何偷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我意思是它PWM不是總共有4相供電嘛,上下管各兩個零件位置,實際上料
只用三個,如果讓它兩上/兩下四 ...

額..我工作勞累眼睛業障重搞錯您的意思了.您是指上下補滿不是少1個mos.那不會當機..只要算好下管總供電效率在搭上管不會有影響的...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額..我工作勞累眼睛業障重搞錯您的意思了.您是指上下補滿不是少1個mos.那不會當機..只要算好下管總供電效 ...

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為什麼會有四個位置卻沒上滿料?

上管只是給能源  要高速才能低損耗 上管承受功率較下管小可以只用跟下管同型號的一顆 或是用其他更low cost的型號
下管整流 需要低RDS 以及高功率 所以要用兩顆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只是給能源  要高速才能低損耗 上管承受功率較下管小可以只用跟下管同型號的一顆 或是用其他更low co ...

知道了~~~~所以沒有必要兩顆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