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vaio vgn-cs26t不過電

楼主(2017-04-25):
sony vaio vgn-cs26t插上變壓器後,變壓器上的電源燈熄掉,後來拆開外殼後量測電源小版後,圈起來的地方無電壓,在量測供電池充電的地方也無電壓,請問圈起來的零件要怎麼買即拆解焊

補充內容 (2017-4-26 06:33 AM):
白色接頭就是接上主電源的線

補充內容 (2017-4-26 07:08 PM):
接上小板變壓器上的電源指示燈號不會熄掉,接上大板就馬上熄掉,完全沒有電壓,求解

网友A:
電源燈熄掉查主電源線路有零件短路,
單小板不插大板也會嗎?

网友:
可以將錫加多一點(約3mm一小丸),在烙鐵上,再於電晶體的3個焊點上拖焊,電晶體很快就拆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燈熄掉查主電源線路有零件短路,
單小板不插大板也會嗎?

小版就是主電源,當小板接上大板變壓器上的電源燈就熄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版就是主電源,當小板接上大板變壓器上的電源燈就熄掉

主板上有短路現象,在沒設備檢修下就先用萬能的手摸看看是否有發燙的地方

楼主:
我又用電錶量,就只有圈起來的電晶體沒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燈熄掉查主電源線路有零件短路,
單小板不插大板也會嗎?

不插大板,變壓器上的電源燈不會熄掉,只要一接上大板變壓器上的電源燈號就熄掉,就在量小版圈起來的地方沒電壓其餘都有量到電壓,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插大板,變壓器上的電源燈不會熄掉,只要一接上大板變壓器上的電源燈號就熄掉,就在量小版圈起來的地方 ...

問題在大板短路,不用糾結在那一點

网友B:
你已經走彎路了
1.前面源頭供電有問題(隔離點).後面當然沒電壓.所以放開那個小女孩(電晶體)
2.19.5v從白色接頭進來後經過兩個MOS.發出公共點電壓.從這裡先來.這個點可能已經對地短路了
3.別看到黑影就開槍.那顆電晶體看起來很沒人緣嗎.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已經走彎路了
1.前面源頭供電有問題(隔離點).後面當然沒電壓.所以放開那個小女孩(電晶體)
2.19.5v從白色 ...

我也量測你說的MOS都有電壓出來,那接下來我要查哪ˋ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量測你說的MOS都有電壓出來,那接下來我要查哪ˋ理

短路端應該在大板這一邊 1.不接電源  2.裝上大板  3.測量小板上原本有19.5V的地方是否對地短路   你另一邊主機板的圖還沒重拍喔.如果網路賣家來這裡抗議.就不好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端應該在大板這一邊 1.不接電源  2.裝上大板  3.測量小板上原本有19.5V的地方是否對地短路   你另一 ...

麻煩幫我刪那個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