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JS JY-3017落地撞擊維修

楼主(2017-04-26):
因為設計的關係(長方形),朋友家中的貓跳到它上面,結果跳下來就...撞到地板了

而我拿到的時候它已殘破不堪,正面的塑膠外殼裡的所有連接箱體的柱子全斷,塑膠外殼上的塑膠飾條也是斷了好幾根卡榫,而外殼脫落後所看到的那塊PCB上斷了三根線,導音筒也破裂,右聲道的RCA端子斷裂,而且是斷在RCA母座裡...,看到當下就知道「今天有得修了!」

廢話不多說開始維修:
最一開始我選擇先修斷的三條線,不要問我為什麼,因為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它

稍微觀察了一下它的結構,背面看起來是沒有螺絲或卡榫的

轉到正面,用點力把旋鈕拔出來

再來把三個VR旋鈕上的六角螺帽逆時針轉下來

轉回背面,近看會發現有個LED被黏住了,膠蠻硬的可以用扁平的東西把它給翹起來

而剛才那LED的正下方還有一顆同樣用膠黏的LED,忘記拍照了

這是下面那顆LED拔下來後拍的,廠商製作上有點小偷懶,但不影響性能

LED都拆完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見斷的三條線,左下兩根粉紅白相間,左上一條紅色

這部分維修方法蠻多的,我是選擇將連接做直接解焊拆下,然後將線焊接回去

另外我要說一下,你如果遇到像這種兩條線是連接在一起的斷線,斷得很平整,可以靠線的彎曲方向、角度來判斷誰是接在那的,學會能省掉很多麻煩

紅線也是一樣的維修方式

完成之後確定線的部分沒有問題的話建議上膠,我選擇用熱熔槍

接下來轉開背面散熱鰭片上的螺絲,檢查一下元件有沒有明顯的壞損,沒有的話就可以裝回去,別忘了順便清潔一下

側邊的螺絲同樣卸下,看單體是否安然無恙,沒事清潔後裝回去

剛才處理完了斷線的部分以及基本元件的檢查,再來處理RCA端子斷在RCA母座的部分,這處理方式有兩種:一、拆掉RCA母座換新的 二、把斷掉的部分想辦法拿出來,兩種都不會說太麻煩(有工具材料技術的前提下),很可惜我手邊沒有零件可以更換,所以就想辦法拿出來吧

一開始我拿了鑷子去輕輕地碰斷掉的部分,看看它是否卡的很緊,這決定等一下要用的膠的黏性,這次剛好是不緊的,於是我找了一根棉花棒剪成根斷掉的切口一樣的形狀,因為這次它是斜的,所以我也切斜的

拿出熱熔膠槍,快速的沾一點熱熔膠切口對切口黏住斷掉的部分

黏的時候要出點力,確保黏合的牢固,然後等它硬化就直上直下的拔出來

RCA母座賭塞問題解決了,再來處理正面飾條

雖然說斷了一些卡榫,不過我發現不怎麼影響使用,裝回去的話也還算緊,所以就只有把斷裂的卡榫給拔出來

順帶一提它的卡榫長的真奇怪,很像是用融出來的,但又不會不牢,誰能跟我解釋一下怎麼回事?

最後剩下連接箱體的柱子跟右聲道的RCA端子還有導音筒,先處理柱子的部分,共有六根

JS在結構設計上,是採用不可拆卸的設計,也就是黏死的,不得已之下只好六根斷裂在箱體上柱子給拆下來,因為它是用膠黏所以必須加熱,剛好我注意到柱子是中空材質,所以我在裡面到滿水,以防在加熱或是拔除過程中變形

拔線來六根照順序排列好不要搞亂,左上角那根沒加水明顯變形了

先將柱子放置一旁,回頭處理殘膠,不再次加熱刮除乾淨的話,等等會裝不回去

依照順序用三秒膠黏合回去

靜置一小時左右我擔心黏合強度不夠,所以多上了一種ABS專用的接著劑(材質是我猜測的)

導音筒我直接拿了絕緣膠帶黏和回去

黏好之後回去處理前置外殼,把PCB裝回外殼上,再將洞都填八分滿的膠

然後裝直接裝回去,記得不要將音響轉正,否則膠會流出去,最後黏上膠帶

右聲道的RCA端子我就簡單帶過,找個零件焊上就可以了

最後的最後,根本的問題是音響會被貓弄倒所以才會摔壞,所以我拿了一塊不要的壓克力,量了量音響底下變壓器的螺絲孔距,切割鑽孔後裝上去

這音響再也不會被貓弄壞了

楼主:
終於找到編輯按鈕了.... 來去編輯...

网友:
簡單但詳細的維修文! 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詳細的維修文

网友A:
恭喜完修!
話說版大的手還真巧,可以回復到原本樣子。

网友:
版大手巧,恭喜完修!

网友B:
首先很謝謝分享你的精彩維修文,不過這篇文章我總共花了20分鐘在改圖,你的照片都未依版規使用800 然後壓縮約85%,有解析顧慮的話用1024 尚在可容許範圍,但是你都使用1977,我只能將圖一張一張改到符合版規的大小,希望以後在電子技術版區發帖能遵守版規提醒,我相信在發帖前你有看到下圖提醒︰

你一定是按同意才能發帖,既然同意就請勿再違反版規,造成管理人員負擔,這次我幫你改,下次就請自己注意了。

謝謝配合

网友:
不是我弄倒的,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話說版大的手還真巧,可以回復到原本樣子。

都是一些簡易的維修,不難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很謝謝分享你的精彩維修文,不過這篇文章我總共花了20分鐘在改圖,你的照片都未依版規使用800 然後壓縮 ...

真是抱歉浪費到你的時間幫忙修正照片,我以為只要符合200K以下就可以了,圖檔用800*600的話比例會不對,另外我在其他板塊發的文也是只有符合200K以下而已,所以我誤會了,在此跟你說聲抱歉,下次我會注意格式。

另外想請問我的這篇文章還能再次編輯嗎?變成精華後好像就不能修改?我還有幾個地方想修正呢!!!

楼主:
是你弄倒的就...抓來打,害我修那麼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抱歉浪費到你的時間幫忙修正照片,我以為只要符合200K以下就可以了,圖檔用800*600的話比 ...

圖檔並不是一定要800*600,因為有的狀況是直拍,所以橫的維持800就可以,也有一種情形是因為東西太小,所以想提高解析度,這時我也默許用1024,但是一樣得要適當壓縮,不然檔案太大會造成主機容量快速用完。

另外不是因為精華帖就不能修改,而是不管那一種帖,發帖後超過一個小時就不能修改,以前痞酷網發生過會員因故就自刪文章,為了不讓這類事件一再重演,就改成超過時間不能修改了。

你要再修改有兩個方法,第一種是用補充功能,在你發的帖子下方就能找到,第二種就是重新再發一帖,然後請我把舊的移到回收區。

謝謝配合

网友:
終於有人跟我一樣被貓破壞3C
螢幕被貓翻下好在沒破 但是螢幕刮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