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F 狐狸試做 (ˋ48Mhz 三倍頻)

楼主(2017-04-26):
打算做一個 VHF FOX TRANSMITTER
從網路上找了一個電路來複製
http://theleggios.net/wb2hol/projects/rdf/750mw_tx.htm
說是三倍頻
結果我卻做出了一個奇怪的頻率
48Mhz的晶振,怎會倍出了個80Mhz來勒
真是奇怪了

震盪&放大, 均使用2SC2786

震盪&放大, 均使用2SC2786

ˋ48Mhz 晶振

ˋ48Mhz 晶振

電路未上電的背景雜訊

電路未上電的背景雜訊

電路上電後的發射訊號

電路上電後的發射訊號

發射晶體使用2SC2538

發射晶體使用2SC2538

天線端的訊號波形

天線端的訊號波形

電路背面

電路背面

電路正面

電路正面

网友A:
先查看看有那些零件影響了振盪頻率,
48Mhz x 3 = 144Mhz, 2SC2538 F =175Mhz,有沒有用2N2222(250Mhz)或2N2222A(300Mhz)試試?

网友B:
樓主用的石英晶體與原作的切割方式不同,諧振的條件也不一樣,當然結果就不一樣。

原本 48MHz 是工作在 16 MHz 基頻的 3 倍頻,諧振電路的諧振頻率又太低所以變成振盪在 5 倍頻(16 x 5 = 80MHz),讓他工作在 9 倍頻就對了。
將相關線圈改小(拉開一點)電容也調小點讓諧振點往高跑,從最前面ㄧ段一段的往後調整,真的不行還是得換大顆的石英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看看有那些零件影響了振盪頻率,
48Mhz x 3 = 144Mhz, 2SC2538 F =175Mhz,有沒有用2N2222(250Mhz)或2N22 ...

2SC2538
這顆晶體本身就是VHF無線電在用的
會選用這棵是因為
手邊正好有一顆拆機良品 (另一顆2SC1971已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用的石英晶體與原作的切割方式不同,諧振的條件也不一樣,當然結果就不一樣。

原本 48MHz 是工作在 16 ...

經過 您的解說
我應該會先找跟原PO一樣封裝的石英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