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帶燈地球儀電壓問題

楼主(2017-04-26):
大家好 小弟買了個對岸的帶燈地球儀後才驚覺電壓不同(後知後覺),一拆開看燈泡為220V 3W 3000K,燈座標示為E27 T210 4A 250V,插頭有標示6A 250V,還有一個on/off開關,目視後感覺無變壓器之類東西存在,如果我直接將燈泡換成全電壓110V~220V 3W LED燈泡後是不是就可以安全使用?謝謝

网友:
當然可以使用

只用110V燈也可以
如果你是在台灣使用

网友:
可以

其實就是個燈座   別想太多

阿對了  不要用太高功率的燈
再等功率下 220V的線是比110V可以用的更細的    事實上就是這樣

楼主:
謝謝大家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