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維條實例】大同 TATUNG V37EAKR 液晶電視故障情形 : 油畫

楼主(2017-04-27):
銘牌

全機後照圖

電源板

主機板

高壓版  不找它所以沒拆

邏輯板

故障情形 : 嚴重油畫

從網上的各位前輩的維修分享文  AUO的邏輯板出現油畫情形  都指向邏輯版的 AS15-F 故障
真是感謝網上的各位前輩的指導使小弟不必走冤枉路 就直接往邏輯板處理
手邊沒有 AS15-F 就到奇魔打 AS15-F 替代尋找看到 draculaxx 兄家園
更感謝 draculaxx 兄的家園 從那邊看到 http://bbs.pigoo.com/blog-13488-105.html 自己整理的筆記 如下
可否代換只是網路上查到的資料,內容不保証可行。
AS15-G 代換 (AAT7200、AS15、AS15-F、AS15-H、AS15-HF、AS15-U、EC5575、HX8915-A、HX8915A、I78H48、RM5101、SL10141、SL10151、TSL1014IF )i78H48、i7868A只可以用AS19 代換

在拆下的邏輯板上看到一顆 RM5101 能代用  應該也能反代用吧  不管了先拆下換上再說  換好後先檢查看看有沒焊好 有沒短路

在確認沒短路情形下 那裝上試機吧 那時心情真是七上八下 直看到畫面時那心情是不可言意的 那先燒機吧
半小時後的畫面

完修

网友A:
入門液晶電視修理 這是最基本要遇到的故障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門液晶電視修理 這是最基本要遇到的故障 恭喜完修

因剛接觸液晶維修  還在摸索中  尤其是要如何代用
以後還望不吝指導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 恭喜 修理 成功

网友:
這樣就很棒了!厲害!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