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直流 功率表

楼主(2017-04-27):
我們之前團購的
1.交流功率表規格,電壓:AC80-260V,電流:0-20A
2.直流功率表規格,電壓:6.5-100V,電流:0-20A
因為這兩種規格在維修上比較常用,所以都是團購這兩款。因為有網友需要其它規格的功率表,所以下次團購會有其它的選項,如果你需要新規格功率表,可以等到貨時再一起發貨。

交流功率表(第1項是目前購團的,第2、3項是新增的)
1. 主機 PZEM-021,電壓:AC80-260V,電流:0-20A(目前團購機種),$300元

2. 主機+線圈式CT PZEM-061,電壓:110V-220V,電流:100A,$350元(新增機種)

3. 主機+開合式CT PZEM-061,電壓:110V-220V,電流:100A,$450元

後面這二種差異在那裡,老實說我也不是很清楚,有請老師說明

直流功率表(第1項是目前購團的,第2、3項是新增的)
1. 型號 PZEM-031,測試電流20A,內置分流器(目前團購機種),$300元

2. 型號 PZEM-051,測試電流50A,帶外接50A/75mV分流器,$350元

3. 型號 PZEM-051,測試電流100A,帶外接100A/75mV分流器,$440元

【特別提醒】:在使用50A或100A的分流器的時候需要先設置表的量程為50A或100A(出廠默認為100A),具體方法詳見說明書及以下圖片提示!

產品型號:PZEM-031
A.功能
1.電參數測量功能(電壓、電流、功率、電量)。
2.電壓報警功能(超過電壓報警門限,背光和電壓閃爍提示)。
3.電量按鍵清零功能。
4.掉電資料保存功能。
5.大螢幕LCD液晶屏全顯功能(同時顯示電壓、電流、功率、電量)。
6.背光功能。
B.顯示及按鍵
一.顯示介面
    顯示由大螢幕LCD液晶屏同時顯示電壓、電流、功率、電量參數。
二.顯示格式
1.功率:測試量程0~2kW
        1kW以內顯示格式0.0~999.9W;
        1kW以上顯示格式1000~2000W。
2.電量:測試量程0~9999kWh
        10kWh以內顯示格式0~9999Wh;
        10kWh以上顯示格式10~9999kWh;
3.電壓:測試量程6.5~100V
        顯示格式6.50~99.99V
4.電流:測試量程0~20A
        顯示格式0.00~20.00。
三.按鍵
1.背光控制
可通過短按按鍵來打開或關閉背光,背光狀態掉電自動保存。
2.電量清零
  步驟1:長按按鍵直到功率顯示區域顯示“CLr”字元,然後鬆開按鍵;
步驟2:此時電量閃爍提示當前處於電量清零狀態,若再次短按按鍵,則電量資料清零並退出清零閃爍狀態;
步驟3:若 5秒內無按鍵操作,則表示電量資料不清零並退出清零狀態。
3.電壓報警值設置
步驟1:長按按鍵直到功率顯示區域顯示“SET”字元,然後鬆開按鍵;
步驟2:進入該狀態後,電壓區域顯示當前的高壓報警值,電流區域顯示當前的低壓報警值,並且最低位開始閃爍,此時可通過短按按鍵對該位元進行+1,當沒有按鍵操作超過3秒時,自動切換調整的位,從高壓報警值一直到低壓報警值,共6位元,電壓報警門限值設置的範圍為6.5~99.9V;
步驟3:設置完成後長按按鍵直到螢幕顯示“PASS”字元表示設置成功並自動退出設置狀態。
C.注意事項
1.本模組適用於戶內,不能戶外使用。
2.所加負載不能超過額定電壓、電流。
3.接線順序不能搞錯。
D.規格參數
1.工作電壓:6.5~100VDC
2.測試電壓:6.5~100VDC
3.額定功率:20A/2000W
4.計量精度:1.0級
E.接線示意圖

產品型號:PZEM-051
A.功能
1.電參數測量功能(電壓、電流、功率、電量)。
2.電壓報警功能(超過電壓報警門限,背光和電壓閃爍提示)。
3.電量按鍵清零功能。
4.掉電資料保存功能。
5.大螢幕LCD液晶屏全顯功能(同時顯示電壓、電流、功率、電量)。
6.背光功能。
B.顯示及按鍵
二.顯示介面
    顯示由大螢幕LCD液晶屏同時顯示電壓、電流、功率、電量參數。
三.顯示格式
1.功率:測試量程0~10kW
        1kW以內顯示格式0.0~999.9W;
        1kW以上顯示格式1000~9999W。
2.電量:測試量程0~9999kWh
        10kWh以內顯示格式0~9999Wh;
        10kWh以上顯示格式10~9999kWh;
3.電壓:測試量程6.5~100V
        顯示格式6.50~99.99V
4.電流:測試量程0~100A
        顯示格式0.00~99.99。
三.按鍵
1.背光控制
可通過短按按鍵來打開或關閉背光,背光狀態掉電自動保存。
2.電量清零
  步驟1:長按按鍵直到功率顯示區域顯示“CLr”字元,然後鬆開按鍵;
步驟2:此時電量閃爍提示當前處於電量清零狀態,若再次短按按鍵,則電量資料清零並退出清零閃爍狀態;
步驟3:若 5秒內無按鍵操作,則表示電量資料不清零並退出清零狀態。
3.電壓報警值設置
步驟1:長按按鍵直到功率顯示區域顯示“SET”字元,然後鬆開按鍵;
步驟2:進入該狀態後,電壓區域顯示當前的高壓報警值,電流區域顯示當前的低壓報警值,並且最低位開始閃爍,此時可通過短按按鍵對該位元進行+1,當沒有按鍵操作超過3秒時,自動切換調整的位,從高壓報警值一直到低壓報警值,共6位元,電壓報警門限值設置的範圍為6.5~99.9V;
步驟3:設置完成後長按按鍵直到螢幕顯示“PASS”字元表示設置成功並自動退出設置狀態。
4.量程選擇
  步驟1:長按按鍵直到功率顯示區域顯示“Curr”字元,然後鬆開按鍵;
  步驟2:此時電流區域顯示“100 A”,短按按鍵在“100 A”和“50 A”之間切換,以此來表示外接分流器的量程是100A/75mV或是50A/75mV,注意本表只能使用這兩種規格分流器。
步驟3:長按按鍵直到退出設置狀態或者無按鍵操作3秒後自動保存並退出設置狀態。
C.注意事項
1.本模組適用於戶內,不能戶外使用。
2.所加負載不能超過額定電壓、電流。
3.接線順序不能搞錯。
D.規格參數
3.工作電壓:6.5~100VDC
4.測試電壓:6.5~100VDC
3.額定功率:100A/10000W
4.計量精度:1.0級
E.接線示意圖

F.尺寸示意圖(mm)

補充內容 (2017-4-28 11:03 PM):
3. 型號 PZEM-051,測試電流100A,帶外接100A/75mV分流器,$440元更正,應該是400元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楼主: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線圈式       開合式
陳A                 1           1
oldbook33      1           1
SAIIAS            1           1
sung512         2           1
minordoff        1           1
henrylu500     2           1
muc7615sis    1           1
bill886            1           1
stewart888     2           1
laxe                1
skywolf           2           1
tsai4566         1
PHILIPS980    1          1
radarman        2          2
tick228           2
過客                            1
翔雲               2
b52tw            7+9
tsai5371        1           1
hehechang     2           1
aphilipsu        1           1
efandyj          1           1
yyhuang        1           1
                    46         19

网友A: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線圈式       開合式
陳A                 1           1
oldbook33      1           1
SAIIAS            1           1
sung512         2           1
minordoff        1           1
henrylu500     2           1
muc7615sis    1           1
bill886            1           1
stewart888     2           1
laxe                1
skywolf           2           1
tsai4566         1
PHILIPS980    1          1
radarman        2          2
tick228           2
過客                            1
翔雲               2
b52tw            7+9
tsai5371        1           1
hehechang     2           1
aphilipsu        1           1
efandyj          1           1
yyhuang        1           1
fs7633          1
===========================================
                    47         1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線圈式       開合式
陳A                 1           1
oldbook33      1           1
SAIIAS            1           1
sung512         2           1
minordoff        1           1
henrylu500     2           1
muc7615sis    1           1
bill886            1           1
stewart888     2           1
laxe                1
skywolf           2           1
tsai4566         1
PHILIPS980    1          1
radarman        2          2
tick228           2
過客                            1
翔雲               2
b52tw            7+9
tsai5371        1           1
hehechang     2           1
aphilipsu        1           1
efandyj          1           1
yyhuang        1           1
fs7633          1
tsai5371        1           1
===========================================
                    48         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很抱歉,請有預購功率表的會員暫停匯款,因為我買的數量不對,直流的有剩,交流的不夠了,所以要等下次了,已經匯款的網友,功率表今天都會寄出,因為其它規格的功率表沒有網友選購,我就不進特殊規格的,謝謝大家~~

网友: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線圈式       開合式
陳A                1           1
oldbook33      1           1
SAIIAS            1           1
sung512         2           1
minordoff        1           1
henrylu500     2           1
muc7615sis    1           1
bill886            1           1
stewart888     2           1
laxe                1
skywolf           2           1
tsai4566         1
PHILIPS980    1          1
radarman        2          2
tick228           2
過客                            1
翔雲               2
b52tw            7+9
tsai5371        1           1
hehechang     2           1
aphilipsu        1           1
efandyj          1           1
yyhuang        1           1
fs7633          1
tsai5371        1           1
sharptcm                                        1                                              1
====================================================
                    48         20                 1                                               1

楼主:
不好意思,本來想說要讓想買功率表的網友都能買到,所以沒有限制截止時間,卻造成有預約的網友沒有拿到貨,只好請未買到的網友等下一次到貨,預約截止日期到5/2。謝謝大家~~

网友C:
各位大大抱歉我要買交流的怎麼會變成直流的????訂單二樓開始就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大抱歉我要買交流的怎麼會變成直流的????訂單二樓開始就錯了

不好意思,我轉換時弄錯了,已改正,如果有其它網友有疑問的也可以直接更正,謝謝~~

楼主: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線圈式       開合式
陳A                1           1
oldbook33      1           1
SAIIAS            1           1
muc7615sis    1           1
bill886            1           1
laxe                1
skywolf           2           1
PHILIPS980    1          1
radarman        2          2
tick228           2
過客               1
tsai5371        1           1
hehechang     2           1
aphilipsu        1           1
efandyj          1           1
yyhuang        1           1
tsai5371        1           1
sharptcm                                        1                                              1
====================================================
                    21         15                 1                                               1

网友D: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線圈式       開合式
陳A                1           1
oldbook33      1           1
SAIIAS            1           1
muc7615sis    1           1
bill886            1           1
laxe                1
skywolf           2           1
PHILIPS980    1          1
radarman        2          2
tick228           2
過客               1
tsai5371        1           1
hehechang     2           1
aphilipsu        1           1
efandyj          1           1
yyhuang        1           1
tsai5371        1           1
sharptcm                                        1                                              1
ab708011                    1
====================================================
                    21         16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線圈式       開合式
陳A                 1            1
oldbook33      1            1
SAIIAS            1            1
muc7615sis    1            1
bill886            1            1
laxe                1
skywolf           2            1
PHILIPS980    1            1
radarman        2            2
tick228           2
過客               1
tsai5371         1            1
hehechang     2            1
aphilipsu        1            1
efandyj          1            1
yyhuang        1            1
tsai5371        1            1
sharptcm                                        1                                                1
ab708011                    1
====================================================
                    21          16                 1                                                1

网友: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線圈式       開合式
陳A                 1            1
oldbook33      1            1
SAIIAS            1            1
muc7615sis    1            1
bill886            1            1
laxe                1
skywolf           2            1
PHILIPS980    1            1
radarman        2            2
tick228           2
過客               1
tsai5371         1            1
hehechang     2            1
aphilipsu        1            1
efandyj          1            1
yyhuang        1            1
tsai5371        1            1
sharptcm                                        1                                                1
ab708011                    1
plc121212                   1
====================================================
                    21          17                1                                                 1

网友: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線圈式       開合式
陳A                 1            1
oldbook33      1            1
SAIIAS            1            1
muc7615sis    1            1
bill886            1            1
laxe                1
skywolf           2            1
PHILIPS980    1            1
radarman        2            2
tick228           2
過客               1
tsai5371         1            1
hehechang     2            1
aphilipsu        1            1
efandyj          1            1
yyhuang        1            1
tsai5371        1            1
sharptcm                                          1                                                1
ab708011                    1
plc121212                   1
w890i             1           1
====================================================
                    22          18                  1                                                 1

楼主:
交直流數顯多功能表已經到貨,有登記的會員,可以開始匯款,匯款資料如下:
郵局帳號:台中民權路郵局,700-0021009-1904864,陳信宏。
郵寄運費3個以下一律40元。
如果不方便郵寄,需要超商取貨,請註明到店的名稱或代號及收件人、電話,運費60元,
如果選擇超商取貨付款,請使用7-11或是全家,謝謝~~

補充內容 (2017-5-13 08:12 AM):
訊息寫錯了,這個不能超商取貨付款,只能店到店,需先付款,謝謝~~

网友E:
SAIIAS 已轉帳請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IIAS 已轉帳請查收

5/12已寄出,謝謝~~

网友:
大大今天已經匯錢340元,謝謝

网友(2017-06-05):
請問:
還有
PZEM-021,電壓:AC80-260V,電流:0-20A 1只

网友: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線圈式       開合式
陳A                 1            1
oldbook33      1            1
SAIIAS            1            1
muc7615sis    1            1
bill886            1            1
laxe                1
skywolf           2            1
PHILIPS980    1            1
radarman        2            2
tick228           2
過客               1
tsai5371         1            1
hehechang     2            1
aphilipsu        1            1
efandyj          1            1
yyhuang        1            1
tsai5371        1            1
sharptcm                                          1                                                1
ab708011                    1
plc121212                   1
w890i             1           1
el36                1
====================================================
                    23         18                  1                                                 1

网友F: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線圈式       開合式
陳A                 1            1
oldbook33      1            1
SAIIAS            1            1
muc7615sis    1            1
bill886            1            1
laxe                1
skywolf           2            1
PHILIPS980    1            1
radarman        2            2
tick228           2
過客               1
tsai5371         1            1
hehechang     2            1
aphilipsu        1            1
efandyj          1            1
yyhuang        1            1
tsai5371        1            1
sharptcm                                          1                                                1
ab708011                    1
plc121212                   1
w890i             1           1
el36                1
Jason5553    1
====================================================
                    24        18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20A   直流20A     交流100A    交流100A  直流50A  直流100A

請不要在這裡加訊息,這個團購已結束,有需要的痞友請私訊,謝謝~~

网友:
謝謝 已經收到了
值得信賴

网友G:
allen388399大你好:6/13已匯款郵寄共640末5碼31169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allen388399大你好:6/13已匯款郵寄共640末5碼31169  謝謝!

6/14已出貨,已私訊,謝謝~~

网友H(2017-07-21):
Allen大...

不好意思請問還有貨嗎?

另外請問台中市可自取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Allen大...

不好意思請問還有貨嗎?

已私訊 請收訊息 謝謝

网友I:
請問:現在還有貨嗎? 交流100A 開合式 , 直流100A兩種

网友J:
請問:需要1個PZEM-021 ,還有貨,可以自取?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現在還有貨嗎? 交流100A 開合式 , 直流100A兩種

已私訊,請收訊息,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需要1個PZEM-021 ,還有貨,可以自取? 謝謝.

已私訊,請收訊息,謝謝~~

网友K(2017-09-06):
請問"主機 PZEM-021,電壓:AC80-260V,電流:0-20A"有貨嗎?需要六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K:
請問"主機 PZEM-021,電壓:AC80-260V,電流:0-20A"有貨嗎?需要六個,謝謝!

已私訊,謝謝~~

网友L:
請問這還有貨嗎?
主機+開合式CT PZEM-061,電壓:110V-220V,電流:100A

网友M:
型號 PZEM-021,電壓:AC80-260V,電流:0-20A *1
型號 PZEM-031,測試電流20A,內置分流器 *1
還有貨嗎?tks

楼主:
引用 网友L:
請問這還有貨嗎?
主機+開合式CT PZEM-061,電壓:110V-220V,電流:100A

有到貨,已私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M:
型號 PZEM-021,電壓:AC80-260V,電流:0-20A *1
型號 PZEM-031,測試電流20A,內置分流器 *1
還有貨嗎?t ...

有到貨,已私訊,謝謝~~

网友:
請問到貨嗎?
主機+開合式CT PZEM-061,電壓:110V-220V,電流:100A,$450元

補充內容 (2017-10-10 05:08 PM):
上面商品已購得,在此取消購物

网友(2017-12-04):
請問還有貨嗎?我要交流021,直流031個一個。謝謝!

网友:
你好
請問交流功率表PZEM-021
還有嗎?  謝謝

网友N(2018-06-24):
你好
請問交流功率表PZEM-021
還有嗎?需要1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
請問交流功率表PZEM-021
還有嗎?需要1個,  謝謝!

請收訊息,謝謝

网友O:
請問 PZEM-021 及 型號 PZEM-031 還有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O:
請問 PZEM-021 及 型號 PZEM-031 還有貨嗎???

請收訊息,謝謝~~

网友P(2018-10-11):
大大你好
型號 PZEM-021(AC),電壓:AC80-260V,電流:0-20A *2
型號 PZEM-031(DC),測試電流20A,內置分流器 *1
還有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大你好
型號 PZEM-021(AC),電壓:AC80-260V,電流:0-20A *2
型號 PZEM-031(DC),測試電流20A,內置分流 ...

請收訊息,謝謝~~

网友Q:
交流功率表
主機 PZEM-021
直流功率表
型號 PZEM-031
還有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Q:
交流功率表
主機 PZEM-021
直流功率表

請收訊息,謝謝~~

网友R:
請問 PZEM-031 還有嗎?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R:
請問 PZEM-031 還有嗎?

感謝

請收訊息,謝謝~~

网友S(2019-04-22):
請問 交流功率表 PZEM-021 還有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S:
請問 交流功率表 PZEM-021 還有貨嗎?

有貨,請收訊息

网友T:
請問 交流功率表 PZEM-021*2 還有貨嗎?

网友Q:
請問 交流功率表 PZEM-021 還有貨嗎?售價?

楼主:
引用 网友T:
請問 交流功率表 PZEM-021*2 還有貨嗎?

有貨,請收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Q:
請問 交流功率表 PZEM-021 還有貨嗎?售價?

有貨,請收訊息

网友U:
請問 交流功率表 PZEM-021 及 PZEM-031 還有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U:
請問 交流功率表 PZEM-021 及 PZEM-031 還有貨嗎

有貨,請收息訊,謝謝

网友V(2019-05-23):
回 allen388399 大 ...

米要一個 PZEM-021 AC80V-260V 20A 交流功率表,麻煩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V:
回 allen388399 大 ...

米要一個 PZEM-021 AC80V-260V 20A 交流功率表,麻煩一下,謝謝。 ...

有貨,請收息訊,謝謝

网友W:
你好     請問這2台還有貨嗎....

交流功率表
1. 主機 PZEM-021,電壓:AC80-260V,電流:0-20A(目前團購機種),$300元

直流功率表
1. 型號 PZEM-031,測試電流20A,內置分流器(目前團購機種),$300元

楼主(2019-06-28):
引用 网友W:
你好     請問這2台還有貨嗎....

交流功率表

不好意思,沒貨了,謝謝

网友(2019-09-16):
您好,請問021與031電錶還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