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Inspiron 1464 過電不開機 P09G

楼主(2017-04-27):
電源 19V 有 5V 3.3 V 皆有

電流1.26 A不開機

CPU 跟獨顯 發熱中 風扇運轉正常

跪求BIOS BIN 檔   官網的執行檔不能用

网友:
不清楚你的板號跟CPU型號
這一版就試試看兩個都要刷
要記著備份原來的

网友:
感覺是不過顯卡,應該是ati壞了

楼主:
刷了獅子魚大的BIOS 現象一樣不開機,更新前更新後無特別差異

有一個共通點是不插記憶體BIOS都會叫,電壓也都有出來

覺得CPU 跟BIOS 都有工作, AUY大點了下卡獨顯晶片

心一橫熱風槍拿來烤了,果然 "開了" 能撐多久不知道

只能做加強散熱,非專業維修只能先這樣

烘烤溫度 250度 2分鐘  300度 2分鐘 370 2分鐘  400度 1分鐘

自然冷卻 15分鐘上電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