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具備PD測試功能的Kotomi Pro雙Type-C USB電壓電流表

楼主(2017-04-28):
Kotomi Pro功能簡介:
1.使用TI INA226內部的16位ADC取樣電流電壓,提供0.1mA及0.1mV解析度,採正極取樣,避免裝置共地造成讀數異常
2.彩色螢幕加大至1.44吋,可顯示更多資訊
3.具備兩個Type-C插座,可檢測USB PD裝置用電,並自動判斷電流方向
4.具備USB PD(Power Delivery)觸發功能
5.具備Apple MFI線真偽檢測功能
6.具備QC2.0/QC3.0/Apple 2.4A/HUAWEI FCP/Samsung AFC觸發及自動測試支援定義功能
7.輸入直流電壓4.2V-22V均可工作
8.帶時鐘功能,即使斷電也可繼續計時,閒置時可以作為電子鐘使用
9.動態電壓電流及D+/D-曲線繪圖
10.韌體升級無須任何下載器,按下特定按鍵並接上USB,出現內建卸除式磁碟後把韌體檔案拖入即可完成更新
11.充電定義檢測,最多同時可檢測到4種定義

正面及背面圖,正反兩面使用透明壓克力板搭配銅柱固定,對中央主電路板及螢幕達到保護效果
USB A插頭與插座包覆在兩片壓克力板之間,為USB 2.0規格,插頭與插座外殼可被磁鐵吸附
頂部側面有一個功能切換及設定用三段式指撥滾輪(左)及Type-C輸出插座(右)
底部側面有一組Type-C輸入插座(左)及一個Micro USB輸入插座(中),靠近USB A插座旁有一個模式切換開關(右),用來切換PD測試功能
拆下壓克力板,就可見到主電路板
主電路板正面為1.44吋彩色TFT LCD螢幕,螢幕右下為PD觸發模式開關,撥至ON表示啟用PD觸發模式
電路板背面印有Kotomi Pro字樣,兩個Type-C插座分別印有IN/OUT,電壓電流由TI INA226同時取樣,經內部16位元ADC轉換成數位資料,由I2C送至STM32微控制器(MCU),MCU下方電池旁多了一顆14pin的IC,推測是PD觸發測試使用,取樣電阻為DALE 15mΩ,由電源正極線路取樣電流
通電後,儀表螢幕將顯示主畫面,主畫面共有5種,單按中鍵可在5種主畫面內循環切換,下次通電會保持在上一次斷電時的主畫面
第一種:左上角顯示D+ /D-電壓,右上角顯示可能的充電定義列表(最多四種),左下角顯示電壓/電流/功率,右下角顯示PD/QC模式及電流方向, PD/QC字體呈現灰色表示沒有偵測到,偵測到時字體會變成綠色,箭頭方向及顏色表示電流流動的方向,綠色向上箭頭表示電流是由Micro USB插座/USB A插頭/Type-C IN插座流到USB A插座/Type-C OUT插座,紅色向下箭頭表示電流方向相反
第二種:顯示當前電壓、溫度、電流、記錄組、電量、容量、記錄時間(含天數)
第三種:顯示記錄時間、平台電壓(測試時用電設備的平均電壓值)、容量、電量及日期
第四種:用大字體顯示電壓、電流、功率、溫度
第五種:關閉螢幕顯示,但數據統計照常進行,此種狀態最為省電
當使用者無操作,且電流值小於記錄門限時,系統將進入待機時鐘模式,也可以長按三向滾輪右鍵直接進入待機時鐘

在除螢幕關閉外任一主畫面雙按三向滾輪中鍵,可以進入電壓電流繪制模式
進入後單按中鍵可在電壓電流繪制模式和D+ D-繪制模式間切換,雙按中鍵則回到主畫面
在主畫面短按三向滾輪右鍵並確認,可以清除當前編號的數據組
在主畫面短按左鍵可以進入快充觸發模式
確認後會以閃動紅字顯示警告訊息,提醒使用者除被觸發設備外禁止接上任何裝置,避免燒毀損壞
提供QC2.0/QC3.0/Auto Detect/Apple 2.4A/Apple MFI Test/Power Delivery/HUAWEI FCP/Samsung AFC八種模式
在QC2.0模式下,三向滾輪左右撥可以選擇目標電壓,按中鍵確認,下方顯示目前電壓及電流
在QC3.0模式下,三向滾輪左右撥可以直接每段200mV加減電壓,下方顯示目前電壓及電流
Apple 2.4A模式會模擬成Apple 2.4A充電定義,讓原本不支援Apple定義的行動電源/充電器可以Apple原廠充電器水準進行充電

在Auto Detect模式下,儀表會檢測充電器/行動電源可以支援的充電定義,支援的以綠色顯示,不支援的則以紅字顯示
Apple MFI Test可用於檢測Apple Lightning線的真偽,測試時搭配一個QC3.0的行動電源/充電器,並在USB A插座接上待測試的Lightning線,之後儀表會檢測線的待機電流,以及超過特定電壓時,待機電流是否會下降,用來判斷待測Lightning線是否符合真品的特性表現。不過該檢測方法有誤判的機率,結果僅供參考,加上是採提升電壓方式來觀察待測線的待機電流是否會下降,雖然具有保護功能,但仍有燒毀待測線的風險
PD觸發功能,為了避免觸發功能影響Type-C正常信號傳輸,該功能透過開關切換,使用時將螢幕右下側的模式切換開關撥到”ON”位置就可啟用PD觸發,觸發測試結束後,應將其撥回”OFF”位置,若是未正確切換開關,螢幕會出現提醒使用者”無有效CC連接”訊息及模式開關切換至”ON”位置的動畫圖
開關切換至”ON”後,使用Type-C to Type-C PD線材連接儀表Type-C ”IN”插座和PD行動電源/充電器,若PD協議通信正常建立,儀表將會啟動,PD字樣也會變成綠色
進入快充觸發模式選單,選擇Power Delivery,此時儀表會向被測PD裝置發送重置信號,儀表會重新啟動,重新啟動後,儀表將顯示該PD裝置可支援的輸出電壓/電流規格,單按中鍵會進入觸發模式,進入觸發模式後使用左/右鍵可在支援的電壓輸出間切換,下方顯示目前電壓及電流
HUAWEI FCP模式下,三向滾輪左右撥可以選擇目標電壓,按中鍵確認,下方顯示目前電壓及電流
Samsung AFC模式下,三向滾輪左右撥可以選擇目標電壓,按中鍵確認,下方顯示目前電壓及電流
在任一快充觸發模式下,雙按中鍵可以退出觸發模式,退出後,所觸發的電壓仍會保持,若要釋放所觸發的電壓,可以在主畫面短按左鍵並選擇確認即可
在主畫面長按三向滾輪左鍵,可以進入線材內阻測試功能,測試模式有一般法(可測USB-A to Type-C線或USB-A to Micro USB線)、四線法(使用特製配件)、旁路法(測試Type-C to Type-C線)
一般法線路測試時,依照畫面動畫顯示,在USB A插座接入0.5A以上的恆流負載並單按”我已接入”,此時表會顯示並自動記憶參考用Vref跟Iref數據,然後拔掉儀表USB A插頭,改以USB-A to Type-C/Micro USB待測線路連接儀表及電源,啟動後螢幕會出現”請重新接入負載”,單按”我已接入”,螢幕將顯示參考電壓電流(Vref/Iref)及目前電壓電流(Vcrt/Icrt),最下方用大字顯示ESR等效內阻(單位mΩ)
儀表透過旁路法測量Type-C to Type-C線材的正極線路等效內阻,一般情況下,線材的正極和負極具有相同的線徑及材料,故可用來推算整體線材的等效內阻
旁路法測試時,以儀表USB-A插頭連接電源,USB-A插座接入0.5A以上的恆流負載並單按”我已接入”,此時將被測Type-C to Type-C線材兩頭分別接到儀表上兩個Type-C插座,並單按”我已接入”
螢幕將顯示實際負載電流(Iactual)及旁路電流(Ibypass),下方用大字顯示ESR等效內阻(單位mΩ)
手上的ASUS ZenPower Max隨附Type-C to Type-C線材測試結果
手上的微軟Type-C to Type-C線材測試結果
手上的LINDY 1.5米Type-C to Type-C線材(Model 41907)測試結果
在主畫面長按三向滾輪中鍵,可以進入設定選單
設定項目如下
1.切換組:可以在5組數據組之間切換
2.時間設置:可以設置待機時鐘時間
3.記錄門限:可以設置觸發統計的最低電流門檻值,低於此電流門檻的數據將不會記錄,若設置為0mA,則數據持續記錄
4.待機時鐘設置:可設置於15秒-300秒後待機時鐘啟動,也可關閉此功能
5.屏幕設置--禁用/啟用屏幕待機:無操作達設定的時間後,螢幕背光亮度將降低,該功能也可關閉
6.屏幕設置--屏幕待機時間:可設置背光亮度降低的待機時間
7.屏幕設置--亮度設置:可設置背光在正常狀態下的亮度
8.屏幕設置--待機亮度設置:可設置待機時背光亮度
9.屏幕設置--啟用屏幕翻轉:可設置螢幕顯示方向,只有0度與180度兩種角度
10.個性化設置--主題色:是在主畫面以外的操作畫面所顯示的顏色,使用者可以更改該顏色
11.個性化設置--自定義主題:可以啟用/禁用自定義主題
12.語言:可設置英文/日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四種顯示語言
13.清除所有組:可一次清除5組數據
14.恢復出廠設置:將所有設定恢復預設值
15.校準:可進行電壓/電流/溫度/電流歸零的數據校準,非必要時不需設定調整
16.系統資訊:會顯示韌體版本及製作者資訊
Developer Tools提供進階使用者參閱更詳細的內部參數,若未充分了解,建議不要進行設定或操作
在任何設定頁面雙按中鍵,會詢問是否要放棄設定
韌體升級,按住三向滾輪左鍵同時插上電腦USB埠後,顯示”Bootloader(KotomiPro)”表示已進入韌體升級模式,在韌體升級模式下,會顯示目前硬體及韌體版本,之後檔案總管上將出現一個卸除式磁碟,並出現”USB Connected”及”ready to upgrade”綠色字樣,將韌體檔案拷貝至該卸除式磁碟,等待幾秒鐘裝置將自動重置,顯示"升級成功"及新的軟體版本,表示成功完成升級
使用PD行動電源,搭配兩條Type-C to Type-C線與樂得瑞PD觸發器進行連接,當兩邊線路方向一致時,可正常啟動PD通信並輸出電壓
若把其中一條Type-C to Type-C線路接頭轉180度插入,此時無法成功啟動PD通信,不會輸出電壓
將IN-OUT互換,可見到右下方箭頭變為紅色,指示方向也跟著改變,表示此時電流為反向(OUT to IN)
表的等效阻抗(USB-A插頭至USB-A插座)為30.9mΩ
儀表最低可啟動電壓為3.6V,此時與參考用電表顯示誤差為0.9mV
表上顯示電壓與參考用電表測試5V/9V/12V/24V電壓誤差,誤差範圍從3.1mV至1.3mV之間,輸入電壓越高顯示的誤差越大,於常用的5V/9V/12V範圍差異較小(1.3mV至1.8mV)
最低可啟動電壓下的儀表消耗電流為16.3mA
因為採用DC-DC供電電路,所以不同輸入電壓,儀表的耗用電流也不同,於預設亮度,5V輸入下消耗電流12.7mA,9V輸入下消耗電流8.6mA,12V輸入下消耗電流6.5mA,24V輸入下消耗電流3.7Ma(以上均取最大值)
主畫面切換至螢幕關閉時,5V與24V輸入下電流分別是1.7mA與0.5mA(以上均取最大值)
1A下表顯示電流與電表所測得電流值差異
2A下表顯示電流與電表所測得電流值差異
對於0.1mA電流的解析能力

結論:
除了維持上一代Kotomi+的優點,Kotomi Pro的彩色螢幕加大到1.44吋;新增雙Type-C插座,可測試USB PD裝置的用電參數;內建USB PD觸發測試,可用來檢測PD行動電源/充電器的輸出規格;操作介面新增了解說動畫圖形,初次使用者更容易上手;線組測試對應USB-A to Micro USB/Type-C及Type-C to Type-C三種線材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V1.69新增功能:
Developer Tools的Advanced Setting內可針對開機Logo動畫及快充觸發時的警告訊息進行開啟/關閉
新增屏幕90/180/270度翻轉,長按右鍵進入時鐘界面後,持續按壓右鍵即可翻轉屏幕,翻轉到需要的角度釋放按鈕,下次開機會維持設定的翻轉角度

网友A:
狼大~一出手就是重口味的,看的眼花撩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狼大~一出手就是重口味的,看的眼花撩亂

狼大的介紹一定都是非常完整,比說明書還要盡責的文章

网友B:
这么复杂的东西用来为手机充电,会不会一不小心电压不对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复杂的东西用来为手机充电,会不会一不小心电压不对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

如果只是單純測試,不啟用快充觸發,使用上不會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