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開箱 HIOKI BT3554電池測試儀

楼主(2017-04-28):
新進的新玩具~HIOKI BT3554電池測試儀

■ 2秒測量及儲存數據,比先前的3554改善近60%
■ 測量內部瞬間電阻和電壓
■ 降雜訊技術診斷(PASS,小心FAIL)
■ 通過藍芽無線技術發送或顯示即時數據。
■ 改善了抗干擾性,提高了測量穩定性。
■ 安裝了防止測量探針接觸不良導致的錯誤測量的誤判防止功能。

電阻量程:
3 m/30mΩ/300mΩ/3 Ω    4段切換 測量精度: ±0.8% rdg. ±6 dgt. (僅限3 mΩ量程±1.0% rdg. ±8 dgt.)
電壓量程:
6v/60v 2段切換 測精確度: ±0.08% rdg. ±6 dgt. (最大DC 60 V . 不可使用交流電)
更新顯示頻率:
約每秒3次
----------------------------------------
開箱測試~~~
小台又美觀..外箱也不大..攜帶方便!!!
拿個幾顆舊電池來測試看看~~
想不到..真的量測很快..放上去不到2秒就抓到電池內阻...數值也不太會飄來飄去~很穩定!!!
可以連續自動記錄起來(6000筆)..真是方便許多..
也可跟電腦連接,轉成execl檔來看~~~
(這款也有出藍牙版..可與手機連結...)

沒辨法`讓其他大大一樣..能看到內部..機板.這部份......xd

IMAG6021  IMAG6022  IMAG6023  IMAG6024  IMAG6026  IMAG6027  IMAG6028  IMAG6029

网友A:
剛在想...有沒有 可以直接 接在 汽車電瓶上...
可以  即時或提早得知 是否該換電池了

不知有沒有這樣實用的應用或技術了...

网友B:
的確是一台好儀表,能展示測一下18650 或鎳鎘、鎳氫電池就更好了

网友C:
高級貨,手上只有這種玩具

网友D:
昂貴的儀器~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66586219
真的是專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確是一台好儀表,能展示測一下18650 或鎳鎘、鎳氫電池就更好了

wish 目前家裡.沒18650
只能拍給你看
鎳鎘電池
鎳氫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在想...有沒有 可以直接 接在 汽車電瓶上...
可以  即時或提早得知 是否該換電池了

目前~都是在點煙座上插個電壓表來看看大約電池狀況!
很少會用內阻值來判定...電池是否老化~
有的話..那台車..
因該會賣的很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級貨,手上只有這種玩具

還好啦...儀器好用就好...
港大..這支玩具..
看起來因該也沒那太差..
只是外表..修正..漂亮~
也可以當高級貨啊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昂貴的儀器~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66586219
真的是專業用

呵呵~光個made japan
外出做事就會讓人有價值..說服力啊!
這叫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

网友E:
可以拍一下測試線最前面的探頭的特寫嗎?以前是雙針彈性探頭,現在改成同軸探頭應該會比較好,查了一下此探針好像可以拆以後如有磨損應該是能夠交換單獨購買。
搜尋了一下整組測試線要賣約台幣八千,單獨交換探頭要賣快三千元,所以也想要來 DIY 一下。

還有怎麼做歸零的動作,有機器上有歸零的選項?

這類的儀器不是因為成本很高要賣的貴,實在是懂的且會買的人太少了所以才相對高價,以前就有同事說要開發此類商品但業務單位說市場太小了所以作罷,但現在電池電機的市場越來越大懂的電池內阻的人也越來越多這類儀器的需求也會越來越高。

查了一下規格:frequency enabled: 1 kHz ±80 Hz, Testing current: 160 mA (3m/30 mΩ range), 16 mA (300 mΩ range), 1.6 mA (3 Ω range)
所以還是少用低阻檔,電池很快就會沒電。

我現在都是用 LCR 數字電橋搭配凱爾文夾來測電池內阻,也想弄組這種樣子的測試線來用會比較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昂貴的儀器~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66586219
真的是專業用

本來想參加團購,以為約莫6000買來玩,看到價格縮了回去,我真是小看這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拍一下測試線最前面的探頭的特寫嗎?以前是雙針彈性探頭,現在改成同軸探頭應該會比較好,查了一下此探 ...

此探針頭 是可以磨損.是可以更換探針.沒錯~
目前還是不分解來看..不然壞了.可虧大了

機器上有個0ADJ歸零鍵. 但探針要去碰 "歸零校正板".才能去做歸零動作

台灣來講市場還是太小了~~在單價上..還是偏高~
使用人還是不多....少數族群

但在電力部份..我是覺得還好...一個月使用不到5次左右..最多也只是測量不到1~200顆電池~
使用半年左右..還不是問題..xd

LCR 數字電橋搭配凱爾文夾 可以這樣子測內阻喔~~
那可以請問大大這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來想參加團購,以為約莫6000買來玩,看到價格縮了回去,我真是小看這表了 ...

大大.你因該是要團購港大的那台..才有可能六千內有找..
我這台~~是公司出..不然那買的下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此探針頭 是可以磨損.是可以更換探針.沒錯~
目前還是不分解來看..不然壞了.可虧大了

一般的 LCR 電橋不能直接測電池內阻因為電池有直流電壓會影響電橋的內部運作,但只要串連個電容器就可以了。
我是將兩個電容放進凱爾文夾內,只要用此測試夾先歸零後就能直接測,誤差就是電橋本身的誤差,還能選擇測 100Hz 或 10KHz 時的電池內阻,對於比較不常測電池內阻的人這 CP 值比較高。
但是專用的電池內阻計可以同時看到阻抗與電壓是比較方便啦。

實際作法如圖,只要裝進正端紅夾子內即可,這條就是電池內阻專用線。

幫你翻了一下說明書,果然不要亂拆的好,要拆時一定要看書。

很少看到還有正體中文的說明書,光這點就要大推!

网友G:
這麼好的儀器,
wish大看到又想收藏了.

网友:
像我,買了這台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確是一台好儀表,能展示測一下18650 或鎳鎘、鎳氫電池就更好了

老大,要把你那一台,交給學姐賣了嗎,換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在想...有沒有 可以直接 接在 汽車電瓶上...
可以  即時或提早得知 是否該換電池了

其實不用那麻煩,開久了自然就知道要換電池,我覺得帶著救車線,比較重要,

网友C:
電瓶測試器是在汽修店最常見到的,只要下面額定容量調大一點,壽命百分比(SOH)就很難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 LCR 電橋不能直接測電池內阻因為電池有直流電壓會影響電橋的內部運作,但只要串連個電容器就可以 ...

喔...原來是這樣子..改天在來試看看...XD

真的還是不要亂拆...昨天試一下..
還是怕怕的..所以就算了~~
不然.才剛進新貨.就被搞壞就A害!

對啊.我的手冊就是中文版的.呵呵~~

楼主:
不知道這台的準確性度及穩定度如何~
沒玩過這台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瓶測試器是在汽修店最常見到的,只要下面額定容量調大一點,壽命百分比(SOH)就很難看 ...

只是有點不太懂..像顯示有SOH 及SOC 或CCA!!
跟我這種只顯示電壓及內阻..的差異..在那~~???

网友:
汽車電池時間到就換吧
現在車用一大堆電器
電池兩年換一顆算基本消費了
更慘的是用不到兩年電池就壞了
我的車只要起動一次不發動要兩次才發動
電池就差不多要掛了很準的
不用儀器也知電池該不該換
我有試過換更貴更好電池有用比較久但是算下來沒比較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麼好的儀器,
wish大看到又想收藏了.

沒有啊!我量電池好壞都用傳統方法.....

网友:
好高档的测试仪!价格不菲。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這台的準確性度及穩定度如何~
沒玩過這台XD

我是覺得不準,要測電瓶cca,還要測馬達起動後的迅間電壓,其實用感覺的,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有點不太懂..像顯示有SOH 及SOC 或CCA!!
跟我這種只顯示電壓及內阻..的差異..在那~~???

SOH(State Of Health)是 健康程度,當設定的參考CCA越高時,該數據就會越低
SOC(State Of Charge)是 充電程度,鉛酸電池整體上可以用電壓來判斷充飽程度,所以可從12.0~12.6V之間去判斷電池的充飽程度
CCA(Cold Cranking Amps)是冷啟動電流,當此電流越高,表示電池瞬間提供電流能力越好

网友I:
好專業的儀器,有時真的想買,但是價格貴,又少用,太划不來了
只能用電子式的充電器,再常常測電壓,沒好的器材,就只能這樣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好專業的儀器,有時真的想買,但是價格貴,又少用,太划不來了
只能用電子式的充電器,再常常測電壓,沒好 ...

你好, 小確幸, 窮人有窮人的方法沒關係, 我會給你一個小確幸. 你可以學我, 用計算尺Excel去寫一個小小的變換程式. 只要輸入就有結果出來.

Vb = Va * [ R / (R+r) ].................. r =內阻  可計算出任何電池的內阻  如同, 猛虎硬爬山劈天靈蓋.....大內侍衞的....八極拳.,

小確幸你會有小確幸.

 八極拳

网友E:
交流電池內阻測試是業界普遍認同的測試標準,直流內阻的測法充電與放電時的數值不同,不同的電流下也會不同,因為電池不是電源供應器是化學反應且跟溫度也有關係。

再 PO ㄧ次對岸網友的交流內阻測試線路,適合買不下去專用測試器的人自行 DIY。
J1 加上正弦波訊號產生器,測試的交流電流由 R7 50R 與正弦波訊號的電壓決定。
J2 接上數字萬用表轉 ACV 檔位,再拿 1R 與 0.1R 的電阻來驗證電表的讀數,讀出數值不對請調整訊號產生器的輸出大小。
Rx 是負載端實際測量使用就是電池。
此電路的缺點是無法短路歸零只能從電表上做抵補歸零的動作。
手邊零件與花點時間就能做出來難度很低,但要注意整體雜訊的問題可以將負極端都改成兩線式,就是電路圖上標示 0V 那兩點都引線到電池端點,做成真正的四線式低阻抗測量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昂貴的儀器~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66586219
真的是專業用

我也剛入手一部,不用那麼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剛入手一部,不用那麼貴啦

那一部?多少?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 小確幸, 窮人有窮人的方法沒關係, 我會給你一個小確幸. 你可以學我, 用計算尺Excel去寫一個小小的 ...

謝謝peter5438大,那2個檔跟公式,下次來試試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交流電池內阻測試是業界普遍認同的測試標準,直流內阻的測法充電與放電時的數值不同,不同的電流下也會不同 ...

謝謝duke83大分享,不過我沒有訊號產生器n_154|
J1正弦波訊號產生器,調整5v輸出是嗎?
J3,電源輸入5v是嗎?
電路圖上標示 0V 那兩點都引線到電池端點,電池若用12v電瓶,0V點接上電池負極就對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I:
謝謝duke83大分享,不過我沒有訊號產生器
J1正弦波訊號產生器,調整5v輸出是嗎?
J3,電源輸入5v ...

沒有函數功能訊號產生器可以自己再做一個瑋恩電橋振盪器http://www.learnabout-electronics.org/Oscillators/osc34.php
如果嫌 Sine 波麻煩用 555 的方波也能用只是不夠標準與準確,需要有 VR 來調節其輸出大小,最大為 5V。
其他的你寫的都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覺得不準,要測電瓶cca,還要測馬達起動後的迅間電壓,其實用感覺的,就行了, ...

喔~總之最後還是用感覺的.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H(State Of Health)是 健康程度,當設定的參考CCA越高時,該數據就會越低
SOC(State Of Charge)是 充電 ...

喔~了解~
我是只好奇.像我這台BT3554
也同樣是測電池的..就不會有soh soc cca 這種~~數值~
還是原廠認為不需要這些功能..知道內阻值就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確是一台好儀表,能展示測一下18650 或鎳鎘、鎳氫電池就更好了

剛在對岸38度看到一篇3554的首發文,圖多,找了一張18650測試圖,有興趣的可以去38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