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YZX ZL1100程控快充測試電子負載簡介測試

楼主(2017-04-28):
產品規格:
1.輸入電壓:0-24V
2.電壓解析度:0.2mV±0.2%
3.輸入電流:0-3A
4.電流解析度:0.1mA±0.2%
5.支援快充定義:QC2.0、QC3.0、MTK-PE+ 1.0/2.0、華為海思FCP、三星AFC、VOOC、DASH
6.支援普充定義:BC1.2-DCP、Apple 1A/2.1A/2.4A、三星2A
7.供電電壓:獨立供電,輸入範圍4.5V-5.5V
產品特色:
1.解析度0.1mA的程式控制CC(定電流)電子負載,可測試充電器、行動電源、電池的電壓/電流/容量/電量輸出能力
2.每秒11次的讀數更新
3.反應快速,設定電流於0.5秒內就可達到穩定
4.多鰭片散熱片+5公分風扇,確保散熱性能
5.內建多種快充定義辨識及觸發測試,方便測試充電器、行動電源的快充相容性
6.彩色資訊顯示螢幕
7.可透過供電用Micro USB埠升級韌體,也可以用來送出即時量測數據
8.可調整電流遞升速度的連續負載測試模式,用來測試充電器/行動電源的最大電流/功率輸出能力
9.Type-C及Micro USB線路等效阻抗測試功能
10.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三種語言選擇

外觀正面照,以印有商標字樣的電路板蓋住,保護內部元件及螢幕,螢幕兩旁三個功能按鍵分別是OK/+/-,按鍵頂部使用矽膠鍵帽提升按壓手感
產品側面照,其中一個側面有Micro USB埠,此為用來儀器供電、即時量測數據輸出、韌體升級使用
產品輸入埠提供三種選擇,Micro USB插座(左)、USB A插頭(中)、Type-C插座(右)
背面有大尺寸散熱風扇,USB A及Micro USB背面有焊盤,供使用者測試及焊接使用
使用的散熱風扇為ADDA AD0505LX-G70液態軸承5X5風扇,散熱片較多的鰭片數量確保散熱效果良好
正面四個角落柱狀螺絲取下,就可以看到內部電路結構,功率晶體經電路板開口與散熱片直接接觸,熱量傳導確實
架構為STM32微控制器(MCU)經兩顆ADC採樣電壓及電流數據(取樣電阻為0.5Ω三顆並聯),並使用MCP60021 OPA以PWM方式控制IRF3710 MOSFET作為消耗電流的負載,使用CH340G作為USB及Serial介面轉換
透過側面Micro USB經電腦或是5V充電器/行動電源等供電後,儀器就會啟動,彩色螢幕最上面顯示型號、製作者及溫度,下面顯示主選擇畫面,在此使用+/-鍵選擇功能,短按OK鍵進入功能,在功能內長按OK鍵可以退出至主選擇畫面,主選擇畫面下長按OK鍵清除內部紀錄的Ah/Wh資訊
A.恆流負載測試功能,利用+/-鍵改變截止電壓/設置電流(短按增減游標所在欄位數字,長按切換游標所在欄位,雙按並按住可連續增減所在欄位數字),按下OK鍵後右下會從”OFF”(關閉)短暫變成”UNREG”(未恆流/調整中),電流數值也會開始上升,待電流穩定後會變成”CC”及”溫度”交互顯示
若是測試電壓低於截止電壓設定,右下會變成”PAUSE”(暫停),此時會停止電流消耗並停止紀錄Ah與W
B.電池容量測試功能,與恆流負載測試類似,只是上方大字主要數據變成Ah及Wh,V及A改以小字顯示於下方,採同樣方法設定截止電壓及設置電流,電池由USB A插頭背面的焊點接線,另外要注意電池連接時的正負極必須正確,極性反接可能會造成損壞
要清空數據可先回到主選擇畫面後長按OK鍵,便可清除Ah/Wh
C.快充觸發測試功能,可用來模擬QC2.0/QC3.0/MTK-PE+ 1.0/MTK-PE+ 2.0/華為海思FCP/三星AFC定義,測試充電器/行動電源是否能夠正確支援
進入功能後,先使用+/-鍵選擇所需模擬充電定義,並按下OK鍵
按下OK鍵後會先顯示”請稍等”,稍後會顯示”就緒”表示觸發成功,可直接用+/-鍵增減電壓,若充電器無法依照申請正確反映輸出電壓,會顯示”錯誤”字樣
在快充測試畫面短按OK鍵可到調電壓電流畫面設定觸發測試電流,如要釋放快充則再次短按OK鍵回到充電定義選單並選”Normal”就可釋放快充,若不想釋放快充電壓或需要進行其他測試(恆流/性能測試等)則直接長按OK鍵退出至主畫面選單後再選擇所需功能便可,須注意定義檢測/線阻測試功能會釋放已觸發的快充
D.充電定義檢測功能,插上充電器/行動電源(需開啟輸出下)後,使用此功能會自動掃描可支援的充電定義,並顯示出來,綠字的表示支援該充電定義,紅字表示不支援,另外若是要測試VOOC/DASH,需要搭配使用原裝線才能正確測試
部分充電器/行動電源可能無法同時檢測這麼多種充電定義,會發生顯示值不同或無法正常測試的狀況,這時可以進入快充觸發測試功能內,針對單獨的快充定義進行檢測
E.性能測試功能,可檢測充電器/行動電源最大輸出能力,設定截止電壓/最大電流後,按下OK鍵電流就會從0開始往上提升,上面大數字顯示功率及電流,下面小數字顯示目前電壓及電流,若是已經低於截止電壓或達到最大電流,狀態從”請稍等”變成”就緒”後表示測試已完成,大數字會停在最大輸出能力當下的最高功率及電流,短按OK鍵可重置測試
測試中長按OK鍵可以設定性能速度,從0.1x-25.5x,數字越大電流上升速度越快,設定完短按OK鍵保存但只有當次有效(下次使用時恢復上一次保存值),長按OK鍵保存且往後測試也使用此速度
測試中要緊急停止時,短按OK鍵即可停止並重置設定
F.線阻測試功能,可以測量Micro USB/Type-C充電線/傳輸線的接頭/V+/GND等效阻抗,等效阻抗越小表示損失越小,電能傳輸阻礙減小,達到裝置的有效電能就會提高
測試時搭配一顆輸出穩定的充電器(不會因為電流或溫度改變而大幅改變輸出電壓的),將設備的USB A先直接插在充電器上,設置測試電流,較大的測試電流比較可以真實反映線路阻抗損失狀況,設置好後短按OK鍵便開始測試,當左下小字電壓數據穩定後短按+或-鍵,設備會記錄當下電壓為參考基準並顯示至左上大字電壓數據上,這時把設備USB A插頭拔掉,改用待測Micro USB或Type-C線路,自充電器接上設備Micro USB/Type-C插座,這時大字水藍色阻抗值會直接顯示待測線路等效內阻
G.所有參數,此畫面顯示設備收集到的所有數據,此畫面下短按OK鍵可歸零容量、電量及時間紀錄
H.系統設置畫面,上方欄位會顯示目前軟體版本及溫度,使用+/-鍵選擇設定項,短按OK鍵進入設定項,數字調整方式相同(短按增減、長按換欄、雙按並長按連續增減)調整完後長按OK鍵可保存,短按OK鍵則放棄
繁-En-簡:可以切換繁體中文、英文、簡體中文
散熱風扇:散熱片溫度大於設定值時風扇開始轉動散熱
電壓基準:輸入一個穩定的電壓,建議20V,調整設備上的數值和輸入電壓真實值相同即可完成電壓校準
電流基準:輸入一個穩定電壓並串聯高精度電流表,調整設備上的數值和輸入電流真實值相同即可完成電流校準,建議在電流值2.7A下進行校正
出廠設置:進入此功能後,長按OK鍵可以恢複出廠備份好的設定值及電壓電流校準值
溫度上限:散熱片溫度超過此值時會停機保護
電壓上限:輸入電壓超過此值時會停機保護
電流上限:輸入電流超過此值時會停機保護
1V/3V/5V/9V/12V/24V電表測試值與設備顯示值之間的差異在0.6mV至2.4mV之間

結論:
快充定義測試功能可以快速偵測充電器及行動電源所支援的充電規格,線組測試功能搭配內建Micro USB及Type-C座也方便使用者測試手上的Micro-USB/Type-C線路於各電流下的等效阻抗及壓降,快充觸發也提供QC3.0/QC2.0/MTK-PE+ 1.0/MTK-PE+ 2.0/華為海思FCP/三星AFC等多種協議快充觸發,不過本體並無離線記錄及連線控制功能,僅能透過串列埠單向發送即時量測數據,使用者需要自己準備程式擷取數據,也因為設備只有輸入埠,無法進行USB裝置測試消耗電壓電流使用,彩色螢幕較小,顯示字元較擁擠,沒有動態繪製曲線繪製的功能,是較為可惜之處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