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Sony Z3 Compact(手機非平板) 面板背膠疑問

楼主(2017-04-28):
小弟手上有一隻SONY Z3C,之前因為面板觸控不良換了一個新的面板。
然而,問題來了,原賣家所附贈的背膠,很容易黏不住,才剛黏好沒多久又翹起來了。
目前已經貼過兩次了,但還是一樣,如圖所示。
想請教各位先進,背膠的部分是否有更好的建議?

再來是想過以下的:三秒膠、透明矽膠、AB膠
因為怕黏壞了,先詢問問各位是否更好的建議。

网友A:
  試試知名廠牌雙面膠周圍貼好、貼滿; 用一塊毛巾平舖於鏡面, 再拿一厚書本利用重力壓緊一整天.

  供參考.

网友B:
首先,請把殘膠除完,順便把貼合處的上的油脂確實清潔完後,再進行貼合…

  原廠的背膠需要加熱加壓貼合,降至冷卻溫度後才鬆開加壓。
  如果是非原廠的作法,除了市面常用的雙面膠(請選有點厚度,太厚的也不行,黏力也要夠),我個人推薦透明無色施敏打印 8008 來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知名廠牌雙面膠周圍貼好、貼滿; 用一塊毛巾平舖於鏡面, 再拿一厚書本利用重力壓緊一整天.

  供參考. ...

有推薦哪一家的雙面膠比較適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請把殘膠除完,順便把貼合處的上的油脂確實清潔完後,再進行貼合…

  原廠的背膠需要加熱加壓貼合 ...

看來是附贈的背膠厚度不夠,後面剛好有東西頂著容易翹起。
至於推薦施敏打印 8008有看過介紹,似乎不錯來去找找。

网友:
我都是用3M 300LSE
來黏平板跟手機的
面板與背蓋
黏好.壓一個晚上後
就OK

网友:
感謝分享不錯來去找找試

网友C:
我記得是要用紫外線固定膠

如果是我的話,用想像力來做的話......

就用一塊玻璃壓著(可能要加重物),再用紫外燈照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記得是要用紫外線固定膠

如果是我的話,用想像力來做的話......

目前用透明矽膠直接固定了,狀況看起來還可以!
UV膠倒是沒用過,如果又再脫膠的話,我再來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