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水塔出水口壓力不同?

楼主(2017-04-28):
大家好

請問大樓兩個水泥水塔互鄰(同一座),什麼原因會讓兩個水塔測試出水口壓力不同?

网友:
水位高度

网友:
先說說看是如何測試這兩點水壓?是管內水流動中還是靜止中?
出水口高度也會造成壓力差異,但影響不會很大。

网友:
我覺得你可以把你認為出水口壓力不同的狀態還有相關條件描述多一點

我先猜一下 可能有一個水塔的出水管處沙石堵塞比較嚴重 導致出水量不同
(這部分跟水壓是沒甚麼關係的)

网友:
兩個測試出水口?是消防出水口跟自來水出水口嗎?

楼主:
原來是水塔的出水管處沙石堵塞嚴重,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