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sung UN40ES6150FXZA 每隔三秒, 屏幕閃爍一次.

楼主(2017-04-28):
Samsung  UN40ES6150FXZA   每隔三秒LED屏幕閃爍一次.  來...一邊修理電視一邊聽聽音樂

插上電源的時候, 螢幕會閃爍......電源表可以看出來......一直在電流變動...由此可以推論1定有短路.
這個是不正常的LED組的正負電流
這個是正常的LED組的正負電流
72.5v LED組 lighted up
22.5v is reverse diode votage

還未打開螢幕時的估算! 應該有56個LEDs

楼主:
兄弟們救救我............怎麼從來沒有看過.......厲害的, 還是站立起來的LED...有沒有人可以去找一下告訴我...LED它的型號.

直立式換屏幕法
從6.7伏看, 這一組LED組是短路的

吸星大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們救救我............怎麼從來沒有看過.......厲害的, 還是站立起來的LED...有沒有人可以去找一下告訴 ...

7032側發光

楼主:
教主, 謝謝您的..乾坤大挪移...練得爐火純青...馬上就知道了零件的號碼. 雖然我中了你的七傷拳...那....後..會..有期.

註: 「乾坤大挪移」的心法,實則是運勁用力的一項極巧妙的法門,根本的道理,在於發揮每個人本身所蓄有的潛力,每個人體內潛藏的力量本來是非常龐大的,只是平時使不出來,但每逢緊急關頭,往往平常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者能負千斤。

要把壞掉的LED拆下來, 一開始我是用雲州大儒俠史豔文的....純陽一氣....852+ ..溫度華氏500度加熱五分鐘...還是拿不起來. 功力不夠!!!
純陽一氣 溫度500度 還是功力不夠!!!
後來我用了..辟邪烈日...也是一籌莫展. 852+ 再加上了烙鐵.
就在千鈞一發.....命在旦夕之時.......後來我運足了十成功力..用史艷文的...純陽貫地,.
最後用瓦斯噴槍, 陰協調, 熱力才足夠穿散熱片到達LED的線...才把它LED拔下來.

正道曙光-極罡純陽掌法-史艷文

千鈞一發, 命在旦夕之時...雲州大儒俠史豔文......十成..純陽貫地

楼主:
7032 有两种规格 3V和 6V 大家請注意一下.  在這台電視是7032 3V 150mA的 LED.

7032 3V 150mA
7032 6V 80mA
-font-b-FOR-b-font-font-b-Samsung-b-font-font-b-led-b-font (1).jpg

大概有20顆左右LED短路.
LED拆掉後, 露出的焊點.

我下了100個LEDs訂單, 我想會很快就用完的!

 純陽貫地

网友A:
恭喜P大完修
以老美的個性,不是會凹賣家出保固嗎,怎麼會付費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P大完修
以老美的個性,不是會凹賣家出保固嗎,怎麼會付費維修

沒有啊! 我還在等 LED的零件, 可能要好幾個禮拜. 美國電視原廠保障時間只有三個月. 1~5年的保護期間你可以買延長電視修復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