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豪邁如意125怠速不穩

楼主(2017-04-29):
大約18年車
怠速忽高後恢復,原地運轉時的情形,就是這樣反覆如此
聽得出來怠速有較高,坐在車上的感覺就是車子一直想要自己衝出去,又自己鬆油門。(此時油門把是全鬆的)

不會熄火,只是覺得不順怪怪。怠速調低又容易熄火

請教版上大們

网友:
我覺得是傳動問題,不知道樓主傳動多久沒整理了?

网友:
應該是離合器該換了! 之前我也換過,
除了離合器,大多皮帶和不知什麼碗膏一起換,
因為機車行似乎沒把另兩種拆裝工資給減掉!共花了2100元,

但應該也可以只換離合器。 副廠的約800元。
若換另兩種沒把工資減掉,就只換一種....

网友:
我猜化油器
還是旁邊管路有無漏氣

网友:
18年有換過引擎嗎

网友:
油門線也是可能之一
火星塞 空濾檢查清潔(可以拍火星塞照片上來看看)
拆化油器清潔 順便檢查崎管及周邊真空管

网友:
小弟傾向進氣岐管或化油器,畢竟您原地放著就怠速忽高後恢復,原地運轉時的情形,就是這樣反覆如此

症狀看來很像空燃比忽高忽低,大多是歧管或附屬空氣管路破裂

网友A:
要分2部分
1.怠速忽高後恢復 . 真空不良 . 混合不良
2.坐在車上的感覺就是車子一直想要自己衝出去,又自己鬆油門 . 傳動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分2部分
1.怠速忽高後恢復 . 真空不良 . 混合不良
2.坐在車上的感覺就是車子一直想要自己衝出去,又自己 ...

小弟漏看第2部分

會這樣可能後方離心離合器摩擦片彈簧脫落或斷裂

楼主:
目前維持怠速稍高一點點,就是後輪微微轉動的狀態。
騎起來感覺還OK,換油門線時順便調整一下油氣螺絲、怠速螺絲
感覺有好一些,加油很順(剛換油門線),只是飆速一段路後,停紅燈就偶有要衝出去的感覺,但不嚴重,還不須拉煞車
目前情況這樣

网友:
如果變得很耗油,可能是化油器的自動風門故障..
之前20年的老迅光從一桶油騎150公里降到120再到90..
怠速有時正常有時會拉高像加油門有時又低到熄火,去車行換自動風門就正常了

网友:
化油器檢查,空氣濾網火星塞檢查換新,應該與傳動無關,我迅光是化油器樹膠蓋年久龜裂無法啟動,修補後就好了

网友:
化油器,空濾...+1

网友:
我的豪邁數年前遇到過一樣的狀況,車子那一陣子突然變得比較會跑,加速快,紅燈時如果不煞車,車子就會往前衝,後來是換了點火CDI 解決,給您參考,現在已經27歲了,仍在服役中

网友:
請檢查負壓管及進氣岐管

网友:
普利珠檢查看看是否磨耗
變成非圓柱形了

网友:
可能是自動阻風門故障
我自己的化油機車遇過,怠速忽高忽低,
騎很久怠速才可能會穩一點。騎一騎還會放屁
後來換一顆就怠速很穩

檢測的話 可以把自動阻風門拆下來直接供電(通常用DC+12v就可以測)
看看兩分鐘內是否有伸長很多
要是動作正常 或許是要修線路or發電盤了....

网友:
個人認為,傳動的部份可以排除

网友(2017-06-04):
個人建議你拿化油器清潔劑往噴油嘴噴一下,問題應該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