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電話PANASONIC KX-TGA131顯示電量錯誤

楼主(2017-04-29):
電池用電話座充滿電,電量顯示是高電量,但過了約15分,顯示中電量,再過約10分顯示低電量,顯示低電量測過電池電壓還有1.38V,可以用到很久,電池是用GP 2XAAA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把電池換掉再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電池換掉再充看看..

已試過更換都是這樣

网友B:
感覺像是內建的電壓參考跑掉了,或者迴路上有東西故障吃掉了電壓

网友:
主旨應該有品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像是內建的電壓參考跑掉了,或者迴路上有東西故障吃掉了電壓

顯示低電量還可用到很久

网友C:
空載時測的電壓不準…由其是已經老化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載時測的電壓不準…由其是已經老化的電池。

你好
這二顆電池試用在另一部相似 panasonic無線電話,沒有顯示電量錯誤正常。
電池牌子是 GP,應要用回原本 panasonic電池?因會是電池牌子導致這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這二顆電池試用在另一部相似 panasonic無線電話,沒有顯示電量錯誤正常。
電池牌子是 GP,應要用回原 ...

  個人經驗是這樣,電池空載測試電壓夠,但是放上機器一段時間就其中一顆電壓就會掉很快,但拔出後電池電壓又回復,這是電池老化。
  個人建議換一組新電池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這二顆電池試用在另一部相似 panasonic無線電話,沒有顯示電量錯誤正常。
電池牌子是 GP,應要用回原 ...

最好用回廠方建議的電池,
猜測是電話與電池溝通不良,
試試用盡電量再充到飽,
試五、六次後可能會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回廠方建議的電池,
猜測是電話與電池溝通不良,
試試用盡電量再充到飽,

好的謝謝

网友:
三用電表量要電壓V,也要量電流A,
鎳氫充電電池,電壓約1.2~1.4V, 電流約2~4A,
低自放的鎳氫可以4~8A, 所以,輸出功率就差很多。

三用電表量的電流檔,大多只能測到10A, 不能用來量鋰電池和鉛酸電池,
若三用電表電流檔沒有過載保護,量鉛酸電池還可能爆掉....
就算三用電表有過載保護, 量鉛酸電池的電流同樣可能把探針熔個小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