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珪藻土踏墊使用心得

楼主(2017-04-29):
乾濕分離的浴室門,噴到水以後,打開門都會滴到外面地上。

每次都要出動兩支拖把吸乾。

珪藻土踏墊,外出工作時在客戶家裡看到好幾次。詢問客戶,都說還不錯用。
搜尋一下台南附近賣家,遠在台江大道附近。這天終於工作上經過,一下帶三片回來。(兩片已拆)
冰友看到問,什麼是蛙澡士?

吸水性真的是不錯。不過它整片濕的時候,我怎麼想起,以前某單位輕鋼架內漏水,石膏板被弄溼也是這副德性。

珪藻土是多孔性材質,用久容易堵塞,造成吸水性降低。因此附贈砂紙,打磨之後可以恢復吸水性能。

鋪在浴室門外,終於不必每天出動拖把了。

簡單整理一下產品的優缺點。

優點:吸水性佳。
缺點:用久容易堵塞,表面有時也會髒。需用砂紙打磨恢復。

网友A:
這樣房子會不會一直有潮濕感、像一塊濕抹布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房子會不會一直有潮濕感、像一塊濕抹布一樣

如果剛吸很多水,板子會見到略呈深色,觸感也有點濕濕的。
只要空氣中相對濕度不是居高不下,放一陣子就沒有那麼濕了。
有空我會將它立起來,讓兩面都有機會晾乾。

网友B:
珪藻土 = 矽藻土  我以前的公司, 他有在賣這個東西是給菸酒公賣局用來過濾啤酒用的. 如果沒搞錯這些矽藻土是從德國進口的.

矽藻土是一種生物化學沉積岩;由硅藻的細胞壁沉積而成;淡黃色或淺灰色,質地軟而輕,可輕易的磨成粉末;密度低、多孔隙、有粗糙感,有極強的吸水性。烘箱乾燥的硅藻土的典型的化學組成為80〜90%的二氧化矽,用2〜4%的氧化鋁(歸因大多以粘土礦物)和0.5至2%的鐵氧化物。[1]
矽藻土是熱、聲和電的不良導體,因此可作輕質、絕緣、隔音材料;又用作游泳池的過濾物質、打磨物質、液體的吸附物、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所發明硝化甘油炸藥中硝化甘油的吸附物、殺蟲物質等等。矽藻土也可當作絕緣物質。

网友C:
把門改成內開式(往內推), 才能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珪藻土 = 矽藻土  我以前的公司, 他有在賣這個東西是給菸酒公賣局用來過濾啤酒用的. 如果沒搞錯這些矽藻土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所發明硝化甘油炸藥中硝化甘油的吸附物、殺蟲物質等等...

矽藻土可以做炸彈......小心,你知道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門改成內開式(往內推), 才能一勞永逸.

對吼~怎麼不做內開式的?
我再看一眼,淋浴的濕區太小,內開式的不好關門。

网友D:
盒子上應該有寫中國製,

有一種東西叫做矽酸鈣板,也就是輕隔間用的板材有類似功能。
主要分牆壁用的9mm厚較平整,和暗架天花板6mm厚較容易彎曲。

和矽藻土踏墊類似,可以吸水,但不能長時間泡水,
應該不太能清洗,或清洗=磨掉
要殺菌,用衛生署建議比例的稀釋漂白水泡一下就行了!
若要表面看起來乾淨,用未稀釋的漂白水就能漂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子上應該有寫中國製,

有一種東西叫做矽酸鈣板,也就是輕隔間用的板材有類似功能。

日製的價位好幾倍,只好買強國的。

矽酸鈣板,我覺得濕潤後可能會有強度的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對吼~怎麼不做內開式的?
我再看一眼,淋浴的濕區太小,內開式的不好關門。 ...

做拉門咩~~~左右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拉門咩~~~左右推

沒錢賺,不划算n_118|

网友E:
你自己用要賺啥錢啊

网友F:
我們家都是把穿不下的或是破掉的褲子衣服鋪在地上
就能達到這樣的效果耶
應該不用特別再花錢去買這東西唷
還要砂紙打磨

破衣服褲子,髒掉了~~
直接丟掉就好了
浴室出來踩幾下
就乾摟~~
請參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用要賺啥錢啊

自己家就芹菜、
因為無法向老婆收錢、
無法凹藏私房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家就芹菜、
因為無法向老婆收錢、
無法凹藏私房錢。

這樣ㄚ~~~~~原來如此n_04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們家都是把穿不下的或是破掉的褲子衣服鋪在地上
就能達到這樣的效果耶
應該不用特別再花錢去買這東西唷

我家"貨源"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