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nikon 4500數位相機閃光燈不亮

楼主(2017-04-29):
幾天前發現這台相機鏡頭發霉了,就自行拆開來清一下鏡頭,沒想到裝回去後閃光燈無法作用了,觀察數天猜是按下快門後測光判斷需要閃光時,主機沒有供電給磁線開關讓閃光燈跳出,也沒充電330uF68v電容做準備,以至於閃光燈無法擊發,不知道哪個零件出問題了,請各位大大幫忙小弟看看怎麼解決?不勝感激!

Nikon COOLPIX 4500

Nikon COOLPIX 4500

主機未供電給磁線開關和330v68uF電容

主機未供電給磁線開關和330v68uF電容

閃光燈模組

閃光燈模組

网友:
本來可以,但拆卸後就再重裝不能使用
先懷疑自己排線沒裝好,重組
或ˋ組裝時斷線

网友A:
這台維修手冊不難找

樓主您有接光學設備需要嗎,可說是這台最大賣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維修手冊不難找

謝謝jazz00040大大提供意見,其實小弟在還沒po圖前就已經很仔細用放大鏡檢查線路,零件看有無鬆脫,或燒毀痕跡了。這台還是可以拍照,是需要強制關閉閃光燈功能後才能按快門拍照,不然按快門都無動作。感謝changold2大大給的資料,小弟不是電子科系實在有看沒有懂只能望圖興歎了!

閃光燈模組

閃光燈模組

閃光模組背面

閃光模組背面

還是可以顯示畫面跟拍照

還是可以顯示畫面跟拍照

楼主:
終於找原因了。這台相機分兩部分…鏡頭,閃光模組,CCD是一部份,主機,電源,螢幕是第二部份,觀察試機後不管有沒按快門都沒供電給閃光模組,懷疑是不是電源有問題!起初我只是拆鏡頭清洗這部份而已並沒動到主機第二部分,理當就在這方面檢查零件線路,但是始終找不出問題,既然如此那就往主機方面去查吧!先找到供電給閃光模組的兩條黑紅線,想說一般設計電路的人應該都有做保護動作,就先在插座周圍找找看有沒保險絲的零件,量到了一個零件H符號阻值接近零歐姆,一個N符號的是零歐姆另一個N符號是斷路,心想這應該有問題了,什麼零件不認識還好有孤狗大神,可以去查圖片跟規格,原來H符號是1A保險絲,N符號是2A保險絲,不過這麼小的保險絲買不到只有買到大一號同規格的保險絲只好給它硬擠進去代用了!試機閃光燈可以用了。再次感謝changold2大大提供的資料很寶貴,有了這圖讓我組裝有個參考,不過話說回來是自己太幸運了,不是電子科的也只能換換保險絲而已,如果是壞別的零件恐怕自己也沒辦法修!

主機板供電給閃光燈的插座

主機板供電給閃光燈的插座

主機板供電插座背面

主機板供電插座背面

找不到小的保險絲只好用大的硬擠

找不到小的保險絲只好用大的硬擠

网友A:
恭喜完修,NIKON CP4500維修手冊,下載後直接解壓縮即可,請您笑納
Nikon Coolpix 4500 Repair Manual.part3.rar (1.63 MB, 下載次數: 16)
Nikon Coolpix 4500 Repair Manual.part2.rar (2 MB, 下載次數: 17)
Nikon Coolpix 4500 Repair Manual.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17)

楼主:
changold2大大謝啦!很實用,感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NIKON CP4500維修手冊,下載後直接解壓縮即可,請您笑納

感謝分享維修資料。
Nikon CoolPix 995 這個我哥給我兩台,不過自從電池沒電之後就一直沒動它了,這個相機可以直接接大砲,其實我比較肖想那支大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