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VST59S.21公板,屏線腳位如何

楼主(2017-04-30):
請教下圖 T.VST59S.21公板,屏線腳位如何(方框圈起處)

网友A:
請翻到板後.後面不就有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翻到板後.後面不就有印了.

我是說公板屏線的接口定義,我翻過背面看板子沒寫。

网友B:
這裡有PDF檔
請點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裡有PDF檔
請點這裡

了解,謝謝提供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謝謝提供資料。

改好了要發表出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