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冷藏區溫度5度左右....太低?

楼主(2017-04-30):
老媽反映說冰箱內的蔬果會凍傷~~~昨天已經靶冷藏室溫度控制往弱方向移動了些

今天說還會......我用溫度計測了一下約5度.....會太低嗎?

网友A:
跟老媽說盡量避免放在冰箱的出風口,
抽屜是最好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老媽說盡量避免放在冰箱的出風口,
抽屜是最好的位置.

可問題麻煩的就是阿母放的地方是冷藏室較下層區(低)與門邊位置....

按照在這所學,應該不會讓蔬果凍傷(透明透明)....

(我家冰箱是上下雙門老式機械控制款)

网友A:
冰箱的出風口其實不只往前,
也有向下的出風口,
這樣下方才會有冷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的出風口其實不只往前,
也有向下的出風口,
這樣下方才會有冷度.

糟了~~我從沒去注意到底有幾個出風口,我只曉得冷藏最上層有個會吹冷氣的風口

所以~~5度庫溫是還可以接受的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糟了~~我從沒去注意到底有幾個出風口,我只曉得冷藏最上層有個會吹冷氣的風口

所以~~5度庫溫是還可以接 ...

請論壇專業人士解惑..

網路資訊:
http://www.buzzhand.com/post_647404.html

网友B:
冰箱內東西堆太多時
會影響內部循環冷風的均溫性
所以溫控失衡
家中的使用方式不佳
所以也常見冷藏室物品有結冰問題

网友C:
"冷凍 -12~-18度 / 冷藏 0~7度"

牛換風扇的時候, 有特別地查過...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305331610

网友D:
很正常的温度嘞。可能冷藏坏的果蔬不适合放冰箱?控制器温度调再低些(当压缩机工作时)看压缩机会不会停,如果不停,那控制器有问题了。另外,冷冻室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凍 -12~-18度 / 冷藏 0~7度"

牛換風扇的時候, 有特別地查過...

感謝你的數據~~~~我中午把酒精溫度計掛上冷藏室,長時間觀察發現
溫度好像可以低到2度.....似乎不太正常,因為我已經事先關小庫內溫度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內東西堆太多時
會影響內部循環冷風的均溫性
所以溫控失衡

意思是食物放太多,改變了庫內溫度的均勻成度,讓有些地方特別冷
有些地方則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論壇專業人士解惑..

網路資訊:

這我有看過了,因為是大陸文章轉繁體姑且看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的温度嘞。可能冷藏坏的果蔬不适合放冰箱?控制器温度调再低些(当压缩机工作时)看压缩机会不会停, ...

冷凍室溫度大約-18度,應該算正常~~

冷藏溫度已經發現可以低到2度了,但是冷藏溫度控制已經開到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食物放太多,改變了庫內溫度的均勻成度,讓有些地方特別冷
有些地方則不會? ...

冷藏的部份, 應該也是有上下溫層的差異,
冷空氣是下沈的, 所以下層會比較冷,
如果冷藏櫃東西擺放多了. 堵到了出風口, 或是讓冷風循環不好..
都有可能造成冷藏疏菜凍傷的!!

楼主:
每次說冷藏溫度太低,我都想到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2121-1-1.html

因為之前也發生過老媽講蔬果會凍傷,但是後來又好了~~~
這回不知道會不會自己又好了.....
可惜沒有數位溫度計,否則就可以不開門觀察溫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藏的部份, 應該也是有上下溫層的差異,
冷空氣是下沈的, 所以下層會比較冷,
如果冷藏櫃東西擺放多了. 堵 ...

的確最近是比較滿啦.....所以才頭大

因為怕叫修後不是大問題,老闆弄弄就好沒收錢會很不好意思...

因此不怕冷的應該擺最下面,怕冷的擺高一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食物放太多,改變了庫內溫度的均勻成度,讓有些地方特別冷
有些地方則不會? ...

我的情況是塞太多東西
影響了冷空氣流通
所以溫控開關一直沒被吹到冷度達溫
壓縮機一直工作不停
靠出風近的食物就開始結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況是塞太多東西
影響了冷空氣流通

.....這不是由冷凍庫內溫度設定開關控制的嗎?

跟冷藏庫內有關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不是由冷凍庫內溫度設定開關控制的嗎?

跟冷藏庫內有關係?

冷風迴流不去
感溫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風迴流不去
感溫不足

所以那個冷風門因為感溫不足,持續開放大陸冷氣團南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那個冷風門因為感溫不足,持續開放大陸冷氣團南下....

有可能

另外
壓縮機該停卻沒停的控制關鍵 (溫控開關)
也要確認一下

楼主:
冷凍庫內溫度開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冷凍庫內溫度開關?

有廠牌機型嗎,小弟懷疑冷藏室溫控開關老化不穩定

A大您可以試著拆下來去找同規格來試試,只要一樣不一定要同廠牌,10年前買過聲寶的3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廠牌機型嗎,小弟懷疑冷藏室溫控開關老化不穩定

A大您可以試著拆下來去找同規格來試試,只要一樣不一 ...

噢對喔~~忘了提廠牌,因為是在這邊問庫內溫度
我家那台是聲寶 SR5632A好像...上下雙門老設計的

我也是爬了很多文ㄚ~~~應該是俗稱冷藏溫控風門
的(冷藏溫度開關)出問題了,不是故障就是它閉合
做動不良....

我也在網路爬到只要規格相同、樣子相同就能用,因
為不涉及運作電路只要"合"就能換上...可是我還不會拆
溫控那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噢對喔~~忘了提廠牌,因為是在這邊問庫內溫度
我家那台是聲寶 SR5632A好像...上下雙門老設計的

請您上聲寶網站查比較近的維修中心(大多跟發貨中心一起),東西拆下來,去現場比對,印象中聲寶原廠稱這個冷藏調溫器

10年以上機種往往電腦一查直接報缺料,小弟後來會去量販店電器部門找冰箱內部外觀一樣機種,型號抄一抄去維修中心比對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您上聲寶網站查比較近的維修中心(大多跟發貨中心一起),東西拆下來,去現場比對,印象中聲寶原廠稱這個 ...

靠~~這可能就很困難了....

我發現如果要拆,我還不知道怎麼下手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冷凍庫內溫度開關?

看機型

有的冰箱只有一個溫控開關
那就直接針對它查修

有的冰箱上/下艙都有各自獨立的溫控開關
看您要針對哪一艙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機型

有的冰箱只有一個溫控開關

我家這個有兩個,一個在冷凍庫一個在冷藏庫,上面的控制冷凍溫度,下面的掌控冷藏溫度,目前似乎是風門無法關緊,導致溫度過低有時會接近冰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家這個有兩個,一個在冷凍庫一個在冷藏庫,上面的控制冷凍溫度,下面的掌控冷藏溫度,目前似乎是風門無 ...

食物暫時清光
拔電源插頭解凍
試試看會不會是風門結凍卡住了
若無效,只好另謀他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食物暫時清光
拔電源插頭解凍
試試看會不會是風門結凍卡住了

嗯,你的提議我也想過

网友E:
請A大您參考,同樣是聲寶560L 18年老冰箱

先搬開置物盤,拉開照明燈罩

4顆螺絲拆掉,先拆下方直條出風罩(1),拉出調溫旋鈕,就能拉出橫向上出風罩(2),後面是2塊合一的保麗龍導風體,調溫器就裝在保麗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A大您參考,同樣是聲寶560L 18年老冰箱

先搬開置物盤,拉開照明燈罩

感謝貓大夫圖文說明...我那台型號是SR-563SA,之前用鏡子反射看型號把英文S看成數字2...

你的說明我就有概念了~~~今天我在網路找資料時我發現...
1.我的冰箱冷藏室溫度開關調溫不像你圖中是"轉"的,它是像汽車冷氣開關那種用撥動的~
呈現上U型,左邊是強冷~中間是適當~最右邊是弱冷....
2.假如它不是透過中間機構去連動開關,怕買不到這種調溫方式的零件,因為網路上的資料
顯示都是用轉的調整
3.我該去哪找冷凍材料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貓大夫圖文說明...我那台型號是SR-563SA,之前用鏡子反射看型號把英文S看成數字2...

你的說明我就有 ...

聲寶服務站問看看有無販售.
0800-00-5438

新大順電子材料行
http://www.0973318000.com/category.php?id=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聲寶服務站問看看有無販售.
0800-00-5438

收到,老媽要我繼續觀察庫溫,只要不凍壞蔬菜就好。
我是發現它若很久沒開冰箱,溫度可能就會太低,目前還是高於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