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兩輪小拉車臨時性緊急維修.

楼主(2017-04-30):
兩輪小拉車臨時性緊急維修.
由於沒有焊接設備,又要急用,所以只能將就讓它能動,以有包覆塑膠之鐵線綁起來.
中間的大鐵管鑽大洞鎖螺絲,旁邊的小鐵管鑽小洞穿鐵線做固定.

1. 全車

2. 右輪大鐵管

3. 右輪小鐵管

4. 左輪大小鐵管

補充內容 (2017-5-1 01:46 PM):
Wish大來加油了,我要發了 ... ^(=====)^

補充內容 (2017-5-1 03:15 PM):
這台是四支支撐整體結構的大小鐵管通通斷裂分離其它車體,只剩兩條小鐵線未斷掉而已.

補充內容 (2017-5-2 11:28 PM):
今天(20170502)拿舊電腦去回收的小拖車實戰成果在18#.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234&pid=775482

网友A:
水管夾折成U字型
也可拿來急用
鋼管同樣鑽孔結合螺絲一起鎖
效果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管夾折成U字型
也可拿來急用
鋼管同樣鑽孔結合螺絲一起鎖

這種也是可以用,不過鐵片不過厚,可能也撐不久.
我整好後有去實用過了,效果還不錯,但是那個鐵線也不知何時會再斷裂,原來的焊接就是點到為止的感覺,只有點焊一小部份而已,如果把焊接的部份擴大,應該就不會那麼容易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種也是可以用,不過鐵片不過厚,可能也撐不久.
我整好後有去實用過了,效果還不錯,但是那個鐵線也不知何 ...

ericchou大的建議不錯耶,
因為這是白鐵的,
你可以買大號一點(會比較厚),
可能比較耐用.

网友C:
伯母經常超載喔~~~~

我老媽也是用壞好幾個,最後差點沒買台送貨小推車給她.......

那種菜籃車品質大多不好,電龜趴的很爛~~~~甚至虛焊

网友D:
第一張圖:這台小拉車,輪軸應該穿過4根鐵管,再焊接起來。很明顯是設計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種也是可以用,不過鐵片不過厚,可能也撐不久.
我整好後有去實用過了,效果還不錯,但是那個鐵線也不知何 ...

執著自己DIY的話
找管徑接近的鐵三通/L管接頭,對半鋸開
夾在鐵管接合處 (像三明治 或 骨折的包紮固定支架那樣)
然後鑽孔鎖螺絲
不知方不方便

會不會...
乾脆拿去找人焊一下最省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icchou大的建議不錯耶,
因為這是白鐵的,
你可以買大號一點(會比較厚),

太大塊可能就不合適了,因為管子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伯母經常超載喔~~~~

我老媽也是用壞好幾個,最後差點沒買台送貨小推車給她.......

這種不算正式的菜籃車,因為沒有籃子,我有買一台菜籃車用過幾次就不用了,因為上下四樓很不方便,去菜市場都用手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張圖:這台小拉車,輪軸應該穿過4根鐵管,再焊接起來。很明顯是設計不良。 ...

這種的小拖車就是先天設計不良,焊接又隨便,沒有辦法,以後再買一台粗壯一些的就好了.

未壞之前有拉出去幾次,最後一次拉了幾百公尺就掛了,全部抱回家,本想仍了,但是又想用,才會去把它整理整理,目前是可以用,但是不知鐵線何時會再斷,所以出去都有帶尖嘴鉗和鐵線做預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執著自己DIY的話
找管徑接近的鐵三通/L管接頭,對半鋸開
夾在鐵管接合處 (像三明治 或 骨折的包紮固定支 ...

這種若要穿過底下的鐵條,那又就不適合了,因為還要再拆輪子,那又是大工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種若要穿過底下的鐵條,那又就不適合了,因為還要再拆輪子,那又是大工程了. ...

您誤會了
我的想法是剖開鐵三通
然後拿這兩瓣鐵三通去包夾鐵管

輪子哪邊用L型鐵管剖半包夾
不用拆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誤會了
我的想法是剖開鐵三通
然後拿這兩瓣鐵三通去包夾鐵管

要鋸的話不知會不會鋸很久,我這裡只有一般1cm多寬的簧片式鋸子而已.
不管如何,我先把它記下來,也許哪天會用到,謝謝你了.

這個部份還有一個麻煩的地方是輪子的鐵條與主要的鐵管雖然成90度,但是並非在同一個平面上,如果以第一張照片來看,它們是呈上下的,鐵管並非平均分配在輪子的鐵條上,以後也許把原來焊接的地方磨掉,再用電鑽貫穿鐵管鎖螺絲,用螺絲跟鐵條相壓做支撐,因為上次時間緊急,不想花那麼多的時間,所以沒有那麼做.

网友E:
若花太多錢修理,都可以買一台了!
若有類似狀況又急著用,且沒有工具...可以用萬能的膠帶臨時撐一下...

既然有電鑽可鑽孔.....不用電焊就改用螺絲鎖
把兩輪較細的橫鐵管相接處都鑽孔,
直的鐵管也全鑽孔,全都改用螺絲+螺母鎖起來。
就只是短了1-3公分。

也就是不必粗管左右兩邊鎖螺絲,再用鐵線綁,
而是兩輪較細的橫鐵管鑽較細的孔,直接用螺絲鎖。(紅色箭頭處)

网友:
感謝分享長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花太多錢修理,都可以買一台了!
若有類似狀況又急著用,且沒有工具...可以用萬能的膠帶臨時撐一下...

兩輪較細的橫鐵管,就因為太細,只能鑽細孔,鑽太大孔怕會彎掉,無濟於事,所以就不想鑽.

网友:
總覺得又是一位鐵絲高手

楼主:
這些是今天拿舊電腦去回收的小拖車實戰成果,走了約20分鐘練腳力與手力.
底下的黑金剛可以站人,大胖站上去也沒有關係,還有上面的電腦用料實在都很重,估計兩台約15Kg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些是今天拿舊電腦去回收的小拖車實戰成果,走了約20分鐘練腳力與手力.

改裝後當成小貨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裝後當成小貨車用.

輪子太小,鐵管太小,改裝也不易,拉得很吃力,不過也剛好練手腳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兩輪較細的橫鐵管,就因為太細,只能鑽細孔,鑽太大孔怕會彎掉,無濟於事,所以就不想鑽. ...

螺絲是實心的沒那麼容易斷,且有4支細螺絲, 用M3螺絲就夠了!
M3是直徑3mm左右,單芯銅線大多只2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絲是實心的沒那麼容易斷,且有4支細螺絲, 用M3螺絲就夠了!
M3是直徑3mm左右,單芯銅線大多只2mm。 ...

我說的是輪子的橫鐵條太細,若鑽太大的孔,用不久會斷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