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 300Khz 頻率 TO 電壓轉換器電路

楼主(2017-04-30):
在 GOOGLE 尋找頻率 TO 電壓轉換器
只找到 LM2907/LM2917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  頻率只到10Khz
LM331 頻率只到100Khz(如附圖)

請問若想達到300Khz 能用LM331 的電路更改嗎? 或是有該範圍的IC或電路可參考?

网友A:
前端處理插入除頻電路..
D/JK 正反器 都可以除頻 或是 計數器

例如 CMOS  4017
轉貼自網路  http://www.electro-tech-online.c ... decade-counter.442/
原圖
修改如下

网友:
還有就是 PLL 鎖相迴路 結構著手

PLL 是由 VCO(電壓TO震盪頻率) , 相位比較器phase comparator,   和 低通濾波LPF  三大方塊組成

將上述LPF接出即是  頻率 TO 電壓

標準邏輯IC CMOS 4046  (~HC4046 /HEF4046 )   的VCO震盪頻率 上到1MHz

用PLL 要小心VCO震盪頻率 其設定接受變化範圍
太寬了容易失鎖不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處理插入除頻電路..
D/JK 正反器 都可以除頻 或是 計數器

真是好辦法,謝謝啦!!

网友:
DIY 的話可以看看這個 http://mathscinotes.com/2014/03/ ... -voltage-converter/

h_ttp://mathscinotes.com/2014/03/a-simple-frequency-to-voltage-converter/

网友:
這個設計不錯:
http://www.edn.com/design/analog ... -form-F-V-converter

看看沒試過.

只要懂方塊圖就可設計了

网友:
AD7740 也許可以達成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