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VE246液晶螢幕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7-04-30):
這台華碩ASUS VE246液晶螢幕.故障情形是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

液晶螢幕型號:ASUS VE246
VE246H

拆機.

電源高壓板.

這小C雖然外觀無恙.但還是需要把他們全數更新補強.
話說.換得正高興.卻把拍照這正事給忘了.......

這兩棵MOSFET其中有一棵也擊穿了.

零件編號為4525GEM

經查詢4525GEM為N AND P-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POWER MOSFET

剛好手邊沒有.找了找零件櫃.直接以FD8958A代換~兩棵全換.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電源部份的場效應管?

网友B:
那置入性行銷廣告裡的維修電話可以打電話n_133|純聊天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置入性行銷廣告裡的維修電話可以打電話純聊天嗎?

一般人都會說 蓋棉被純聊天了
打電話純聊天 應該也成 (只怕要收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部份的場效應管?

高壓開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置入性行銷廣告裡的維修電話可以打電話純聊天嗎?

一天都接好多通.

老闆.我家電視壞了.您來幫我看看.我地址是台北市.......

老闆.我電視跟您網路po的一樣.維修要多少錢?(我網路po的有上千篇.請問您說的是那一篇...........)

网友A:
所以算是背光電路故障導致電源板無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算是背光電路故障導致電源板無輸出....

電源高壓板.電源高壓是一體的.
擊穿短路.當然無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高壓板.電源高壓是一體的.
擊穿短路.當然無輸出.

喔~~大概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都接好多通.

老闆.我家電視壞了.您來幫我看看.我地址是台北市.......

老闆我家電視缺手又缺腳.在大溪可以麻煩你幫我跑一趟嗎?

网友:
高人出手,真是不同凡響。

网友:
高人一出手 便知有沒有 恭喜gkjnn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