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主板945GZ-M2更換電解電容

楼主(2017-05-01):
發覺近CPU有4個電容16V1800UF和1個6.3V1500UF大肚,主板還沒有甚麼事,現有4個16V2200UF和1個6.3V2200UF容量大了可以替代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可以

小心解焊,別弄壞銅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小心解焊,別弄壞銅箔了....

還有問題請教
主板用E2180 CPU不著機,
945主板不是支持65MN?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有問題請教
主板用E2180 CPU不著機,

可能BIOS太舊不支持。

网友:
這種問題請自己先查好手冊或網路再提問。

网友C:
電容大肚就要趕快換,只是工具要齊備,主機板換電容不像一般PCB那麼簡單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BIOS太舊不支持。

查過聯想官方不支持65mn
945gz晶片組理應支持65m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大肚就要趕快換,只是工具要齊備,主機板換電容不像一般PCB那麼簡單就是 ...

電容已更換了

网友:
這板只支援pd cpu
core2due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