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SANYO SR700EH 冰箱風扇改造

楼主(2017-05-01):
連續2年給小弟出包,每年來次周年慶,趁放假處理一下
之前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0787-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4154-1-1.html

拆下的循環風扇,會卡住的原因扇葉後方跟減震橡皮磨擦係數太高

風扇正面,可以清楚看到廠商如何偷料

拉出扇葉,軸心就是1隻光溜溜的鐵棒,難怪卡不住

先墊1片文件打孔加強圈減少摩擦,這個材質是PET,小弟比較喜歡HDPE或鐵氟龍(人工關節的經驗),但是沒魚蝦也好

再墊1顆女兒報廢髮圈的珠子,珠子可以自由轉動

再裝上扇葉,小弟有試著把扇葉壓到底,依然可以輕鬆轉動

組裝上電可以到-16度,完工交差

网友:
請教c大,這馬達除了鐵片2個螺絲孔以外,還有其他支撐點嗎?

楼主:
因為要貼圖,沒法直接回覆

馬達本體靠2個橡皮減振墊固定,1個在前方鐵片,1個在後方塑膠支架,馬達前後軸承外都有硬塑膠包覆,橡皮減振墊外型對應硬塑膠包覆
鐵片再由2個螺絲鎖在冰箱內壁塑膠支架上

网友:
在我看來問題一樣沒解決啊 . 反而比原來還慘
原來是等葉片退到磨到橡皮 . 變煞車"鎖死"

磨到橡皮"鎖死"表示橡皮不連動

現在 . 在不連動的橡皮上放上"墊片" . 墊片上在放上珠珠 . 珠珠在去頂葉片........
結果就是 . 一開始就開始磨 . 等橡皮/葉片2選1被磨出凹槽 . 然後在等到凹槽夠大 . 夠深 . 等磨擦力夠大時 . 一樣在鎖死

還不如放顆止推軸承算了....

网友:
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4154-1-1.html

win00 兄在 22# 第一段講到了。基本上,我這邊處理這問題都是這樣做。而且都是「就地取材」。

這台處理起來的難度是還好啦,如果與最近的機型一同比較的話……

所謂的上面要怎麼搞,下面就怎樣玩。

网友A:
這個好解決 4寸的手持打磨機 上個切片在軸端磨兩個槽 園藝鐵線綁一下 永遠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好解決 4寸的手持打磨機 上個切片在軸端磨兩個槽 園藝鐵線綁一下 永遠不壞 ...

多謝X大建議,就像前一篇S大姊的建議,比較適合各位從事相關工作前輩,小弟手上能用資源非常少,基本上能拉長故障間隔並能早期預警就好了

各位前輩的建議,S大姊的螺絲扣比較適合小弟,因為不用特別工具,只是小弟跑了五金材料行找不到螺絲扣或C型扣(以前小弟都用殺肉的),應該是這個東西以訂做為主,零賣難銷所以店家也沒進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X大建議,就像前一篇S大姊的建議,比較適合各位從事相關工作前輩,小弟手上能用資源非常少,基本上能 ...

那種也要軸上有槽才可以用
零買更難

网友B:
照理說旋轉時離心力會將風葉往外推,為什麼會往內?有想過原因嗎?
會不會跟我家一樣東西塞太多,再加上我老婆習慣用力關門,風壓把風扇打進去才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理說旋轉時離心力會將風葉往外推,為什麼會往內?有想過原因嗎?
會不會跟我家一樣東西塞太多,再加上我老婆 ...

扇葉旋轉斜面擠壓空氣吹風出來
若軸心與扇葉接合面太鬆會滑動
那風的反作用力是將扇葉往後推動的

所有的問題在於扇葉固定牢度不足
或許扇葉上鑽一小孔鎖上垂直軸心的小螺絲
軸心對應小螺絲的位置上,稍微銼刀磨修出一個小平面讓螺絲鎖定
扇葉滑動問題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