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CREATBOT 3D 印表機入門分享

楼主(2017-05-01):
前一陣子有機會修到 CREATBOT 3D 印表機,問題是繼電器故障使用者因為對機器不熟請我幫忙更換,..後來又發生X軸馬達亂動的現象,於是,乾脆先放在我這裡診斷,後來發現是 X軸的馬達斷線(更換驅動電路無效)待料期間把馬達給拆了更換接線因為是跑久了,馬達線扭斷了!! 就這樣開始了 3D列印的入門!!

3D列印機

成品

第一次列印機殼太薄了

改版後

3D列印以前我一直不敢動手,除了機台不便宜之外,主要障礙就是"製圖",自己先前已經了解 2D的作圖使用了 INKSCAPE 軟體(https://inkscape.org/ ) 和 ARTCAM 提供雷射雕刻機.

3D列印如何做圖呢?
以齒輪為例子
首先 進入 齒輪產生 網站:http://geargenerator.com/ 產生想要大小的齒輪(我也在摸索中..)
然後匯出 SVG格式的圖檔

再利用INKSCAPE 把齒輪的 SVG檔案裡面的一些標示..去掉,這樣匯入 TINKERCAD 才不會異常!!

TINKERCAD: https://www.tinkercad.com/things ... hillar-jarv/editv2?
這時候的齒輪只是一個固定高度的齒輪中間沒有洞!!
TINKERCAD 裡面的基本功能就是 各種模型 圓柱 長方體 三角椎...還有字模..提供使用,加上放大縮小,複製,對準 結合 視角變化,..這樣把你想掉的基本齒輪需求或是 外殼開孔...建構出來

CREATBOT 軟體: http://www.creatbot.com/
   建構出來的立體圖形還不能使用,因為所謂的3D列印機就是一支非常穩定精細的熱熔膠槍經作XY軸的一動作出一層的塑膠,在經過Z軸的下降就可以一層一層的累積起來,但是,中間的控溫 吐絲 定位 跳點時候的回抽 XYZ軸的驅動&控制,於是要透過切片處理,最後還要做 初始的機器設定與暖機以及完成列印之後的收尾,列印物件基座的預先處理... 都是 CREATBOT的功能..

後記:
  3D列印很花時間往往一個物件就要花幾十分鐘到幾個小時去列印...我的控制盒就花6小時才印出來..

网友A:
好厲害的大大,我家的還在冷宮中,我還沒摸透...不知道找誰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厲害的大大,我家的還在冷宮中,我還沒摸透...不知道找誰學

PO一下你的機器吧!! 大家切磋切磋!!

网友B:
請問已在市場售賣的 3D printer 噴出的材料有多少種類, 總有人說噴出的可以替代很多東西, 甚至能做整架汽車飛機大炮手槍... 像萬能的. 像是以後只要 3D printer 和輸入資料噴料就是萬能. 今天有這能噴出的材料能這樣嗎 ? 噴出成品還沒可能耐幾百度高溫吧 ? 當然 concept 是可以天馬行空.... 現實又是另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已在市場售賣的 3D printer 噴出的材料有多少種類, 總有人說噴出的可以替代很多東西, 甚至能做整架汽車 ...

抱歉!!我是初學者,野人獻曝!!

网友B:
sorry,, 只是請教一下, 我沒接觸過 3D printer.. 只是看過文章和聽過人說成可替代工模, 注塑, CNC ... 人們只要有 3D printer 和圖紙... 可以做飛機大炮... 我只相信現階段這東東是可以替代以住很多手工做的 prototype 或小量的塑膠零件/產品吧.... 不知那天會發展出噴出的原料能代替各類金屬的特性或過之而無不及..... 我相信那時會是管制之物... 當政者不會讓誰都可以做飛機大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rry,, 只是請教一下, 我沒接觸過 3D printer.. 只是看過文章和聽過人說成可替代工模, 注塑, CNC ... 人們 ...

有興趣研究的話就買一台來玩玩吧~
如果只是好奇的話,google 應該會給你很多你想要的各個面相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 只是請教一下, 我沒接觸過 3D printer.. 只是看過文章和聽過人說成可替代工模, 注塑, CNC ... 人們 ...

同樣都是3D列印才要也相同但是程式內容不同效果也不一樣,一萬多也有,七萬多也有...就跟CNC機器一般,一個速度沒設對,銑刀沒選對,死的很慘!! 試做可以,量產就划不來... 玩過之後你就知道"眉眉角角"很多!!

网友:
噴abs還是pla 呂大怎麼這麼多新玩意

网友D:
阿乾大,請問您~
塑出來的齒輪特別在底部有一層薄膜,是因為"怕"變形?
還是要再加工動刀割下,"想"留下平整的邊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乾大,請問您~
塑出來的齒輪特別在底部有一層薄膜,是因為"怕"變形?
還是要再加工動刀割下,"想"留下平整的 ...

報告~~

那是自動產生的,只是為了讓 3dp 印列時加固在平台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乾大,請問您~
塑出來的齒輪特別在底部有一層薄膜,是因為"怕"變形?
還是要再加工動刀割下,"想"留下平整的 ...

我用的是 CREATBOT 切片軟體,最新版的底下薄薄一層算是"基座"避免倒塌,很神奇喔!! 印完直接用手"撕開"就可以脫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興趣研究的話就買一台來玩玩吧~
如果只是好奇的話,google 應該會給你很多你想要的各個面相的答案 :lov ...

開罪了, 我是詞不達意吧, 因小弟實在少用中文... 退休了 整天不是網上用 search engines 看東西就是閉門造車消磨日子, 來錯地方用錯字...  實在不該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rry,, 只是請教一下, 我沒接觸過 3D printer.. 只是看過文章和聽過人說成可替代工模, 注塑, CNC ... 人們 ...

網路找的...

一天蓋好!這家新創公司用水泥3D列印「蓋」一整棟房子,可使用175年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 ... able-house-24-hours

-------------------------------------------------------------------------
個人看法,很多東西 一開始的實用性及普遍性會有些局限性...
例: 完全電動車跟一般汽車,最大問題在於 後續動力原料取得...
電動車,不外乎 充電問題或換電池問題...
空氣車或其他動力車也都差不多...
但 電動車 放在 固定範圍內的應用就可能不錯,
例: 高爾夫球場,特定園區,... 充電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就可以發揮 電動車的優點 靜音/低污染/...
甚至 無人+電動 車 用在特定範圍 發揮強大功能
例: 園區 無人車 導覽(路線固定)
  1. 派解說員(兼緊急狀況處理)
  2. 導覽播放器(不派解說員)

所以3D列印 也一樣 一開始一樣有其局限性,
但一樣也可以找到其 適用性 例 少量多樣 或往高精度走...
雖然能蓋房子,但一樣有其局限性,不能太高,尺吋也有一定的限制....
雖然是這樣,但可能已經可以滿足很多需求(你不適用,不代表別人不適用)...
註: 網路有人已經做出3D列印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已在市場售賣的 3D printer 噴出的材料有多少種類, 總有人說噴出的可以替代很多東西, 甚至能做整架汽車 ...

3D金屬列印+5軸 CNC.........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乾大,請問您~
塑出來的齒輪特別在底部有一層薄膜,是因為"怕"變形?
還是要再加工動刀割下,"想"留下平整的 ...

那是幫助物件與平台貼合用的,可加可不加.
英文叫Raft,一般中文翻譯叫棧板.......

网友E(2017-06-03):
那層叫brim不叫raft喔!
雖然功能大同小異,最主要目的就是增加列印件底部與列印床黏著面積,
減少列印過程(看物件大小,花費時間也不同,時間越長風險越大)翹邊甚至列印件鬆脫,印出一團「義大利麵」

手上是Prusa i3 MK2 ,也自己列印了不少小東西,有機會再來野人獻曝。
(前陣子忘了密碼,才剛剛重新取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罪了, 我是詞不達意吧, 因小弟實在少用中文... 退休了 整天不是網上用 search engines 看東西就是閉門 ...

那我們是同好!! 只是我不會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層叫brim不叫raft喔!
雖然功能大同小異,最主要目的就是增加列印件底部與列印床黏著面積,
減少 ...

AXEL大:
   我是初學者,這機台也是朋友借用的,前一陣子也是一堆義大利麵,又來朋友建議用口紅膠之後,就沒發生義大利麵的問題,只是,印完超難取下來,只好用鑿刀敲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AXEL大:
   我是初學者,這機台也是朋友借用的,前一陣子也是一堆義大利麵,又來朋友建議用口紅膠之後,就沒 ...

Antlu大客氣
使用2D軟體就做出這麼多有用的東西,超厲害。

Prusa i3 MK2列印床貼了一層PET ,拜PET之賜,幾乎不需要用口紅膠
PET能跟大部分列印塑膠都有適當的黏著力,不過列印床溫度還是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畢竟塑膠冷卻過程會熱漲冷縮,跟列印床溫度差就容易會產生翹邊。
之前因為列印頭上的溫度感測線斷掉,也導致一個印了24小時的物件在最後幾個小時變成義大利麵。

不過後來做了補救,列印最後部分加轉接套,然後祭出萬用三秒膠。
丟掉太浪費了,24小時下來一捲pla都用了超過一半了,而且重印得在將近30小時....

网友E:
順便講一下brim 跟 raft的不同好了。(有誤謬請糾正補充,感謝)

Raft就前面th27a大所講的,叫棧板,比較適合列印床沒加熱設備。
先在列印床鋪幾層面積較大的底座當作列印基礎,然後才開始真正的列印件。
這樣列印件「開始列印」是從「塑膠」基礎開始往上長,不會造成黏著問題
也避免與列印床溫度差而列印失敗。
當然這層基礎本身會消耗材料,而列印件底部為了避免與棧板過度黏合,棧板會印得比較疏鬆
列印件與棧板接觸面積也比較少(控制列印頭z軸高度),所以列印件底部是粗糙的。

Brim適合用在有加熱的印床,然後列印件本身列印一個薄薄的底層+邊緣(Brim)當基礎,所以列印件底部較平滑。
不過再怎麼說,印床還是比較冷,這樣塑膠才會硬化。
但溫度差加上印床列印移動產生的震動,都會影響列印件跟印床黏合

所以就有很多方式來加固印床與印件黏合,口紅膠、紙膠帶先黏一層、自調ABS與溶劑(氯仿)溶液等等..
目前PET算是相對比較好的解決方案,簡單環保,但還是有失敗機率。(黏合加固問題有無加熱床都適用)

至於brim和raft產生,其實都可以在切片軟體上調整,可有可無,
很多品牌3D印表機會搭配某款軟體,並事先做好調校來匹配自己機器,
設定好產生多大的brim或raft,降低失敗率。但使用者還是有必要暸解設定參數,
畢竟列印件大小與底面積和整體元件比,或是列印件形狀都會影響
通用調校不見得一體適用。
如果是自己從仿製套件下手的朋友,大概可以借鏡品牌搭配軟體調教參數。

我的MK2原廠搭配調校過的切片軟體是Slic3r,目前也只對此軟體參數調整比較熟悉。
不過原理是大同小異,切磋參考應該還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層叫brim不叫raft喔!
雖然功能大同小異,最主要目的就是增加列印件底部與列印床黏著面積,
減少 ...

如果只有第一層那就是 Brim(側裙),但是墊高超過底層,那應該就是 Raft.
放大照片來看是墊高了的 Raft.............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有第一層那就是 Brim(側裙),但是墊高超過底層,那應該就是 Raft.
放大照片來看是墊高了的 Raft..... ...

You are right!
看起來的確有些用brim(例如上面單張齒輪圖)
有些用raft(你打圈的那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順便講一下brim 跟 raft的不同好了。(有誤謬請糾正補充,感謝)

Raft就前面th27a大所講的,叫棧板,比較 ...

AXEL大:
   受教了,感恩!!  我的機器是 CREATBOT 我使用的是 他付的切片軟體,今天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正常應該印出一片全部的底層,然後在上面列印我要的物件,但是現在卻發生物件的底層有點獨立,然後物件印了一陣子在轉印其他物件,於是馬上炒麵就出現,我目前把物件減少以減少程式的記憶體,看看會不會異常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有第一層那就是 Brim(側裙),但是墊高超過底層,那應該就是 Raft.
放大照片來看是墊高了的 Raft..... ...

TH27A大:
   這個我不太懂,都是 菜單選項!! 不過 不同的選項"剝除"的功夫差異很大!! 我用的是 CREATBOT 6.4.4!!

网友:
引用 楼主:
TH27A大:
   這個我不太懂,都是 菜單選項!! 不過 不同的選項"剝除"的功夫差異很大!! 我用的是 CREATBOT 6 ...

這ˋ個介面一看就是 Cura 1.X 版,你可以直接換用 Cura
現在好像是到2.5版......

https://ultimaker.com/en/products/cura-software

我是比較喜歡用 Repetier-Host 裡附的 Cura 引擎來切片,簡單好設.

https://www.repetier.com/download-now/

网友E:
引用 楼主:
AXEL大:
   受教了,感恩!!  我的機器是 CREATBOT 我使用的是 他付的切片軟體,今天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 ...

「物件底層有點獨立」是? 然後,「印了一陣子在轉印其他物件」也不是很清楚
你是直接用電腦透過USB直印是嗎,可以試著把G code生成後,複製到SD卡上,然後直接插進印表機印。

「異常消失」是指某一階段沒印出,好像列印頭空跑,沒擠出塑料?
如果是,列印頭溫度要觀察有沒有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物件底層有點獨立」是? 然後,「印了一陣子在轉印其他物件」也不是很清楚
你是直接用電腦透過USB直印 ...

AXEL大:
  我用的是 CREATBOT 付的切片軟體,昨天晚上後來發現問題點!!
  主要是我用THINKCAD 作圖, 把一個物件翻轉90度以致原先的平躺物件變成一部分沉降到水平面底下,做完圖再利用 CREATBOT 作切片編成 GCODE ,這時候切片軟體把下沉到水平面底下的部分變成了水平面,於是其他的部分就變成了"相對提升"了2~3mm,所以當列印到這些上升的部分時,下面沒有任何支撐,於是就炒麵一團了!!
   謝謝協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AXEL大:
  我用的是 CREATBOT 付的切片軟體,昨天晚上後來發現問題點!!
  主要是我用THINKCAD 作圖, 把一 ...

看起來是畫3D模型的時候有破面.破面會讓切片軟體切不出來.
STL 檔可以用 Netfabb 修復破面.........

https://www.autodesk.com/products/netfabb/free-tria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是畫3D模型的時候有破面.破面會讓切片軟體切不出來.
STL 檔可以用 Netfabb 修復破面.........

TH27A大:
   這太專業了!! 我玩票性質又不是機械本科,太多專業術語會看不懂,還有一個月最少 125美金,..花不下去!! 退休了 老本不夠!!

网友F:
引用 楼主:
TH27A大:
   這太專業了!! 我玩票性質又不是機械本科,太多專業術語會看不懂,還有一個月最少 125美金,..花 ...

我貼的是試用ˋ版網址,試用ˋ版又不用花錢........
網路上應該還找得到沒被 Autodesk 收購前的 netfabb-free_7.4.0 下載

我也不是機械本科,是唸電子的撈過界而已.

网友E:
我一般直接用3D軟體做模型,目前還好,還沒遇到STL出問題。
(Rhino 比較容易出問題,Solidworks 比較OK)

Slic3r這篇有介紹些修補模型的軟體。  例如Netfabb有網路上傳修復也可以參考。
有些軟體自動修復步驟也很簡單。
http://manual.slic3r.org/advanced/repairing-models
抱歉,都是英文,如果有關鍵字不了解,就丟上來大家互相幫忙沒問題的。

Antlu大如果有什麼棘手3D模型問題,丟過來我也可以幫你檢查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貼的是試用ˋ版網址,試用ˋ版又不用花錢........
網路上應該還找得到沒被 Autodesk 收購前的 netfabb-f ...

您太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直接用3D軟體做模型,目前還好,還沒遇到STL出問題。
(Rhino 比較容易出問題,Solidworks 比較OK)

AXEL大:

    剛剛入門 因為電腦舊 還用XP 要跑SOLIDWORK 跑不動,軟體費用聽說不便宜 (大學優惠價 6萬多10人份) 外面上課要1.3萬,所以我就土法煉鋼,我的需求就是做做玩具,以及玩具的外殼配件而已... 下面是我的簡易作品您見笑了...

最終板 因為有5處要攻牙,所以這樣安排!!

這些都只能送人不能成為商品!!

网友E:
有母鴨帶小鴨的感覺,看來Antlu最近很熱3D列印阿!!!

SolidWorks!! 呼!!! 3D列印玩家買這個就太豪華了!! 比印表機還貴,划不來。
我是工作需要不得不。

我也來分享下自己做的小東西,三魚!!!

3f

3f

其實是拿來夾開封的零食袋

use_f

use_f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母鴨帶小鴨的感覺,看來Antlu最近很熱3D列印阿!!!

SolidWorks!! 呼!!! 3D列印玩家買這個就太豪 ...

AXEL大:
   人在國外啊!! 你印的很平,我的物件印出來都很粗躁,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AXEL大:

    剛剛入門 因為電腦舊 還用XP 要跑SOLIDWORK 跑不動,軟體費用聽說不便宜 (大學優惠價 6萬多1 ...

我也只用ˋ免錢的 Sketchup 畫3D模型而已,再輸出STL檔給切片軟體.

你的列印ˋ溫度可能要調整一下,建議用溫度塔測一下線料的適合列印溫度區建在哪裡......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129894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OPsRiiOZ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只用ˋ免錢的 Sketchup 畫3D模型而已,再輸出STL檔給切片軟體.

你的列印ˋ溫度可能要調整一下,建議用 ...

TH27A大:
    謝謝提供這個變換溫度的"溫度塔"這是很不錯的點子,原來,這領域還真的有許多寶可以挖掘!!  G CODE 了解還是必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只用ˋ免錢的 Sketchup 畫3D模型而已,再輸出STL檔給切片軟體.

你的列印ˋ溫度可能要調整一下,建議用 ...

這個讚

補充內容 (2017-6-8 05:17 PM):
有時間自己也來做一個看看自己使用的塑料最佳溫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AXEL大:
   人在國外啊!! 你印的很平,我的物件印出來都很粗躁,不知道是何原因?  ...

白天和黑夜,和台灣時差12小時。

列印品質有很多相關
-列印溫度,例如上面th27a大指出。不同廠商,不同材料甚至不同顏色都會有最佳溫度的些微變化。(擠出頭溫度設定)

-擠出量調整,擠出量是進料步進馬達決定,也跟filament(塑料線)粗細有些微關係。
有時候1.75mm實際可能是1.74 或1.73,這些些微差距會導致計算出料量差距。
也會影響實心面鋪面,出料不足會產生微間隙。(可在材料參數修正)

-層高,下面這個是小隻的指甲剪,用的是比較細緻的0.1mm (擠出頭是0.4mm)
層高變化,對於溫度與進料速度也都需要最佳化。

-你圓形多邊問題通常跟STL解析度有關 (或是繪圖軟體解析度設定)

-外牆表面不平,很可能跟皮帶或皮帶傳動有關,一些微小間係會影響列印品質
例如下面自己加的皮帶調整與惰輪調整。
(有需要可以傳STL給你)

之前一個案子,表面列印,0.3mm列印頭。

忘了提,我不曉得你的creatbot可不可以列印中微調。
我的MK2是可以隨時微調的,包括印頭溫度,送料,列印速度等等
我經常改變速度或精緻度時(如0.1層高(慢),和0.3層(快)鋪面有時就要補一點進料)

网友:
上面「層高」有張圖不知道跑哪裡去,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天和黑夜,和台灣時差12小時。

列印品質有很多相關

AXEL大:
  我使用 SD卡列印!! 途中調整應該可以調整溫度,其他沒有動過!!
我想應該把最佳溫度找出來,目前還有一個問題是"回抽"殘餘很嚴重!!
感謝分享!!

网友C:
太專業了,我也趕快來筆記筆記~
感謝分享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專業了,我也趕快來筆記筆記~
感謝分享 ^^

舅,省下奶粉錢買3D列印機!!

网友F:
引用 楼主:
TH27A大:
    謝謝提供這個變換溫度的"溫度塔"這是很不錯的點子,原來,這領域還真的有許多寶可以挖掘!!  G ...

我會喜歡用 Repetier-Host 就是它的 G-code 編輯器簡單好用,

Gcode

Gcode

找出要改的 G-code 層高,像噴嘴溫度 G-code 是M104 ,後面的S就是接溫度,
M106是列印物件風扇的強弱,S0~255 階對應0~100% PWM.S51 大概就20%
這個有電子概念的應該很容易懂.

你的回抽問題跟溫度也有些關係,溫度低迴抽比較不會牽絲,
但是層跟層之間的黏合力會比較弱,溫度高迴抽比較會牽絲,
但是層跟層之間的黏合力會比較強.
所以說要找出線料適合列印的溫度區間.......

這個網站也適合新手看一下.
http://diy3dprint.blogspot.tw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會喜歡用 Repetier-Host 就是它的 G-code 編輯器簡單好用,

找出要改的 G-code 層高,像噴嘴溫度 G-code ...

TH27A大:
   感謝提供寶貴資料,現在要 學REPETIER-HOST 有點辛苦,因為傻瓜機用習慣了!!
  但我還是會努力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TH27A大:
   感謝提供寶貴資料,現在要 學REPETIER-HOST 有點辛苦,因為傻瓜機用習慣了!!
  但我還是會努力 ...

GCode用一般文字編輯或免費程式編輯就也可以處理
不過我推薦可以試試這個編輯 RapR3D Visual GCode Editor
http://forums.reprap.org/read.php?1,374302
http://www.soasystem.com/download/r3dgedit/

我覺得最棒的是他可以視覺調整,直接用滑鼠拉它Gcode軌跡,
在最佳化軌跡上真的很有用----適合處女座
不過,我的MK2因為Slic3r是Prusa 官方改寫版,有用些自訂碼,用這個Editor會有錯誤
真的要用得把公用軌跡部分剪下來編輯完貼回去原來檔案。(之前有用這個編輯過,減少印頭進出印件產生的拉痕)
基本上只需要編輯最上面那一層,所有可以接受。

基本上搜尋層高數字就可以很容易找到需要的層。
不過如果印頭會回抽又抬高就不那麼適合這個編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GCode用一般文字編輯或免費程式編輯就也可以處理
不過我推薦可以試試這個編輯 RapR3D Visual GCode Edito ...

AXEL大:
  謝謝提供這個很棒的軟體,有點可惜的是對於雷射雕刻的CNC檔,不能讀取!!
  先前玩雷雕時軟體有時會多出一個"圓",若這個可以讀出的話,那一定很快的就能夠把圓給消除!!
論壇部分再找時間去參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