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幾圈?

楼主(2017-05-01):
這個問題有點無厘頭,但生活中一定會常常碰到:

1. 一些有蓋子的容器,要轉幾圈才能取下蓋子
2. 要取下螺絲,要轉幾圈

我的經驗是:
1. 通常是 3-4 圈
2. 不一定,不過以我常修的日本淨水器用的螺絲,常是 13 圈就可取下了!

雖然是微不足道,但人都會有預期經驗的心理,想想在取下一些螺絲時,若以前經 是 13 圈就取下了,可是這次轉了14 圈還沒取下,是否會覺得怪怪的!。 另外想到的台灣也邁入老年時代, 多多注意一下這些細節會讓未來的生活更美好!
另外,一些飲食的包裝也該多多改進一下,像7-11 的很多飲食包裝要拆開真的是有時要用到一些工具,像是美工刀、剪刀,真的很白目,真的該改一下了!這些不便或許是為了飲食安全,但若能多考慮一下,改善一下!生活會更美好、方便!

靠!我買的味全豆漿又打不開了,剪刀呢!

网友:
罐蓋圈數不多而且是大量生產,圈數差異不大,螺絲就要看機構設計了,應該是沒有定數。

說到白目包裝,真空成形氣泡殼包裝應該也是(滑鼠類最多這種包裝),一定要破壞式剪開才能取出商品,剪下之後塑膠殼尖銳處很容易割手,聽說美國有很多類似求償案例。

電子商場商品價格標示也是一個問題,像良興電子貼標籤也是欠缺考慮,將價格標籤直接貼在商品上,如散熱片、大一點電解電容,標籤又很黏,買回來光是摳掉標籤就要花很多時間,所以很久沒跟良興買了,後來不知道有沒有改善。

其實生活中白目商品很常見,像洗碗槽水龍頭與淨水龍頭合一,建商新交屋附的廚具很常見這種水龍頭,為何那麼多人可以接受這種不合理的設計?

网友A:
轉圈圈看牙深呀  淨水器應該都差不多  10%以內的變化吧
如果是高壓管  那個牙數讓人很憂鬱的  又牙長深 牙距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轉圈圈看牙深呀  淨水器應該都差不多  10%以內的變化吧
如果是高壓管  那個牙數讓人很憂鬱的  又牙長深 牙 ...

我拆過旋入長度跟固定物最不成比例的是汽車安全帶固定螺絲,安全帶固定在B柱下方那顆螺絲非常長,大約有5公分以上,被鎖住的安全帶扣環鐵片頂多3mm厚吧,可能是安全考量,即使鬆脫也不太可能整根自己掉下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拆過旋入長度跟固定物最不成比例的是汽車安全帶固定螺絲,安全帶固定在B柱下方那顆螺絲非常長,大約有5 ...

大大有拆過B柱螺絲喔
蠻細心的還注意過它螺絲很長
體會到安全設計理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有拆過B柱螺絲喔
蠻細心的還注意過它螺絲很長
體會到安全設計理念

是啊,10幾年前不務正業熱衷於汽車影音、導航改裝,常常在拆車子內裝,那次拆安全帶是為了找B柱內異音,鬆開螺絲之後用手轉了很久才拿出來,所以印象很深刻。

後來買的車子配備越來越齊全,對改裝熱度也逐漸消失,已經很久沒拆內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