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60PV450 60寸電漿電視: 開機, 沒影像.

楼主(2017-05-02):
LG 60PV450 60寸電漿電視:  開機,  沒影像.  這台就是我跟他們講修理費是240塊美金的電視

[實況轉播]  一開機後電流是 0.268A. Vs: 204.1V

發現這個保險絲是開路的.
在這個 Z-SUS Board 上面, 找了阻抗最低的兩個元件, 換一換看會不會工作
休息一下, 去買個冰水喝!
總共有三個這個FGPF4633短路了: FGPF4633  330 V PDP Trench IGBT 70A
周邊正好沒有這個零件FGPF4633, 但是我一定要修理出來, 所以我用這個來代替 30j124 600V  200A
測試了一下, 還是沒有工作!  沒有燒保險絲!!

那該怎麼辦呢? 我把這個Z-SUS Board 再測量一下, 又發現漏掉一個, 看看會怎麼樣吧? 總共四個IGBT,再加上一個保險絲.
Yes, it is working  爸爸!....我又修好了一台.

大大!! 保險只好像是6.3A..怎麼你怎麼用是4A?

日文:  [烏魯賽].............. 能用就好了!

网友A:
維修快速是經驗與智慧的累積

另外請教
330V 70A 的 IGBT 換成 600V  200A 的規格

下次燒掉的不就是接IGBT後面的電路元件
這樣推測對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快速是經驗與智慧的累積

這個問題, 問得很好! 提醒我了, 我忘記跟你們說,  真正的問題產生, 是因為這個線路板上IGBT有接觸不良的情形而不是這個IGBT的負載問題和驅動的問題. 所以要把要把板子上接觸不良的地方, 都要全部重新焊過.

代換零件的原因, 是我不可能等一個月, 我一天要修理很多台電視, 我不可能等的.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技術本位  妙手回春
能回覆網友提問 更是一絕 值得鼓勵

楼主:
[特別企劃]

兄弟們!   這個Z-SUS 板子將來一定是很燙手的山芋......發現Z-SUS 板子大量缺貨, 要200塊美金 . 因為每一次的故障會不一樣, 所以趕緊研究修理包, 下次可以更加的順手. 我保證今年會修個兩三台. 趕快補貨. 下一次維修費要變成$280  不然就...........滾..

LG EBR73561701 (EAX64232101) / EBR67820001 (EAX62076601) ZSUS Board 修理包 $21.49

套件內容:
-6功率IGBT晶體管型號FGPF4633 TO-220
-12表面貼裝電阻 10 Ohm SMD 電阻
-2開關IC    FAN73711 Fairchild Gate Drive IC SMD SOP-8
-2調節器IC   IC 215/216 it is HN4B101J, sot23-5, smd code 5K
-1保險絲   6.3A

套裝修復以下症狀:
-Z-Sus董事會不工作EBR73561701(EAX64232101)
熔絲FS103
-TV沒有聲音沒有圖片

可以用在下面的機型.
TV Models:
Lg
60PV250-UB AUSZLUR         60PV490-UC AUSZLJR            60PV400-UB AUSZLUR                60PV400-UB AUSLLHR
Z60PV220-UA AUSZZHR       Z60PV220-UA AUSZZUR        Z60PV220-UA AUSLZHR              Z60PV220-UA AUSLZJR
Z60PV220-UA AUSLZUR      60PZ950-UA AUSZLHR           60PZ950-UA AUSLLHR                60PZ750-UG AUSZLHR
60PZ750-UG AUSLLJR          60PZ550-UA AUSZLUR           60PZ550-UA AUSLLUR               60PV450C-UA AUSZLUR
60PV450C-UA AUSLLHR      60PV450-UA AUSZLUR          60PV450-UA AUSLLJR                60PZ850-UA AUSZLJR
Zenith
Z60PV220-UA AUSZZHR

這一個 Tips 價值至少200美元. 趕快收藏起來.  半小時候本文會自動消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別企劃]

兄弟們!   這個Z-SUS 板子將來一定是很燙手的山芋......發現Z-SUS 板子大量缺貨, 要200塊美金  ...

好Tip, 收下了謝謝.

网友B:
請教38大一個不專業的問題
60吋的電漿電視非常重
客戶送修 還有您維修測試過程 是如何安排的呢?
請不吝賜教  謝謝
(因為之前朋友一台60還是65的SONY電漿壞掉..要送我玩ˊ玩 因為太重而放棄
  最後給燦坤回收   整機拆散取走 感覺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38大一個不專業的問題
60吋的電漿電視非常重
客戶送修 還有您維修測試過程 是如何安排的呢?

我現在公司,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用直立式管理把電視直立在架子上.

工作平台和架子是同一個高度, 很容易就從工作平台直立移到架子上, 保存和測試. 只需要一個人操作.

网友C:
那維修包,是在那個網站搜尋?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維修包,是在那個網站搜尋?
謝謝你

機型號碼加上repair kits 在谷歌上搜行, 但是要用英文.  例如  LG 60PV450 repair kit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現在公司,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用直立式管理把電視直立在架子上.

工作平台和架子是同一個高度, 很容易 ...

感謝回覆
可惜晚輩資質於魯鈍
從照片還看不出端倪
不過 前輩"直立式管理....工作平台和架子是同一個高度"
倒是有點啟發(腦海裡出現 怪獸電力公司 吊掛門板的畫面閃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回覆
可惜晚輩資質於魯鈍
從照片還看不出端倪

這個跟天賦沒有關係, 就是有些維修店, 他把常有的問題, 所需要用的零件集合起來. 而推出了維修包.

我們只是拿來做參考而已, 有的时候其中的, 只要一個零件即可修好.

网友:
分享好仔細,真厲害,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