惱人的圖片提示,妨碭閱讀版面,要如何消除?

楼主(2017-05-02):
只要游標移至圖片上,就會跳出提示,但是一直就擱在那兒, 擋住了文字內容,
這要如何才能讓它消去,好讓人家好好地讀取內容!真惱人!
發現只有第一張的提示就粘在那裏,游標移開圖片還是貼著,第二張圖片以後就不會了。
再次發現,只有一張圖片的本次發文,則不會有此現象。

网友:
啥,這個問題我也發現到,有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果擾,會影響瀏覽。

像是看文章時,滑鼠移到發文或回文者的大頭照, 也會出現一個不算小的突顯示提示,即時捲動滑鼠也不會消失,除非滑鼠捲到直到不顯示這個提示,它才會消失

网友A:
我又試了一下,通常發生這種情況時時,將滑鼠移到其它區域,例如:

1. 像五燈大的情況,移到圖片以外的區域
2. 大頭照提示的部份,也是移到大碩照部份以外的區域,這個提示就會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試了一下,通常發生這種情況時時,將滑鼠移到其它區域,例如:

1. 像五燈大的情況,移到圖片以外的區 ...

http://bbs.pigoo.com/thread-64252-1-1.html

就是早上在讀這篇時發生的,但是剛才再回去溜覽就不會了,不知是何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64252-1-1.html

就是早上在讀這篇時發生的,但是剛才再回去溜覽就不會了, ...

我到那網頁試了一下,還是有你先前的情況發生,而且是每張圖都會有五燈大說的情況!

這類功能大多是使用 JS 控制的,當滑鼠移到圖片上面,產生了事件, JS 就必觸發了。

网友:
我也有發現這情況
但是在這篇試又是正常的
當滑鼠移開圖片範圍,提示就消失了
出問題的時候,提示是一直消不掉
似乎是要移到另一張圖讓他跳出提示
前一個提示才會不見,我有點忘了.

网友B:
這個功能舊版論壇都有,只是我把它改掉了,所以大家以為原本就是沒有,因為這幾天我們又更新版本,所以又跑出來,現在還有一些問題要改,如果大家覺得很礙眼,那我會再改掉它。

网友:
我還以為是我的瀏覽器的問題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功能舊版論壇都有,只是我把它改掉了,所以大家以為原本就是沒有,因為這幾天我們又更新版本,所以又跑 ...

真的很礙眼,
常常遮住維修文,
都無法閱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功能舊版論壇都有,只是我把它改掉了,所以大家以為原本就是沒有,因為這幾天我們又更新版本,所以又跑 ...

老大不是礙眼 是會擋到內文

网友:
一般我都再把滑鼠移到右邊,離開圖片一會兒它就會消失了,以前好像比較小。

网友:
我應該沒改錯,請大家再試試看提示會不會跑出來?

网友:
我試了下,應該沒問題了!

楼主:
改好了!這樣就沒有閱讀障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