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氟素润滑剂

楼主(2017-05-02):
  前不久,见各位坛友都在学姊那边争相拿EC-420神油,撸得不亦乐乎。因为的确也需要在一些电器插接部位进行相关功效的完善和保护,所以心中甚是痒痒。
  可惜的是,在X宝上找到的商家大多不能拆零出售,如果败上一大桶,肯定会给自己带来不少困扰(如果,有健于器具和人体的话倒也无妨,闲来当黄油吃吃 )。
  好吧,既然同型号的没有,就找其它类似的代替。
  在X宝游历数日,发现类似的产品好多、好杂,头都大了!最终选定了以下这款:

  不晓得这边有没大大使用过这个品牌的类似油脂,有何评价?

  另外,我还关心过氟素类油脂。比如下边的这款“干膜”润滑产品,声明也可以用在电子开关的润滑上面。但我的疑问是,一般这类油脂使用的是绝缘性很好的PTFE(聚四氟乙烯)及PFPE(全氟聚醚),真的会对触点的导通性能有改善吗???

  因为手边正好有一罐类似的产品,但它并非用于电子产品,是PTFE的高温润滑喷剂。出来的东西在外观上与上边产品很相似,所以我尝试着用它来对某个市电插座插头进行润滑,想消除之前插接时挺严重的电火花。只是刚开始时效果不错,后来遇到的火花比润滑之前还要大!是不是PTFE的绝缘性发生了作用?
  各位好友,能对此类润滑产品进行评价一下么?
  谢谢!!!

网友A:
這種的小弟沒用過,猜內容應該是微粒狀鐵氟龍加入油脂

如果是噴霧的,記得使用時要戴口罩(防毒面具等級),小弟上次看的病例,吸入後引起亞急性肺間質增生合併低血氧,撐了10天還是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的小弟沒用過,猜內容應該是微粒狀鐵氟龍加入油脂

如果是噴霧的,記得使用時要戴口罩(防毒面具等級), ...

。。。哇,这么厉害!
不是说食品级润滑剂大多用氟素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的小弟沒用過,猜內容應該是微粒狀鐵氟龍加入油脂

如果是噴霧的,記得使用時要戴口罩(防毒面具等級), ...

原來您除看動物還順便看健保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來您除看動物還順便看健保ㄚ~~

那個病例掛的是隻臘腸狗

不過人的病例小弟看報告也好不到哪裡去,在人醫有個名稱
鐵氟龍流感
就是說吸到這個東西的初期症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这么厉害!
不是说食品级润滑剂大多用氟素的么?

食品级润滑剂應該是可食用的潤滑油,
氟素系列的潤滑油用於耐高溫或耐腐蝕的潤滑.

网友:
以前看到一則新聞,為了護齒要在自來水中加入氟,後來也沒下文了,可能還是有安全問題吧!

网友C:
Krytox氟醚類潤滑脂 經常用於實驗室,包括在高真空應用中,由於其惰性。 另外還有道康寧矽膠管,也用於高真空應用。

Krytox是一組無色合成潤滑劑(油和油脂),具有多種應用。杜邦公司研究人員發現,Krytox油是聚六氟環氧丙烷的氟碳醚聚合物,具有以下化學式:F-(CF(CF 3)-CF 2 -O)n -CF 2 CF 3,其中聚合度n通常在該範圍內為10〜60。這些化合物通過許多名稱共同已知,包括全氟聚醚(PFPE),全氟烷基醚(PFAE)和全氟多烷基醚(PFPAE)。

除了PFPE之外,Krytox潤滑脂還含有聚四氟乙烯的調聚物,實際上被設計為液體或油脂形式的PTFE。它是熱穩定的,不易燃的(甚至在液氧中),並且不溶於水,酸,鹼和大多數有機溶劑。在-75至350℃(-100至660°F)或更高的寬溫度範圍內,它是非揮發性和有用的。其對電離輻射的高抗性使其對航空航天和核工業有用。它還可以承受極端的壓力和高的機械應力。

安全: 製造商說明Krytox潤滑脂,“可能引起輕微的皮膚和眼睛刺激。與非常熱的表面接觸(高於500°F / 260°C)可能會產生可能導致咳嗽或呼吸道刺激的煙霧,大量可能導致肺部損傷, 可能不會出現數小時,這些煙霧也可能導致流感樣症狀。

有時稱為全氟化碳或PFCs的氟碳化合物嚴格來說是具有式CxFy的有機氟化合物,即它們僅含有碳和氟,儘管術語不嚴格遵循。具有全氟代前綴的化合物是烴,包括具有雜原子的烴,其中所有C-H鍵已被C-F鍵取代。 碳氟化合物及其衍生物是有用的含氟聚合物,製冷劑,溶劑和麻醉劑。

全氟烷烴由於碳 - 氟鍵的強度非常穩定,是有機化學中最強的之一。其強度是通過對碳和氟原子的部分電荷賦予部分離子特性的氟的電負性的結果,其通過有利的共價相互作用縮短並加強鍵。 另外,多碳碳鍵增加了其他附近碳氟鍵在同一孿晶碳上的強度和穩定性,因為碳具有較高的正部分電荷 此外,多個碳氟鍵也從感應效應強化“骨架”碳 - 碳鍵。因此,飽和碳氟化合物比其對應的烴對應物以及實際上任何其它有機化合物更具化學和熱穩定性。 它們易受非常強的還原劑的攻擊,例如 樺木還原和非常專業的有機金屬配合物

氟碳化合物是無色的,具有高密度,高達水的兩倍以上。 它們不與大多數有機溶劑(例如乙醇,丙酮,乙酸乙酯和氯仿)混溶,但是可與一些烴(例如在一些情況下為己烷)混溶。 它們在水中的溶解度非常低,水中的溶解度非常低(約10ppm)。 它們具有低折射率。
由於氟的高電負性降低了原子的極化率,碳氟化合物對構成倫敦分散力的基礎的短暫的偶極子很弱。因此,碳氟化合物具有低的分子間吸引力,並且除疏水性和非極性之外還具有疏油性。反映弱的分子間力,與相似沸點,低表面張力和低熱蒸發的液體相比,這些化合物表現出低粘度。碳氟化合物液體中的吸引力較低,使得它們可壓縮(體積彈性模量低),並能較好地溶解氣體。較小的碳氟化合物極易揮發。有五種全氟烷烴氣體;四氟甲烷(bp-128℃),六氟乙烷(bp -78.2℃),八氟丙烷(bp-36.5℃),全氟正丁烷(bp-2.9℃)和全氟異丁烷C)。幾乎所有其他氟代烷烴都是液體;最顯著的例外是全氟環己烷,其在51℃昇華。氟碳化物也具有低表面能和高介電強度。

在20世紀60年代,作為麻醉劑對氟碳化合物有很大的興趣。 這項研究並沒有得到任何研究,但是在可燃性的重要問題上已經付出了很多努力,並且表明測試的碳氟化合物在空氣中不會以任何比例燃燒,儘管大部分是純氧和純淨的一氧化二氮 麻醉重要性)

不飽和層中的有色水(頂部)和更緻密的全氟庚烷(底部)在燒杯中; 金魚和螃蟹不能穿透邊界; 宿舍在底部。

此文出自於wiki 但是沒有中文翻譯, 我用Google翻譯器亂翻的, 也顯示中國人對於化工知識的不足, 和缺乏興趣. 兄弟們, 你們現在是少數中國人懂這個的.

氟碳醚聚合物 PTFE

网友:
引用 网友C:
Krytox氟醚類潤滑脂 經常用於實驗室,包括在高真空應用中,由於其惰性。 另外還有道康寧矽膠管,也用於高真 ...

你翻的很棒n_116|

网友:
牙齒塗氟防蛀是注死發現的,印象中是n年前美國作地質調查發現中部某地水質含氟量高,但是蛀牙率低
原因是氟離子咬在牙齒上避免了酸蝕,不過一但過量會導致牙質變脆,所以目前大多改成牙膏裡加氟或1年1-2次由牙醫塗氟
這個是可游離氟離子的,跟氟碳化物那種超穩定的不一樣
吸入霧狀鐵氟龍導致的肺病變有點類似石棉肺,鐵氟龍產生類似觸媒反應刺激組織增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個病例掛的是隻臘腸狗

不過人的病例小弟看報告也好不到哪裡去,在人醫有個名稱

那還真得小心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rytox氟醚類潤滑脂 經常用於實驗室,包括在高真空應用中,由於其惰性。 另外還有道康寧矽膠管,也用於高真 ...

看懂需要有機化學的基礎呀~
俺是念化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還真得小心呢

這個案例是業主白目,罐子上註明只能室外使用,當事人拿著在房間裡噴,噴完狗關在房間裡,業主因為出現呼吸困難症狀就醫,回家後發現狗已經躺平只差掛點

网友:
就我所看過的例子,大電力的接點大都會塗佈膏體的接點油脂,乾膜只會應用在訊息切換,例如電表的切換開關我也看過用乾膜的,我是認為膏體的接點油脂應該比液體或乾膜耐電弧的破壞。
我以前有用大電力的繼電器

网友E:
就我所看過的例子,大電力的接點大都會塗佈膏體的接點油脂,乾膜只會應用在訊息切換,例如電表的切換開關我也看過用乾膜的,我是認為膏體的接點油脂應該比液體或乾膜耐電弧的破壞。

下圖是我以前在用大電力用繼電器,旁邊是AAA 4號電池可比較一下,這個繼電器並沒有防塵罩,我是將它與電子控制板裝在一個鋁箱內,負載為3KW,實際在動作時一定會有火花,繼電器也是擔任第一道保護,它與負載之間還有SSR,如果電路正常都是SSR 在工作當然沒有火花了。
即使這樣繼電器還是會在若干年後損壞,由於進口品非常昂貴,所以我試過很多接點油,最後還是用膏體最耐用,這只是我的經驗,大家可參考。

网友:
接點油必需是液態的,乾膜油會造成乾膜在接點上,表面電阻一定會提高,通電時造成火花.

网友F:
固態鐵福龍常溫無毒性,高熱分解成有毒氣体吸入肺部有毒性。

网友:
大電力的接點壓力大,使用低黏度的接點油潤滑不足,低黏度的接點油高熱下易流失。
數位信號小電流,通過乾膜壓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懂需要有機化學的基礎呀~
俺是念化工的

難怪老大這麼倚重你~~~~

怕各大門派對老大下毒手時你可以立刻出手..........(施放VX神經毒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案例是業主白目,罐子上註明只能室外使用,當事人拿著在房間裡噴,噴完狗關在房間裡,業主因為出現呼 ...

哇咧~~~~~主人白目狗狗遭殃,應該人狗一起走才是n_105|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固態鐵福龍常溫無毒性,高熱分解成有毒氣体吸入肺部有毒性。

很多化工產品的毒性在單體跟聚合體差很多,小弟這個案例鐵氟龍並未分解,只是微粒進入肺部就出事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帮忙答疑解惑。尤其感谢老大提供的实际经验。小弟受益匪浅!

网友:
這幾年很瘋的奈米材料一樣可能出現這個問題,整塊整片的超安全,一但奈米微粒化後出現一堆想都想不到的副作用,重點是材料分子並沒改變,表示現有毒性試驗的標準有需要修改

网友:
希望這種電子式的開關IGBT SSR會慢慢的取代所有的機械式的開關, 但是插座就很難避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多化工產品的毒性在單體跟聚合體差很多,小弟這個案例鐵氟龍並未分解,只是微粒進入肺部就出事了 ...

微粒大小是pm2.0,進入肺部的最深度處,與矽 石棉微粒一樣,要出事, 才有人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我所看過的例子,大電力的接點大都會塗佈膏體的接點油脂,乾膜只會應用在訊息切換,例如電表的切換開關我 ...

墨西哥製造n_119|
$$$$$:on_120|:on_12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微粒大小是pm2.0,進入肺部的最深度處,與矽 石棉微粒一樣,要出事, 才有人去研究. ...

很多奈米材料的尺寸可以滲入皮膚角質,這部分的安全跟毒理報告目前還沒看過
讓小弟想到小說「星移記」的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