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冷氣AW-B20V風扇不會轉

楼主(2017-05-02):
我這台冷氣是前室友留下來的,
去年就有風扇卡死的問題,透過房東的幫忙解決了這個問題,
方法:拆了,用力把扇葉轉動,之後就正常了XD,之後上一下機油,去年夏天就正常服役完畢
冬天時,我是每周末想到,就讓它送風一下,結果今年三月又不行了="=
我是檢查了一下,照版上的經驗:
1.用手用力轉動鼓風葉,可以轉動了,不過馬上就停了
2.電源開啟,送風模式,量一下風扇馬達的啟動電容:AC 0V
3.無電源下,量馬達的四條線(以黑線為地,橘,紅,白和接電容的灰線),都是導通的,接電容的藍線開路,是不是就表示馬達的溫度保險絲是正常的?(AC馬達沒學過...)
所以只要換啟動電容(400V.AC 1.5uF)?
補圖:冷氣正面的控制盒,可以抽出來看
(啟動電容先拿下來了)

网友:
先看馬達是不是5條線 不包含接地線 那5條線都要能導通 (假如5條線是 藍 橙 紅 白 灰)
橘,紅,白 是 風量調速線 藍色 跟 灰色 有一條是啟動線  另一條則是主電源線 藍色線不通 應該拆馬達看有無溫度保險絲燒掉了

网友:
切強風~
再量黑色跟TF看有沒有電壓~
沒有再切中風量MF~
若都沒有就是機板有問題了~

网友:
房東沒附冷氣嗎?
如果可以請房東處理吧!

楼主:
謝謝大家回覆,
原本房東有附冷氣,不過在前室友時已經燒掉...
剛好前室友有留他學長給他的這台小冷氣就上場救援了XD
去年這台卡風扇,有換一台二手冷氣,不過真的很吵,不久也掛了
這台小冷氣才又上場救援成功,而且又安靜
這台有個優點:機殼可以留在牆上,身體可以抽出來維修,
不然在15樓高樓上真的很困難拆上拆下的,還要補洞
周末再來找房東把機身拆下來看看是不是溫度保險絲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回覆,
原本房東有附冷氣,不過在前室友時已經燒掉...
剛好前室友有留他學長給他的這台小冷氣就上場 ...

房東該負的責任,
應該給房東處理,
不要房客自己處理
處理不好還要賠房東.
如果可以換新的效能也比較好,
電費也可以省一點.

网友:
啟動電容(400V.AC 1.5uF) 一般三用電表有的可以量
量一下就知道要不要換了,但注意量之前要先放電
也可以買一顆新的來試試看 不貴

楼主:
樓上猜對了,換啟動電容就正常了
我是有把馬達拆了,不過因為最關鍵的三個縲絲生鏽轉不下來,
所以只能拆個小縫 看到溫度保險絲,搓小洞量,真的沒壞 . . .囧
不過還是多買來預備一下XD
而且發現個小秘密:這馬達可以用鉗子夾鐵殼來控制軸承會不會卡住...
周末再上架試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