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西屋 WT-L3226S (H) 按開機變橙色燈(非綠色) 無聲無影無背光

楼主(2017-05-03):
西屋 WT-L3226S (H) 按開機變橙色燈(非綠色) 無聲無影無背光

今天去收別人的爛攤子 收到一肚子氣 分離式冷氣只裝上室外機與室內機而已 還留銅管在那邊 那不就是存做工而已
那冷氣是6300BTU的 用到2分5分銅管 室內機接管處離鑽孔處不到20公分 室外機更慘工作空間連一隻200mm板手都無法打平
還好有帶彎管器做到一肚子氣 (還好有說冷媒不足要補冷媒 還不無小補啦)

晚上沒事 還一台液晶沒看 那修看看吧

西屋 WT-L3226S (H) 按開機變橙色燈(非綠色) 無聲無影無背光

未開機時是亮紅燈 開機變橙色燈 不是應該是綠色嗎? 心想應該是軟柿子
銘牌

液晶電視前面  (照片面板上那白色條紋是前面有一塑膠膜的反光造成的)

液晶電視後面

後照圖

電源板

主機板

背光板

明顯看到電源板網主機板的工作電壓區 電容都被搞到大肚了

那電容全換再說 更換後

換完後 上電開機 電源燈綠色燈亮 背光也亮了 那接上數位電視盒看有無影像
接好後 開機先聽到聲音 那應該好了 看前面有影像了 真的是軟柿子

試機一小時後 拍正常影像畫面 再繼續熱機

此次共換了7顆電容
原始規格 16V1500Uf X1  16V1000Uf X3  6.3V1000Uf X3  手上都無此規格電容那就替代吧
替代規格 25V1500Uf X1  25V1000Uf X6

网友A:
軟才好阿~~~老吃硬的會很煩

話說分離式冷氣銅管輸出/吸入管徑不一樣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才好阿~~~老吃硬的會很煩

話說分離式冷氣銅管輸出/吸入管徑不一樣是吧? ...

分離式冷氣 銅管有分粗細沒錯  輸出比較細 迴管比較粗
一般常見有2分3分銅管  2分4分銅管 2分5分銅管 也有3分5分銅管 3分6分銅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離式冷氣 銅管有分粗細沒錯  輸出比較細 迴管比較粗
一般常見有2分3分銅管  2分4分銅管 2分5分銅管 也 ...

師ㄟ~~

所以每台分離式冷氣會因為它的冷房能力(BTU數)、一對一/一對二等規格的不同
而有不同管徑的銅管匹配問題,必須按照廠商要求來施工對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師ㄟ~~

所以每台分離式冷氣會因為它的冷房能力(BTU數)、一對一/一對二等規格的不同

我也還在學習中 師ㄟ 不敢當

最好是照公司要求的規格配管線  不然出問題時有時公司會找麻煩  增加自己困擾
還有分冷媒不同  銅管厚度也不同 0.6mm  0.8mm  1.0mm  的厚度

也有不得已情形下
比如 : 公司的要求是要 2分5分銅管 但是消費者是要跑牆壁內的管路時 管路在配太小又沒用大彎頭  造成銅管拉不過去  就會用 2分4分的去裝配  畢竟是少數

我現在都建議  如果室外機有地方可放 最好都裝一對一的  不要裝一對二 省沒多少錢
萬一室外機出問題  要拉回修理 那ㄧ對二的  兩個房間都停擺

電視維修  變成冷氣討論帖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還在學習中 師ㄟ 不敢當

最好是照公司要求的規格配管線  不然出問題時有時公司會找麻煩  增加自己困 ...

這樣我知道了
輸出是指壓縮機輸出,廻管是蒸發器回來對吧?

网友:
恭禧完修啦~~話說去裝機怎麼會做白工? 要收錢啊

話說最近家裡馬桶塞住了,快煩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