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象印熱水瓶 CD-JUF.T 持續加熱不停

楼主(2017-05-03):
象印熱水瓶持續加熱不停止(螢幕指示已經加熱到100度C),猜測是感熱器沒動作。
拆開底座,有一個感熱器(?)固定在夾具上,接觸到水瓶底部,塗有白色膠。
問題:
1.感熱器如何測量好壞?
2.零件規格型號還不確定,這類零件可以找相近規格替換即可嗎?
3.所塗白膠作用與名稱。
先謝謝個位大大指導。

補充內容 (2018-7-25 09:47 AM):
型號:CD-JUF30T

象印熱水瓶型號

象印熱水瓶型號

网友A:
象印熱水瓶有除氯功能,
一般煮沸後還會持續幾分鐘,
請先觀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象印熱水瓶有除氯功能,
一般煮沸後還會持續幾分鐘,
請先觀察一下.

謝謝提醒,已經煮半桶了><!!!

网友A:
送象印維修中心,
象印服務站服務很好,
或許有意外的收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象印維修中心,
象印服務站服務很好,
或許有意外的收穫.

因為在國外,只能自立自強!
謝謝啦~

网友B:
既然拆了為什麼沒有"感熱器"的照片?  只能猜那個"感熱器"是溫度開關.

网友C:
這個型號我沒拆過,個人經驗是有可能主機板上的繼電器故障,無法跳脫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型號我沒拆過,個人經驗是有可能主機板上的繼電器故障,無法跳脫斷電。 ...

請問可以指導固態繼電器(不確定是這名稱)如何量測是否故障?

网友D:
我也覺得應該是主機板問題,家裡有一台型號不同但應該大同小異.
幫你貼上底部拆解照片,也方便以後有類似機型問題的大大們檢視.

底部

拆下兩顆螺絲後用一字起子往內輕翹拆下環型轉盤

溫度保險絲藏在裡面
無聊塗一下綠色指甲油~O好醜
紅色圈內應該是你說的溫度感知器
我老婆要燒開水了.接下來換樓主接手
應該是要拆到主機板

上面圖檔貼亂了無法修正~抱歉~

网友E:
個人淺見~~~這種裝置依照設計理念不同可以很機械也可以很微電腦

煮沸不跳保溫應該是溫度開關(達到設定溫度斷路)或者是控制煮水跳脫
的機制失靈,例如控制切換煮水/保溫的繼電器故障了,它無法切回保溫
模式...

你不願意上相關電路照片就沒甚麼好說的了....瞎子摸象很無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個人淺見~~~這種裝置依照設計理念不同可以很機械也可以很微電腦

煮沸不跳保溫應該是溫度開關(達到設定溫度 ...

沒什麼好說,也是說很多了呀~~~

网友F:
用「象印 熱水瓶」當關鍵字作搜尋,會找到類似的文章。

Wish大這篇也可以參考維修流程。

烏骨雞學姐媽媽的象印電子鍋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拆了為什麼沒有"感熱器"的照片?  只能猜那個"感熱器"是溫度開關.

匆忙間趕著裝回去燒一桶熱水用,沒拍到照片。
或許正確名稱是溫度開關,週末得空再拆一次拍照,並且還有繼電器的型號一併PO上來。
先謝謝你的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象印 熱水瓶」當關鍵字作搜尋,會找到類似的文章。

Wish大這篇也可以參考維修流程。

感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匆忙間趕著裝回去燒一桶熱水用,沒拍到照片。
或許正確名稱是溫度開關,週末得空再拆一次拍照,並且還有 ...

不好意思,我忘記考量您的這台是微電腦熱水瓶,不會有溫度開關來控制加熱動作.
所以有可能是sonytx17tp兄所猜測的繼電器故障,繼電器有時候會黏在接點上,無法斷閞,造成繼續加熱.
您可以先量一下繼電器的控制接點是否一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什麼好說,也是說很多了呀~~~

仁盡義至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覺得應該是主機板問題,家裡有一台型號不同但應該大同小異.
幫你貼上底部拆解照片,也方便以後有類似機型 ...

tsai5371大我以為換你在發維修文.

linsmkk1032大你這台型號好像有誤.

网友G:
這一類的產品涉及到安全問題,除了標準的外部感測器之外,還要考慮到失效模式以防止意外。
最簡單的考量,就是要設有一個最大加熱時間,不會一直無限制的加熱下去,以防止當 sensor
掛掉的時候不會有額外的事情發生。(還要設有溫度保險絲...等)

所以說,會在一直加熱,要看加熱燈是不是亮著?如果加熱燈不亮(跳保溫)但仍在煮水的話,
原因就很明顯(有人講了)。如果加熱燈會一直亮到它掛掉,MCU/POWER 問題或設計瑕疵。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ai5371大我以為換你在發維修文.

會的,改天比較有空會發的,不過是菜鳥維修文,希望不會傷眼睛.

网友H:
问题是,这台热水器楼大也说了,显示已达100度!一般沸腾设定多数如此吧?所以,同上边的痞友所说,真会是继电器因大电流烧蚀粘连而无法断开所致。要不就是MCU故障,抑或执行继电器驱动部分击穿短路导致继电器保持吸合状态。建议楼大还是拆开进行检查。电路应该不复杂。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覺得應該是主機板問題,家裡有一台型號不同但應該大同小異.
幫你貼上底部拆解照片,也方便以後有類似機型 ...

tsai大,真的感謝你詳細解說。

网友I:
引用 楼主:
tsai大,真的感謝你詳細解說。

1.感熱器如何測量好壞?>>>  溫度化電阻會改變(溫度電阻型)或是電壓mV會變化(熱電偶型)
2.零件規格型號還不確定,這類零件可以找相近規格替換即可嗎?>>>目前會顯示電壓變化應該不會故障,MCU 應該也不會壞因為會顯示溫度變化..
3.所塗白膠作用與名稱。>>> 散熱膏導熱用,溫度差減少!!

前面大大提到 繼電器 故障很有可能,電表直量應該是"導通" ,..可能性最高

溫度保險絲是最後一條防線,空燒很久之後溫度保險絲才會燒斷!!

网友J:
真巧,我才剛修好這個問題,我是底座溫度開關莫名脫落造成煮水不停,自己把接觸面擦乾淨後抹cpu專用散熱膏(我猜這溫度傳導效果最好),固定回去就好了。
溫度開關好壞土炮測試法:用電表切到歐姆檔,接上溫度開關兩端,用打火機烤開關頭部到一定溫度,看電表數值有沒有變化?有就應該是好的。

還是好巧,結果修好沒兩天又遇到不煮水的問題,Google查一下原來是繼電器壞了,上露天買一顆同型號的自己解焊換上就修好了,話說象印這個繼電器故障的人好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感熱器如何測量好壞?>>>  溫度化電阻會改變(溫度電阻型)或是電壓mV會變化(熱電偶型)
2.零件規格型號還 ...

謝謝詳細步驟說明,週末再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巧,我才剛修好這個問題,我是底座溫度開關莫名脫落造成煮水不停,自己把接觸面擦乾淨後抹cpu專用散熱膏( ...

謝謝詳細步驟說明,希望週末能有你的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一類的產品涉及到安全問題,除了標準的外部感測器之外,還要考慮到失效模式以防止意外。
最簡單的考量, ...

大大,謝謝你的詳細說明。
但是,如果加熱燈不亮(跳保溫)但仍在煮水的話,
原因就很明顯(有人講了)==>這裡不懂耶?是說可能繼電器控制接點一直短路的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这台热水器楼大也说了,显示已达100度!一般沸腾设定多数如此吧?所以,同上边的痞友所说,真会是 ...

謝謝大大回覆,週末再來挑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個人淺見~~~這種裝置依照設計理念不同可以很機械也可以很微電腦

煮沸不跳保溫應該是溫度開關(達到設定溫度 ...

謝謝啦,週末有時間再挑戰一次,並且會詳細拍照與紀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ai5371大我以為換你在發維修文.

大大說的型號有誤,不是理解,這是拍熱水瓶上的型號。或者有其他標籤嗎?晚間回去再查查看,謝謝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說的型號有誤,不是理解,這是拍熱水瓶上的型號。或者有其他標籤嗎?晚間回去再查查看,謝謝提醒! ...

網路無此型號.
CD-JUF.T都沒有數字??

网友C:
面板上面是印的是 CD-JUF.T (大概廠商特意縮寫了…)

但網路上其他網友的開箱文外箱上印型號是 CD-JUF30T-**( ** 應該為顏色款式碼)

而繼電器在液晶面板上下的第二片電路板上黑色小方塊,旁邊接的兩條加熱用的電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上面是印的是 CD-JUF.T (大概廠商特意縮寫了…)

但網路上其他網友的開箱文外箱上印型號是 CD-JUF30T ...

謝謝詳細說明!

楼主:
CD-JUF30T 型號確定

楼主:
溫度感測器正常,加上繼電器不知如何測試,所以裝回去,發現功能好了,很擔心改天又煮水不會停><!!!

還是先謝謝各位高手出手相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溫度感測器正常,加上繼電器不知如何測試,所以裝回去,發現功能好了,很擔心改天又煮水不會停> ...

這樣的電器用的很不安心,
乾脆買個保溫瓶(好一點),
不用擔心一直煮,
或者在瓦斯爐煮開,
在到入熱水瓶插電一下,
拔插頭等一下,再插電讓它跳保溫,
人再離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的電器用的很不安心,
乾脆買個保溫瓶(好一點),
不用擔心一直煮,

對啊,用起來不安心!
謝謝你的好建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溫度感測器正常,加上繼電器不知如何測試,所以裝回去,發現功能好了,很擔心改天又煮水不會停> ...

繼電器 125V 可以耐流 15A 220V耐流10A 是因為電壓越大越容易 產生大"電弧" 這些電弧容易造成接點黑化甚至"黏在一起" 也就是繼電器線圈不激磁卻仍然黏在一起,怎麼量測呢?就用歐姆檔測量繼電器電源接觸的兩個端點...

楼主:
引用 网友I:
繼電器 125V 可以耐流 15A 220V耐流10A 是因為電壓越大越容易 產生大"電弧" 這些電弧容易造成接點黑化甚 ...

瞭解了,謝謝!(傻傻的以為需要解焊下來,上電再量測XD)

网友I:
引用 楼主:
瞭解了,謝謝!(傻傻的以為需要解焊下來,上電再量測XD)

電阻檔一定要"電源關掉"才能量測啊!! 不加電源 不用解焊可以量測,但是,若是繼電器故障的話還是要更換!!

网友K:
樓主您都拆到這裡了,建議您把繼電器外殼拆了,如果接點有變黑燒蝕,把它直接換了
沒事的話把外殼再黏回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樓主您都拆到這裡了,建議您把繼電器外殼拆了,如果接點有變黑燒蝕,把它直接換了
沒事的話把外殼再黏回去 ...

驚~這種繼電器是罩外殼?!
傻傻以為是固態的呢!謝謝你提醒,我來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電阻檔一定要"電源關掉"才能量測啊!! 不加電源 不用解焊可以量測,但是,若是繼電器故障的話還是要更換!! ...

謝謝詳細說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10440637656
我有換過

謝謝啦,因為不在台灣,所以零件取得相對較貴與不易!

楼主(2017-06-03):
引用 网友L: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10440637656
我有換過

請問1M與2M的差別在哪裡?可以通用嗎?

网友M:
引用 楼主:
請問1M與2M的差別在哪裡?可以通用嗎?

通用繼電器 Relays Power, Over 2 Amps - RELAY PWR SPST-NO 15A 12VDC QC
PCDF-112D1M,S000 資料表 PCDF-112D1M,S000 資料表

1M 2M差別在開關建議之銀接點材質不同
AgCdO -銀氧化鎘
AgSnO - 銀氧化錫

AgSnO2與 AgCdO的比較
電氣機台測試及電器使用測試(IEC947)
可發現在抗燒蝕及低焊著性上AgSnO2 均優於AgCdO。
溫升也是同樣AgSnO2 在容性負載及直流應用上更明顯。

AgSnO - 銀氧化錫應用
使用特點
適用於任何交流或直流24-600V,分斷能力要求10-1000A的電器。

在頻繁開閉的場合該材料由於其低熔焊趨勢及電阻穩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M:
通用繼電器 Relays Power, Over 2 Amps - RELAY PWR SPST-NO 15A 12VDC QC
PCDF-112D1M,S000 資料表 PCD ...

感恩~
好詳細的圖解說明!

楼主:
繼電器在本週抵達南加州,今天有空換了新的上去。
測試後,再追加發一問:
水煮到溫度100度後,約3分鐘指示燈才跳保溫,這是正常的嗎?
這是短短三分鐘的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EDG3isJn-b8

网友L:
引用 楼主:
繼電器在本週抵達南加州,今天有空換了新的上去。
測試後,再追加發一問:
水煮到溫度100度後,約3分鐘指示 ...

正常~因為要確定水是否沸騰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繼電器在本週抵達南加州,今天有空換了新的上去。
測試後,再追加發一問:
水煮到溫度100度後,約3分鐘指示 ...

有一說法
是要除氯
所以多燒開一段時間讓可揮發的物質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常~因為要確定水是否沸騰時間

謝謝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一說法
是要除氯
所以多燒開一段時間讓可揮發的物質冒出

謝謝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