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農用機動腳踏車

楼主(2017-05-03):
前幾天去岡山看一塊農地,
看到這輛農用機動腳踏車,
沒有廠牌和型號!!
只有一顆爛蘋果!!

農用機動腳踏車01

農用機動腳踏車01

農用機動腳踏車02

農用機動腳踏車02

農用機動腳踏車03

農用機動腳踏車03

農用機動腳踏車04

農用機動腳踏車04

農用機動腳踏車05

農用機動腳踏車05

農用機動腳踏車06

農用機動腳踏車06

農用機動腳踏車07

農用機動腳踏車07

農用機動腳踏車08

農用機動腳踏車08

農用機動腳踏車09

農用機動腳踏車09

農用機動腳踏車10

農用機動腳踏車10

農用機動腳踏車11

農用機動腳踏車11

网友A:
這是除草機改的吧!?   速度不快但聲音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除草機改的吧!?   速度不快但聲音超大!

應該是用50CC的機車引擎改的!!

网友:
沒油時,還可用踩的!

网友:
這應該是自己改的,小折太輕騎起來穩定度不會太好,沒看到後煞車,速度快一點只靠前煞車有點危險。

网友B:
請問,如何啟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何啟動

有一條啟動縄

用力拉,拉到發動為止.........

网友:
沒有空氣濾清器?

變速桿呢?

還有擴充渦輪增加機的空間....換組BBS輪圈.....HID頭燈組.....然後兩組避震配陶瓷碟煞卡鉗n_115|

ㄟ~~~~~太子爺,你這台有的改喔~~~~~無敵風火輪曝光了說n_081|

話說田橋仔莉~~你該不會又要搞土地重劃賺大高雄錢沾建設光了吧?

网友:
其實這台也可算是動力輔助腳踏車,現在很夯的!

网友:
最令人擔心的應是兩條腿內側,隨時都有可能變成BBQ....

网友C:
這臺看來拼裝很大,引擎本體是N年前的機車引擎,化油器是割草機的

小弟有興趣的是後輪,關係到如何不動車架又能在腳踏車上加裝輔助動力

网友:
化油器下面應該是離合器拉桿 還有一條鋼索

网友:
就怕下雨天高壓跳電!!!

网友:
正想要學柯文哲騎腳踏車上班...太遠了,不夠力的時候,可以用電動.

你提供的這個很漂亮, 還有變速器這個很好, 有面子. 謝謝您.  騎了一年以後, 就可以把引擎拆了. 純粹用人力.

网友D:
我有一台吃汽油的腳踏車,
垃圾堆撿,一直沒修它
因為拉引擎的繩子端結構壞了,
有人知道哪裡買得到零件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吃汽油的腳踏車,
垃圾堆撿,一直沒修它
因為拉引擎的繩子端結構壞了,

請問一下什麼是 [拉引擎的前端]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吃汽油的腳踏車,
垃圾堆撿,
因為拉引擎的前端結構壞了,

sandy319違反板規,要罰站
沒圖沒真相~~~~哈哈>>>>>>緊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什麼是 [拉引擎的前端] ?

要發動引擎的,
沒有用腳踩,
是用手拉動的那部位.
好像是塑膠裂了與繩子分家了.

像割草機..

网友E:
那他可能是用手拉式發電機, 割草機改的, 你不需要用手拉, 正好您會電焊, 你可以把它改成腳踏. 腳好像比手更有力!

如果是割草機, 他把繩子拉斷, 一定是因為割草機的化油器有問題, 化油器很麻煩, 你要把它拆了, 把它浸在柴油里面, 用嘴加一個管子, 把化油器裡面的管道全部吹乾淨. 這是一個美國朋友教我的.

手拉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他可能是用手拉式發電機, 割草機改的, 你不需要用手拉, 正好您會電焊, 你可以把它改成腳踏. 腳好像比手更 ...

對對、 peter大果然厲害、一直找不到這個零件、車子放在旁邊好多年。
這個名稱不知為何?
還有我不會焊接、
其實我不會想學、
因為每次看到工人焊接完、
眼睛都會紅紅的、
好像會痛的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對對、 peter大果然厲害、一直找不到這個零件、車子放在旁邊好多年。
這個名稱不知為何?
還有我不會焊接 ...

現在他們用LCD來做這個焊接的鋼盔的鏡片, 反應速度非常的快. 不再會眼眼紅了. 但是氣體對肺部還是很不好的.  不會焊接沒關係, 可以請修理摩托車修改排氣管的代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臺看來拼裝很大,引擎本體是N年前的機車引擎,化油器是割草機的

小弟有興趣的是後輪,關係到如何不動車 ...

大大
猜是齒輪固定煞車鼓,煞車盤拆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對對、 peter大果然厲害、一直找不到這個零件、車子放在旁邊好多年。
這個名稱不知為何?
還有我不會焊接 ...

請您原件拆下來,拿去農機行對尺寸跟螺絲孔,不要太市區地段應該都很好處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
猜是齒輪固定煞車鼓,煞車盤拆除

萬一要停車不就慘了,這個要心臟夠大顆才敢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吃汽油的腳踏車,
垃圾堆撿,一直沒修它
因為拉引擎的繩子端結構壞了,

賣農機的維修店
或電動工具修理店 (常見門口掛一堆割草機那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萬一要停車不就慘了,這個要心臟夠大顆才敢騎

兩隻腳在地上嚕....OK的啦

最多磨破鐵鞋腳發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發動引擎的,
沒有用腳踩,
是用手拉動的那部位.

是指拉柄裂了,繩子跑進去嗎?
一般都是繩子斷了跑進去卡到比較多,那個結構壞的比較少,
如果只是繩子跑進去,拆下來把繩子整理出來,再綁個適合手握取的東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臺看來拼裝很大,引擎本體是N年前的機車引擎,化油器是割草機的

小弟有興趣的是後輪,關係到如何不動車 ...

原理和這段視頻 〝0:30〞開始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