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請問哪裡有賣LED 燈珠?

楼主(2017-05-03):
從社區資源回收桶檢回吸頂式LED燈泡
拆開檢測後發覺有兩個燈珠壞掉,
不知哪位大大有賣?
燈珠規格是否為 0.5W 340ma

网友A:
看不清楚電源規格!
18W/340mA=約53VDC
總數36顆LED,53VDC/3VDC=約18,故推測LED是2並18串共36顆。
沒辦法的辦法就是直接將燒毀的LED短路,看能不能繼續點亮,繼續壓榨它的價值.

网友B:
不知tsai5371大有沒有賣,
我看他幾乎是LED燈達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tsai5371大有沒有賣,
我看他幾乎是LED燈達人.

:on_1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電源規格!
18W/340mA=約53VDC
總數36顆LED,53VDC/3VDC=約18,故推測LED是2並18串共36顆。

補上電源規格

是0.5W LED 2並 18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tsai5371大有沒有賣,
我看他幾乎是LED燈達人.

S姐您弄錯了,tsai大的夫人才是達人。

网友C:
拿出尺,去量長跟寬,和起來就是型號
看起來是5630或5730

网友D:
pcb上有印5730,沒屋頂有得買

网友:
燈珠應該是5630或5730,電壓3.2v,電流150ma。沒屋頂應該有賣

网友E:
PM 收件人資料給我
我郵寄10顆 5730 0.5W 白光顆粒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b上有印5730,沒屋頂有得買

眼光犀利
小弟將開版大的照片怎麼放大來看都是糊的字看不清
感嘆自己眼睛越來愈糟了

网友F:
如果NG在同一串,就從另一串拆一顆過來,再短路空的
如果NG在不同串,就直接短路
這樣每顆吃到的Vf才會跟原來的設計一樣(應是恆流,自適應電壓)

假設
原來總吃電壓: 3.2V* 18 = 57.6V
就變成3.2V* 17 = 54.4V

原來是0.5W*36 = 18W
就變成0.5W*34 = 17W

結論: 恆流不變,但照度稍弱,總消耗功率變小,LED總合發熱量降低,換來對驅動器或燈珠或可延長壽命也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PM 收件人資料給我
我郵寄10顆 5730 0.5W 白光顆粒給你

謝謝您 !! 請收P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NG在同一串,就從另一串拆一顆過來,再短路空的
如果NG在不同串,就直接短路
這樣每顆吃到的Vf才會跟原 ...

依照您的建議,今天就拿一顆LED燈找出NG的LED燈珠,將它們短路,
接電源測試OK ,雖然少了一瓦,亮度也沒差多少 以後沒燈珠換修時, 就可用這方法來處理NG的燈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出尺,去量長跟寬,和起來就是型號
看起來是5630或5730

原來燈珠的型號是這樣來的呀~~~
一直都沒注意到,萬分感謝

网友:
原燈板跟散熱外殼
只鎖了兩顆螺絲
建議先塗散熱膏
再多鎖幾顆螺絲
以增加接觸面
利於散熱

网友G:
拿一般的LED頂上去也是沒問題的,我常用普通的LED頂替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拿一般的LED頂上去也是沒問題的,我常用普通的LED頂替暫用

因為LED DRIVER 是恆流驅動, 一般LED的電流需要符合規格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