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3.42A筆電變壓器(型號HP-OK066B13)

楼主(2017-05-03):
各位先進請教一下, 宏碁筆電變壓器型號HP-OK066B13, 19V/3.42A, 線路是用FA23842方案(同UC3842?). 不小心焊油沒清乾淨, 炸了一次級的MOS, 順帶也打穿了圖中 (R14/紅)連到D腳的元件. 目測是一顆1206的磁珠, 不知道應該用多少歐姆的, 還有耐流僅400mA會不會炸, 還是要用大電流3A/4A的? 右邊有一顆同樣1206封裝的(R7/藍), 我沒取下/電路中直接量是零歐姆. 感激不盡.

网友:
600歐姆
這600歐姆是在100MHZ用阻抗分析儀測定的

然後
可以短路磁珠焊盤   就讓它通路就好

网友:
型號HP-OK066B13 要改到標題去喔

楼主:
專炸元件大大超專業感激不盡, 600R收到, 耐流的話一般0.4A的就可以, 還是需要大電流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大超專業感激不盡, 600R收到, 耐流的話一般0.4A的就可以, 還是需要大電流的呢? ...

400mA 極限應用  建議還是大電流的(要注意尺寸問題)
或是用一般DIP的磁珠也可以   (注意空間 與絕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