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SSD] 求教 OCZ SSD OCZSSD2-1VTX60G

楼主(2017-05-03):
不知道發在這裡討論對不對...如果不對再請板主..麻煩移一下...

使用好久的SSD...掛了..BIOS抓不到SSD....只好先拆了..

控制晶片是INDILINX IDX110M00-LC, 通常無法BIOS抓不到SSD..晶片虛焊或是flash有狀況....

但還是很認真的查一下晶片作動該有的電壓, 1.0, 1.8, 3.3V. 免得亂加焊出狀況就慘...

中...黃色圈圈都有測量到1.0, 1.8V電壓...但紅色圈圈地方都沒有任何的電壓.所以看來應該是...少了3.3V的電壓..

看來是那顆IC的問題...我還認真看了一下....原來火山爆發了...!!!

問題來...上面是寫P29D 260<---各位有經驗的大大這是那顆IC是真身為何...我有請谷歌大神都找不到....

xxx

xxx

网友:
MP2107DQ 絲印P29D QFN貼片

网友:
MP2107DQ-LF-Z QFN10 可能是這顆絲印P2XX

网友:
剛好 手邊也有一顆  時好時壞的OCZ SSD 60G  BIOS 也抓不到 開機通電 久一點有個 溫度  重開就抓到了
很GG

我這一顆是 P28E

我這一顆是 P28E

楼主:
感謝以上大大的分享...我來找找看那裡買得到...還是拆得到這個IC(MP2107DQ-LF-Z QFN10)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以上大大的分享...我來找找看那裡買得到...還是拆得到這個IC(MP2107DQ-LF-Z QFN10)了.. ...

https://world.taobao.com/item/40 ... 4.0.0.NXfgET#detail

你大概只剩下淘寶~或是站上的痞友有料件之外應該不好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orld.taobao.com/item/40441793354.htm?spm=a312a.7700714.0.0.NXfgET#detail

你大概只剩下淘 ...

真的..我找了身邊的報癈機板...都沒有看到...只能等下次要淘寶一起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