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前輩們一般行動電源要如何檢測?

楼主(2017-05-03):
小弟有一顆嘉瑪仕15000mah行動電源,最近充電手機都無法充電,電源IC版也會發熱和螢幕顯示充電%會亂碼

如:

圖中的電線是小弟怕電池繼續供電會燒起來就剪掉了,請問有辦法修理嗎?  感謝!

网友:
測試麻煩 而且往往沒有電路圖 必須先觀察跟查詢版上的電路是做什麼用的 IC的SPEC 與DATESHEET查詢
  沒條件沒時間的話建議換掉     這是公版的行動電源模組

後來修過幾次之後就不修了  除非是收來當實驗用的

主IC發燙  沒救了

楼主:
請問專炸元件前輩!像這種公版的行動電源模組,能請教一下方式要怎樣處理嗎?  小弟新手對於電方面的知識沒有基礎想說拿這顆來練習

网友: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