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P(惠普)型號:LP2475W,送電不亮屏維修…

楼主(2017-05-04):
今天…來看一台液晶螢幕的維修,是底下這一個廠牌、型號:
HP(惠普)型號:LP2475W

話說本型機種,遇過的清一色故障通病大都是送電無反應(也就是送電後指示燈不亮)…
如:液晶螢幕維修~HP(惠普)型號:LP2475W,送電無反應維修~
另外一個比較勁爆的實例就是底下這一篇:
液晶螢幕維修~激戰小強大軍!HP(惠普)型號:LP2475w,時…可啟動!時…不啟動;有啟動時…又顯示不良~
如今的本篇,送電啟動不亮屏的案例,到是第一次遭遇…,咱們一起來看看……
由於…
使用原形控制電路,其實不是很好做查量動作,因為不亮屏…,於是乎
替換了一組電源及訊號輸入,就直接從背光輸入部位,來做動態下各個電位的查量…
結果當然沒有量出所以然…

我又拆解面板,查檢各各『U』型燈管導腳的接觸問題,由於上頭外部的背光驅動與內部燈管導腳,僅以兩兩導腳壓著觸碰……

那麼要是這一些燈管導腳固定架鬆脫了…那該如何是好…?
因為現在這些固定膠墊,外圍的固定膠框,因為過熱…,或長久使用都已硬化碎裂…

看到沒…連框架也都硬化碎裂成兩節了…

正常的要像另一邊那樣一整條完整的…
其實…上頭那一張斷裂的膠框是因為我去拆解了它,下一張的另一邊的膠框,要是真的給它動下去,我看跟上頭的狀況是相差無幾的……
結論是:無論如何,即使有了正常功能的背光驅動電路後,也無法改善內部燈管導腳卡榫鬆脫的狀況…,所以也就請客戶放棄維修,準備讓它壽終正寢了…
如此…也就將機器請我代為報廢處理,擱置在我這…

幾天後…,在下想了想…,這面板解析度可是1920*1200
要是能夠將它的背光源砍掉重鍊,不知其可行性如何…?
有了此念頭…,週日就來嘗試處理看看…,找了幾條直下式LED燈條,準備來給它修復,並裁剪成適合此面板的內部尺寸的長度…

經過一番拆焊處理,加焊新的燈珠…並于以裁剪……,得到了這4節5棵燈珠的燈條…

再來需要一一串聯成一整個線路…,並加以試點……
你有看到的…現在串連起來的20棵LED燈珠,都已全亮…

我需要再將上頭透鏡燈罩固定黏回,用了多種黏膠…,感覺還是AB膠最好用,但是我現在使用的這一牌,還真的有點讓我措手不及,一般號稱5~6分鐘可以凝固的AB膠,有時都要等上半個小時,這一牌還真的是這樣,13個透鏡燈罩都還沒黏完說…

它已經凝固了…,我真的服了它了,硬化了就沒作用了…

好了…
終於將它們的透鏡燈罩都固定妥善……,加了燈罩,每一ㄎ都是一樣的霧亮霧亮的…

背光電壓使用是54.2V

剛剛是使用LED測試具試點的…
這回要來用驅動板試點,一回…就要用它裝入機器中,藉它來驅動LED背光源…

這樣看來已經可以給它裝入面板的背光源中了…

再一次來拆解面板…

這一個面板框架要先給它再補強一番…,沒有它還不能填裝面板的說…

這一些是原先面板內部在固定CCFL燈管的固定膠框架…,原先收件時,翻轉機器會聽到裡面有碎裂物滑動的聲音,本以為是燈管斷裂碎物,結果都是這些膠框支架的碎裂物
現在…,再把剩餘的全部都清除掉…(不必用力,輕輕一撥就斷裂!)

現在把這4條直下式燈條黏貼固定!

架上導光板試點看看囉…

結果是令人沮喪的……這…甘ㄟ…『校咕』即…?

算了!還是先把它組裝起來,因為我還有一個疑問未解…,客人並不只是送來我這過的,先前別處已經將它退修,現在還不知道面板是圓還是扁說…?
現在看來面板還是OK的啦…,只是這樣光源不平均,這可要如何改善…?

不過,在有影像顯示的當下,看起來比較沒差…

一整夜…都在想著如何改善這個問題…
週日忙了一整天,得到這樣的代價,我當然不能接受…
好吧…一不做二不休…,我再來試試別的背光條…
底下這一組,是用了半年就破屏的新機器(2016年的喔…),看看圖照,看來長度用在水平這一個長度很剛好…

你看…
這是兩段剛好一整條…,所以用上兩條4節段,擺設起來還真的『嘟嘟好…』

先如上面的架框,再一次試上導光板,試點看看…
唉…還是不理想…
不過…,比昨天的還好一些…,你還可以看到許多暗帶、還有那些固定膠帶(黃色)…,有些暗帶,是因為舊燈條,那個燈板已經暗陳、褪色,無法反光所造成…

再想辦法改善…
我再將兩側(就是那兩個支撐膠框),全部再貼上金屬鋁帶…,這總比原來暗陳的支撐膠框,更加有反光效果…

再一次試點…
這回是不是又比剛剛的,還要好上許多……

再來一次…
我再把原來固定燈條的耐熱膠帶(黃色),通通移除、全部有漏洞(會漏光)通通補釘貼上金屬鋁帶,固定燈條的耐熱膠帶,也都換上金屬鋁帶……,反正就是要有反光效果的才可以用上…

最後的結果就是這樣…
其實這些動作都是多餘的,這一次的維修,得到一個結論,只要有那一整張反光白膠底襯就足夠了,拆解那台半年破屏機時,這一台HP的機器已經涼在角落的縫隙中,就是沒有想要對它做任何改變,現在要用了,它已經不知去向…,我這地方狹小,通常殺完肉的機器,馬上就載去慈濟回收了…
再看看…還是有再稍加改善一些…,如果有機會再殺到機器,如果它還在我手上,我一定要再試一遍…

試著…再組裝起來看看……

觀賞影片已經感受不到任何差異……

送入靜態畫面,還是有一些不均光……

調整冷、暖色系,或是自訂色系,最後已經讓人可以接受……

改用成LED背光源後,功率損耗僅剩下近35瓦特(原本機器的功耗,你可以連結去那一篇激戰小強的文章,有原本機器的測試功耗),所以…整個機身不會像以前那麼高溫,摸起來只有一點點溫度而了已,你不相信我說的,我測給你看……

我現在就在用本篇主角編輯BLOG,請看溫度:
2017-05-04 08_43_54-高雄 液晶螢幕維修;高雄 液晶電視維修;高雄 筆電液晶(破裂、.jpg

不過…我還是不滿意…,再給它降一些…,來到24瓦特,這樣就很美好了,將來串聯式的LED背光也不會那麼容易燒毀…,可以延長壽命的…

OK啦…1920*1200的解析度,影像就是一個字『讚!』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

補充內容 (2018-5-2 10:10 PM):
時間一直在走…,料件也一直在變化…
好久沒來這裡了…
剛剛又將這台再改裝…

网友:
真是厚工! 佩服

网友:
工程浩大阿~~~

网友:
很詳細 全部看完 燈條的密度不夠所以很難完美

网友:
看完只有一個想法,大大你工具好多啊

不過論壇就是需要這種分享的文章,期待您的下一篇大作

网友:
好功夫!

還用CPU當工具XD

网友:
LED的光源過度集中就會這樣,之前有想過改LED背光
尤其是大陸那邊賣很多套件,但是反饋的照片都不盡理想(有光點) 越多顆LED越不明顯(光散布的樂均勻),但跟底面反光板有很大關係,還有LED的功率,本身的散度角度,所以改還是有點點.只是變的不明顯
真的要改善應該對液晶板下的濾光片下手.再加幾層白色的應該會更好
你的圖驗證了我的想法,感謝分享

网友:
大師..請問原本消耗功率35W...如何讓其機器降低功率.變成24W??背光調低嗎??

网友:
大大真是有心這篇真附合環保的維修文

网友A:
如果加個燈罩或許會改善,我這有T8LED燈罩,想要試試看,我可以寄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個燈罩或許會改善,我這有T8LED燈罩,想要試試看,我可以寄給你

謝謝大大,暫時不必破費…

网友:
我也有試過把原本是燈管的32吋燈箱改成LED燈條,
也是光線不均勻,後來放棄了,測試的結果是因為燈箱不夠厚,
把面板墊高,光線就很均勻了,但這樣無法組合起來。

网友:
正想去高雄開一間電視維修店,  看到您功夫這麼了得, 罷了.

网友:
曾大功力深厚技術本位不用說,做事精神是值得尊敬與學習的 !
謝謝分享~

网友:
曾大 如果從經濟學來說 你這樣"厚工" 根本不符合效率 但如果從研究精神來說 其心可嘉

网友:
用一大片白色薄壓克力片蓋住燈條應該可以改善亮度不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