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io fx3600很老計數機顯示可以修理?

楼主(2017-05-04):
圖中顯示有缺字和變色,應怎樣修理?
請指點謝謝

网友:
Display應該也停產了,就算有,計算機那麼便宜,也沒修的價值。

网友:
液晶屏偏光膜已經變質脫膠了,
而且屏板連接不是用斑馬導電膠條,
必須先解焊才能取屏換新偏光膜,
建議可以拿來練功夫,
愈修愈糟的機率粉大 !

网友:
老古董的計算機

网友:
以前也有一个。同样是显示屏故障——是斑马线与显示屏接触处脱胶导致。没买到合适的斑马线,只好扔了。。。

网友:
小小疑問…斑馬線脫膠,沒有適合的膠可以補強?是需要導電的嗎?

网友:
買新的斑馬線在陪合壓合工具應該也是有機會修好的,斑馬線有分規格的要看線的粗細和線之間的間距去買。

网友A:
可參考這篇bbs.pigoo.com/thread-47952-1-1.html

网友:
缺字的部分可以參考這一篇修復看看
[消費性電子] Casio DS-2B 電子計算機 液晶螢幕缺字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參考這篇bbs.pigoo.com/thread-47952-1-1.html

看來是有機會修好的丫~用好一點的膠帶、細心一點之類的

网友:
看看買不買得到斑馬紙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188360971

网友B:
好奇問一下!為什麼小強大的好文是-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問一下!為什麼小強大的好文是-32?

因為發文很多沒遵守版規、
而且無視大家的提醒、
被很多酷友評分為扣分。

楼主:
謝謝各位
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