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 11 不能點公狗了嗎?

楼主(2017-05-05):
前幾天烏骨雞學姐的電腦突然發生用IE 無法點公狗的事情,今天我用我的電腦試,用Chrome 跟Firefox 正常,但是用IE 也是不能點,可以請用桌機或筆電的會員用IE 幫忙試一下嗎?

网友A:
可以喔  我還可以點而且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喔  我還可以點而且很正常

請問你的電腦是windows 7+IE 11嗎?

楼主:
原本滑鼠游標移到廣告處會變成手指,但是現在無法變成手指,當然按了也沒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的電腦是windows 7+IE 11嗎?

WINDOWS 10+IE11

网友:
我的windows 7+IE 11, 是可以點的

楼主:
那不就是我跟烏骨雞學姐的電腦都有問題了?

网友:
IE的網際網路選項->安全性
網際網路這頁,自訂等級裡面
重設為預設值看看

或者是,網際網路選項->進階
這頁的設定值也重設回預設值看看

其他的想不到了

网友:
建議設定如下

楼主:
這是這幾天才發生的情形,以前是不會的,烏骨雞學姐不可能會亂動這些設定,真是奇怪了

网友B:
1. 使用 Win 7  64 bit, IE 11 可正常。對了,flash object 是設定停用的。

2. 使用 Win 7  64 bits, IE 11 點 "回覆" 時,只會跑出個小方框,不能在小方框裡打字
使用 chrome 58.0.3029.96 (64 bit) 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這幾天才發生的情形,以前是不會的,烏骨雞學姐不可能會亂動這些設定,真是奇怪了 ...

那麼我建議檢查一下 WIN7/8/10 的更新, 做做看, 然後重設 IE 看看
應該是做了什麼動作了, 而不自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使用 Win 7  64 bit, IE 11 可正常。對了,flash object 是設定停用的。

沒有安裝 ADOBE FLASH

楼主:
找不出什麼原因,只好拿出最後一招,下星期找時間重灌電腦看看好了,也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不出什麼原因,只好拿出最後一招,下星期找時間重灌電腦看看好了,也謝謝大家幫忙 ...

可否試試於控制台中備份與還原中還原較早的時間點
老大的時間寶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試試於控制台中備份與還原中還原較早的時間點
老大的時間寶貴

我都是用chrome,所以IE 出什麼問題我並不在意,但是烏骨雞學姐是用IE,這點卻一定要幫她解決,她的電腦已經用了很多年都沒有重灌,也是該重灌一次了,順便把補丁都給打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用chrome,所以IE 出什麼問題我並不在意,但是烏骨雞學姐是用IE,這點卻一定要幫她解決,她的電腦 ...

重灌前應該可以先循序選擇還原點或許可幫助找出原因
不過時間寶貴,不在乎其實也可以算了,IE真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灌前應該可以先循序選擇還原點或許可幫助找出原因
不過時間寶貴,不在乎其實也可以算了,IE真的不好用

會用IE 應該都是跟銀行有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用IE 應該都是跟銀行有關

yes....沒錯。
我要用網銀轉帳,還是要靠IE。
我用信用卡幫小孩繳學費,還是要靠IE。

网友:
CPU : 478 + RAM 2G
OS  : WIN_7 旗艦版 +IE 11

很正常哦 !!!

网友:
我的電腦是windows 7+IE 11   正常

网友D:
  报告老大,这问题可能是学姊的IE11把Pigoo加入了“兼容性视图网站”列中了吧。如果加入其中,我试过,是点不开Google广告的。问题是,如果不加入这个列表,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打不开回复窗口等……这主要还是兼容性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使用 Win 7  64 bit, IE 11 可正常。對了,flash object 是設定停用的。

我跟你完全一樣的情形...
解決方法:
1.先複製網址
2.退出ie11
3.再開啟ie11
4.貼上網址
5.點回覆----->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告老大,这问题可能是学姊的IE11把Pigoo加入了“兼容性视图网站”列中了吧。如果加入其中,我试过, ...

我原本就有這樣設定了,都可以點Google,這是最近這陣子才發生這種情形,不過把pigoo.com移除的確就可以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原本就有這樣設定了,都可以點Google,這是最近這陣子才發生這種情形

是的。我之前也是这样设置的,也能点开广告的。
问题是,Discuz!升级后,就不能了。
IE的确存在不少兼容性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它。因为它比较原生态,安全性高一点,也不会携带乱七八糟的东西。
期待老大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之前也是这样设置的,也能点开广告的。
问题是,Discuz!升级后,就不能了。
IE的确存在不少兼容 ...

啊!一語驚醒夢中人,我忘了我不久前才更新Discuz 的事了,原來是這個原因造成IE 不能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一語驚醒夢中人,我忘了我不久前才更新Discuz 的事了,原來是這個原因造成IE 不能點。 ...

我安裝電腦一直沒啟用IE
剛剛啟用IE8後,公狗都可以點,試著移除IE8後安裝IE11
也是可以點公狗的   [更正Y1,Y2可以點Y3不能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安裝電腦一直沒啟用IE
剛剛啟用IE8後,公狗都可以點,試著移除IE8後安裝IE11
也是可以點公狗的 ...

很久以前,使用IE 11的會員有反應在發帖時發生找不到上傳圖片的選項,就算點選高級模式,選項也是一片空白,那時ciko.ciko 提出解決方法,在IE11上方的"工具"鈕,選擇"相容性檢視設定",在"新增此網站"右側按下"新增"(pigoo.com)即可。
所以長久以來烏骨雞學姐的電腦就是這樣設定,也一直延用至今,所以我一直說是這陣子才突然發生的,以前都正常可以點,我忘了不久前才更新Discuz,我剛剛試了一下,不用設定相容性檢視設定也可以看到上傳圖片的選項了,看來Discuz 新版也一併解決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