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42V7000D 畫面聲音忽然消失沒背光(偶發性)

楼主(2017-05-05):
奇美 TL-42V7000D 畫面聲音忽然消失沒背光(偶發性)~

約5-30秒後會回復正常~
有時看一整天也不會發生~
好煩惱~~不知有沒有大大可以指點~or 有哪裡可以購買維修

网友A:
你是自己要修?~還是找人修?

网友B:
請你檢查這個藍色的高壓電容, 有沒有沒有裂開或者有黑點??? 我看不清楚!

圖形應該是 [破了?] 我寫成 [破子?] 懶得再改了, 就將就將就吧!

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48605-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7684-1-1.html
http://mypaper.pchome.com.tw/ppmetv/post/13280348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要修?~還是找人修?

報告大大~~1. 自己修  2.備案(手殘的我修不好教要找人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你檢查這個藍色的高壓電容, 有沒有沒有裂開或者有黑點??? 我看不清楚!

圖形應該是 [破了?] 我寫成 [ ...

報告peter大大 檢查過了沒破

補充內容 (2017-5-5 10:12 PM):
小弟決定先把電容都換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peter大大 檢查過了沒破

補充內容 (2017-5-5 10:12 PM):

應該不是你想的如此簡單...量量電壓吧!

网友D:
感覺是主機板,,
熄滅時是什麼燈?黃,橘,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是主機板,,
熄滅時是什麼燈?黃,橘,無?

報告大大~此款待機是橘色~~開機後是綠色

發生無螢幕,無聲音,沒背光是亮綠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不是你想的如此簡單...量量電壓吧!

jasonchen3219大大說的是~~
本來爬文後心想~~嘿嘿~~是不是軟的阿
一拆後我的臉就綠了~  (OS:天公伯阿我慘啦)
現在先帶料中~換好電容再一起量了~~

网友D:
拆開,熱機。當機時用強售電筒照,看看有畫面嗎?
在良高壓板輸入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開,熱機。當機時用強售電筒照,看看有畫面嗎?
在良高壓板輸入電壓? ...

kaijay大~我當初做過了~每次拆都不當機~

傻傻的等了約一個小時都沒反應~~(所以標題有說是偶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