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請問前輩們嘉瑪仕15000mah行動電源電源IC版發熱要如何檢測?

楼主(2017-05-05):
小弟有一顆嘉瑪仕15000mah行動電源,最近充電手機都無法充電,電源IC版也會發熱和螢幕顯示充電%會亂碼

网友A:
除了整塊保護板換新或拆下電池作其它用途外, 想不到有其它更好的修理方法.

网友B:
拆下電池端線 改換電源供應器(電壓先調好)去做檢修動作,會發熱可能有零件短路

网友C:
電池的排列方式有點詭異,正負竟然這樣放(隔層沒看到...).便宜的東西還真是簡易....應該是ic掛了

网友D:
在對岸應該可以買到相同尺寸的板子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對岸應該可以買到相同尺寸的板子喔~

可是不知道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的排列方式有點詭異,正負竟然這樣放(隔層沒看到...).便宜的東西還真是簡易....應該是ic掛了

請問三用電表檢測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整塊保護板換新或拆下電池作其它用途外, 想不到有其它更好的修理方法. ...

感謝提供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電池端線 改換電源供應器(電壓先調好)去做檢修動作,會發熱可能有零件短路 ...

請問三用電表檢測可以嗎?

网友:
ic上面有型號 知道型號就可以自行google 然後用電表量

网友: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找一片尺寸相符,功能我可接受的裝上去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池的排列方式有點詭異,正負竟然這樣放(隔層沒看到...).便宜的東西還真是簡易....應該是ic掛了

電池排列這樣並沒有問題唷
全部都是並聯的
所以+極全都向中間

网友:
2600mah*5=13000mah
是虛標還是樓主打錯了?!

网友E:
行動電源~檢測最基本的第一步是檢查各顆"鋰電池'

確定每顆多是好的後,再來談後續

网友:
奇摩或露天都有在賣行動電源的主板,找一塊大小差不多可以塞入或裝在外面。
價格應在百元左右。

网友:
請樓主先測各輸出入點跟電池蕊電壓,確定是電充不進去還是放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動電源~檢測最基本的第一步是檢查各顆"鋰電池'

確定每顆多是好的後,再來談後續

感謝提供意見!

网友:
買個行動電源盒把電池拆下來繼續使用用

网友F:
負極線段口很整齊....很好奇..為什麼要剪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負極線段口很整齊....很好奇..為什麼要剪斷??

忘了說因為圖中的電線是小弟怕電池繼續供電會燒起來就剪掉了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意見!只可以IC板底部被黏死,不小心拔太大力把板子給拔斷只好都丟了

网友:
便宜好用的行動電源還是挑小米比較好